请问如何产生一个脉宽为100ns的激光脉冲?我用的激光管是SPLPL09-3,功率为75W。

楼主(2011-03-23):
大家好:
    我在做一个激光发射的实验。现在想产生一个脉宽为100ns的激光脉冲。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本人查阅资料后整理出一个方案。
用一个MOSFET驱动IC来驱动MOSFET,然后再驱动LD。只是不知道电路图是怎样的?不知能否帮忙指导一下。
怎么搭电路图,或者怎么查询这种电路的资料呢?

网友:
记得激光测距中的计时电路是靠半导体的延时来实现的,一个半导体延时是几个ns

网友:
还可以用压电晶体放在输出激光前对其调制。

网友:
Q开关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 国内很多做Q开关的厂家。 Google一下 Q开关或者普克尔盒

网友:
这么大功率,能响应不能?光通信用的没见这么大功率,而且不是开关调制

网友:
我记得当时我们做的短脉冲光源是用半导体门电路的延时做的,其实和竞争-冒险现象有点像,不过驱动的是半导体光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好:
    我在做一个激光发射的实验。现在想产生一个脉宽为100ns的激光脉冲。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本人查阅资料后整理出一个方案。
用一个mosfet驱动ic来驱动mosfet,然后再驱动ld。只是不知道电路图是怎样的?不知能否帮忙指导一下。
怎么搭电路图,或者怎么查询这种电路的资料呢?
你不都知道了吗,用一个mosfet驱动ic来驱动mosfet,然后再驱动ld。
电路资料找找学位论文

网友:
想起了,脉冲激光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家好:
    我在做一个激光发射的实验。现在想产生一个脉宽为100ns的激光脉冲。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本人查阅资料后整理出一个方案。
用一个mosfet驱动ic来驱动mosfet,然后再驱动ld。只是不知道电路图是怎样的?不知能否帮忙指导一下。
怎么搭电路图,或者怎么查询这种电路的资料呢?
你不都知道了吗,用一个mosfet驱动ic来驱动mosfet,然后再驱动ld。
电路资料找找学位论文

这么大功率还是不要用MOSFET吧?

微波MOSFET我不太了解,但是对于普通的MOSFET,产生100ns的脉冲太困难了     (另注:如果这个100ns只是个大概值,不要求精度,用MOSFET应该也是可以的)

Q开关我见过27MHz调制频率的,这个载频不算高,要产生这么窄的脉冲似乎也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