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FPGA的PCB

楼主(2011-03-23):
论坛里的大神们,小弟现在刚到公司实习,要求设计FPGA的板子来测试DA芯片。但是刚接触fpga,现在只是做电路板的设计,应该从从哪方面准备,需要了解哪些知识?

网友:
实习就让你搞这个啊,挺不错的公司嘛(舍得花钱)

把FPGA的规格书找到,把电源,地引脚都对应连上,然后把JTAG口也留出来,剩下的IO口 ,随便怎么着和DA连就成,到时候做引脚约束的时候指定对了就行

编程可以用VERILOG或VHDL

网友:
注意时钟,复位输入的PIN 分配; 注意电源和布局,不是很复杂的板子其它没什么的。
有空最好把工程先编译一遍,确认FPGA选型等都没问题再去打板。
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正在画原理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