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无法稳定,求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啊。。

楼主(2011-03-23):
最近在做一个磁悬浮 方案是参考《用ATmega8制作的下推式磁悬浮》,这个给出链接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88832&bbs_page_no=1&bbs_id=3049
但是做好了之后发现:当我把浮子磁铁放上去后只能感觉到微微的震动(频率有点高)。无法稳定。我看到坛友说的“线圈对浮子的控制力要大于永磁体对浮子的控制力”,就是说当把浮子磁铁放在一个线圈上面时能感受到明显的斥力,但是我的却几乎没啥感觉,只有震动。是不是线圈不给力??很急。。。
求大侠指点!!!!!
或者加我QQ *********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还不知道。。谢谢提示

网友:
当然公开说好啦,说对了大家获益. 说错了迟早有人会站出来纠正.

楼上先要核对下相位等等别错了,(见其他帖).

再要协调好电磁与永磁的关系. 也就是谁高一点,谁低一点的多试几次.

咱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自己还木有真正的经验: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相位应该没有接反吧。。我通电后用小磁针测过。。。
现在我没用下面的永磁体了 把小磁铁放上边,看线圈们能否把它推到中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应该分步调试的.  不用下面的永磁体,

手持小磁铁靠近线圈上边中心,  再故意让小磁铁偏一点,
应该是向哪个线圈偏,就会在这个线圈上受到斥力.     四个线圈都应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把上面的浮子 放在一个感觉比较平衡的位置的时候,发现运放的读数变化很大。LM358的输出范围是50mv到3.6V吧,稍微动一下上面的浮子磁铁  运放的输出就变化到极限值了。。
我的运放是放大50倍的接法

网友:
霍尔的侧向各自要和另一组线圈的中轴线重合, 才可以少受影响.    这可以肯定.
······
但真正的本质是要求得磁平衡.

就要分出哪一路霍尔和哪一个运放及哪一路线圈有异常

······
还有就是要先排除可能的干扰和自激,
那些引发的怪现象会让人找不到北的.

所以建议你调试前,至少加上八只D, 可以减轻电感反电势对处理器等的可能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感觉不到明显的斥力 八只D是什么。。总在那震动。。。

网友:
不加磁铁,一组一组调,很容易的。
用一个磁铁在传感器上移动,另一个磁铁放在线圈上面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加磁铁,一组一组调,很容易的。
用一个磁铁在传感器上移动,另一个磁铁放在线圈上面感觉

嗯  现在已经有感觉了 一组一组的调过 都是斥力 但感觉反应有点慢啊 。。不知道是咋回事 ,另外放上去一会就被震飞了

网友:
是八只二极管. 至少可以堵上一种可能发生的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垫一个铜块或者铝块在下面,这样容易调。

网友:
做个记号 回去慢慢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垫在哪里啊  ??大磁铁下面?

网友:
垫在线圈上面, 调好后可以拿掉.

网友:
先拿掉底下的大磁铁,把浮子放在线圈上方,浮子朝哪个方向倾斜,就会感受到斥力才对,如果没有或者很轻微,那就查电路吧。

等线圈的斥力调出来以后再放上大磁铁调悬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