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了三个月了 正式开工做自己的雕刻机。现场直播

楼主(2011-03-24):
本来说好是年后过来就开始加工的。哎苦于公司太忙了一直让不出时间来。现在终于可以开始动手做了。废话就不多说了。上图吧

明天继续加工。还有五块板没加工
大清早再次上图,明天继续后面几块板

具体形状就是我的图像的样子只是X轴的电机放在左边了。图像上是放在右边的.

网友:
看大侠开工。

网友:
用料很足啊,羡慕

网友:
好东西,看着就结实

网友:
桌子太不结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大侠开工。

村长过奖了。我哪算得上是大侠啊。只是个年轻不懂事的娃而已。出道不久

回复 网友B:
桌子太不结实了

呵呵 在外打工。租的房。哎那个是吃饭的小桌子。是看那个桌子的底色拍摄的效果要好点 实际完后不是放在那里的。

网友:
打个手印

网友:
lz自己加工还是外包的呢?外包加工什么价钱?

网友:
又一强机要诞生了,期待楼主早日完工。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自己加工还是外包的呢?外包加工什么价钱?

你好。这个是自己加工的。外包的话这个不好说了。看你要求的加工工艺和加工精度咯   按我们模具厂的报价的话保守点估计得1000多.是至少得1000多。具体的要看情况而定。我们一般是先制作后报价。最后报价会比之前的报价有1%-5%的浮动.

同时谢谢楼上的朋友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网友:
赞 newsyii ~~~

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成本也不算太高哦

顺便问一句: 可以帮我加工几个铝件么? 不是雕刻机的件,是一个机壳的铝件,费用照规矩付. 谢谢~~

网友:
好羡慕哦,自己有加工设备可以用

我每次出去做东西因为量少(创业研发东西很多时候每个零件只做一个,但有成堆的东西,OTL),还得给那些人装孙子说好话,不过还是很感谢他们能把东西做出来,呵呵

PS:请问LZ“机头上板.jpg”这个图里的行程开关是不是不好上冷压端子啊,好像挺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赞 newsyii ~~~
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成本也不算太高哦
顺便问一句: 可以帮我加工几个铝件么? 不是雕刻机的件,是一个机壳的铝件,费用照规矩付. 谢谢~~

这个我可能无能为力了。因为公司不接外单。接的只是一些大客户的模具。我自己的都是买料做的。因为前一段时间忙完了 现在没啥事做。机台空着也是空着 就做自己的雕刻机了。小声的说句。这个在公司是不允许的哦。我也是偷偷的加工的 如果你的机壳不是很大的话。最好在100*100*30以内。那样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这个忙。就当交个朋友。太大了我可不敢保证能拿得出来。因为最近天比较冷穿的工衣大点 我的东西放在里面看的不是很明显

回复 网友E:
好羡慕哦,自己有加工设备可以用
我每次出去做东西因为量少(创业研发东西很多时候每个零件只做一个,但有成堆的东西,otl),还得给那些人装孙子说好话,不过还是很感谢他们能把东西做出来,呵呵
ps:请问lz“机头上板.jpg”这个图里的行程开关是不是不好上冷压端子啊,好像挺挤的

呵呵。是有点。不过我没打算上冷冲压端子。直接焊了再用热缩管包好这样就没啥事了。那样不会占太多的地方。这个建议当时也没想过用冲压端子。等下更新到图纸中。

网友:
龙门架应该设计成S型结构,这样雕刻主轴才会处于龙门架侧板之间,以免造成Y轴行程的浪费。羡慕楼主的条件,我的图纸正找人帮加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龙门架应该设计成s型结构,这样雕刻主轴才会处于龙门架侧板之间,以免造成y轴行程的浪费。羡慕楼主的条件,我的图纸正找人帮加工呢。

想过设计成S形的。但是太费料了。反正主轴往后面去浪费了 但是主轴还可以往前面超过工作台。我在那个地方摆一排刀 等我的自动换刀主轴做好了。那个地方就成刀库。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龙门架应该设计成s型结构,这样雕刻主轴才会处于龙门架侧板之间,以免造成y轴行程的浪费。羡慕楼主的条件,我的图纸正找人帮加工呢。
想过设计成s形的。但是太费料了。反正主轴往后面去浪费了 但是主轴还可以往前面超过工作台。我在那个地方摆一排刀 等我的自动换刀主轴做好了。那个地方就成刀库。

好吉利的数字

网友:
那三个微动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三个微动开关是干什么用的

限位用的

网友:
你的的看上去很扎实,呵呵 光杆多大?铝板多厚?

网友:
比我的快多了,呵呵!我的板卡已经打样好了,呵呵!等待机加了

网友:
大哥需要高速电机吗!

网友:
又一牛人自己DIY,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的的看上去很扎实,呵呵 光杆多大?铝板多厚?

光杆16的  板是20mm 底托板和机头后那个板是40的  然后还有三块10mm厚的支撑板.就是X轴方向一块  和最下面两块

网友:
用料足,做工好,希望是四轴带换刀的。

网友:
如果是四轴的,完成后可考虑转让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用料足,做工好,希望是四轴带换刀的。

四轴就免了。换刀只要有人肯帮我的忙我就可以实现换刀。问题是我发了一个帖子专为寻找控制主轴准确定位的。确没几个人回应.
〖求助帖〗怎样让加了编码器的直流电机在停止后能准确定位?
这怎么加html代码没法显示链接呢 没办法了只好发一个地址在这里了

网友:
顶你这个年轻不懂事的娃!!

楼主:
回复 网友K:
顶你这个年轻不懂事的娃!!

<hr color="blue" size="100%" align="center">
呵呵。谢谢

楼主:
没办法。可能是我的会员没通过审核。楼主位没法编辑了。只好在下面接着发了

继续上图 还有一块X轴的支撑板没做了。明天休息。后天加工。再一个就是工作台了。很纠结在想到底是拿600*400*20的铝板加工呢还是就用铝型材。

网友:
接口真帅气~

网友:
LZ很从容,期待成功

网友:
切的多余的料做接口用3.jpg.......这种插座不好,无法拧紧.

楼主:
要上班去了。今晚看情况而定。说不定只能加工出一块板来。那样一样还得好几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L:
切的多余的料做接口用3.jpg.......这种插座不好,无法拧紧.

就是这个公的无法和那个铝材拧紧。接口和接口还是很紧的。里面有个弹性垫圈 希望能起到点作用。实在不行就上AB胶了。

网友:
恩.在这里解答一下你的定位的问题.这个要全桥加位置环PID调节才行.大体的意思是过了位置倒转,没到位置的时候正转.业余条件下很难实现的.位置环+电流环就是双环.很难调节.

网友:
支持楼主坚持住!好机

网友:
你的大衣好大阿~~~~ 装了不少零件回来~~~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的大衣好大阿~~~~ 装了不少零件回来~~~ 哈哈

分批拿回来的  我们老大那边看着我做他们不会说什么 主要是怕门口的保安看见了就…… 呵呵 在过几天天气热了就没法做了 所以这几天尽快完成 后面的完不成就得外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恩.在这里解答一下你的定位的问题.这个要全桥加位置环pid调节才行.大体的意思是过了位置倒转,没到位置的时候正转.业余条件下很难实现的.位置环+电流环就是双环.很难调节.

是这样的。我的这个电机原本是个伺服电机。我想再加个编码器。看能否有人能设计个伺服驱动的电路图

网友:
X方向的强度就靠两个光杆和下面两块铝板支撑起来?这种结构的强度不知道够不够。另外这个JJ的材料成本要了多少了呢?我也想做一台,一直没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O:
x方向的强度就靠两个光杆和下面两块铝板支撑起来?这种结构的强度不知道够不够。另外这个jj的材料成本要了多少了呢?我也想做一台,一直没下手

X方向中间还有块板没加工呢。明天晚上加工。
说到材料我就来气了。主要还是自己把顺丰的运费搞不清楚。原先一直以为是首重10kg 是20元 续重是12元/10kg 这样算的。我想我的材料37kg 算下来也没多少。没事到到了后快递打电话给我说要交452的运费。当时我就傻了。我就问他们的运费怎么算了。后来才明白原来首重是20/kg 续得是12/kg 而不是/10kg 哎。以后材料打死也不在网上买了

网友:
用料很足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O:
x方向的强度就靠两个光杆和下面两块铝板支撑起来?这种结构的强度不知道够不够。另外这个jj的材料成本要了多少了呢?我也想做一台,一直没下手
x方向中间还有块板没加工呢。明天晚上加工。
说到材料我就来气了。主要还是自己把顺丰的运费搞不清楚。原先一直以为是首重10kg 是20元 续重是12元/10kg 这样算的。我想我的材料37kg 算下来也没多少。没事到到了后快递打电话给我说要交452的运费。当时我就傻了。我就问他们的运费怎么算了。后来才明白原来首重是20/kg 续得是12 而不是/10kg 哎。以后材料打死也不在网上买了 </......

圆通50kg的话,只要3元/kg

网友:
你的装配精度是怎么保证的?
靠定位孔吗?

网友:
这家伙,做得贼漂亮,真有才!!

网友:
我加工到很方便,数控全套都有,也是材料问题比较麻烦,准备先设计出图,然后慢慢收集材料

网友:
有加工条件的就是牛啊

网友:
vermon 你是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的装配精度是怎么保证的?
靠定位孔吗?

不知道说的是哪个方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々々》《

还以为是发布了最新进展的消息,原来是纯灌水,失望了T T

楼主加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控制器有买的,很贵的。好的要1000+便宜的也要600~700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N:
恩.在这里解答一下你的定位的问题.这个要全桥加位置环pid调节才行.大体的意思是过了位置倒转,没到位置的时候正转.业余条件下很难实现的.位置环+电流环就是双环.很难调节.
是这样的。我的这个电机原本是个伺服电机。我想再加个编码器。看能否有人能设计个伺服驱动的电路图

如果是24v的,兴许能帮上忙。我做过一个很简单的,匀速和自锁完全没问题,但是120V电压太高了。

自锁这个只需要位置环就够了,楼主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整理一下发上来,但是电压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Q:
回复 网友G:
々々》《
还以为是发布了最新进展的消息,原来是纯灌水,失望了t t
楼主加油啊

呵呵 我也不想 双休两天 只能停止了
哎 搞得没激_情了 都不想做了
还有一个工作台很让我纠结 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做这个雕刻机是为了什么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了什么 在这个坛子里曾有几个网友跟我聊天时都问了我同一个问题 问我做这个雕刻机是用来做什么的 我都回答说没想过 只是一时兴奋就想做个 可是到现在我真有点后悔做这个了  就想做完了马上转手出去
工作台原本是打算用600*400*20的铝板加工的 但是这一块板的材料费就得800多 再找人加工就的上千了 所以现在先在这里说一下 为了考虑到以后能够转的出去  大家给个建议 是用铝板加工T型槽的工作台(费用大概要1200)还是直接用铝型材(费用大概300)

楼主:
to61楼
好啊 发上来看看 先谢谢了
120V只是电机的电压 控制能不能分开来供电呢  不是很了解电气方面

楼主:
再来点新动静吧

现在还差工作台和主轴没做。主轴的材料买回来了(在以前的图中可以找得到)。工作台的没有原因楼上有这里就不再多说了然后就是几块放拖链的板子了。我打算用L的铝型材做就可以了 现在先开始布线。先绑起来看看最初的效果

这个拖链接头末端外特意设计的可以压线

哎。不知道是电机轴径有问题还是联轴器的孔有问题。配合的好紧 装配时要拆下来。没办法死劲的拧给弄断了。今天晚上去车间自己做三个十字滑块的得了。把另外两个好的也换下来。免得哪天坏了拆卸麻烦

网友:
你如果要转让,可联系我, zhaoch98 hotmail.com,空格处为@。

网友:
做的很漂亮,干嘛用二手步进,买新的吧,不差这点钱

网友:
这玩意的精度用来做水冷头应该没问题,没事做一点去电脑MOD论坛发帖子卖卖呗,赚点零花贴补机子费用

楼主:
回复 网友R:
做的很漂亮,干嘛用二手步进,买新的吧,不差这点钱

因为当时做这个的时候第一个买的材料就是步进电机。那时没想那些 就随便买了三个二手的。性能方面不敢说好。反正我通电测试滑动性能都是以4000每分钟来测试的。没出现过卡死的状态。不过有点就是感觉4000的速度也就那么快。顺便测了下三个轴的行程 x300 y450 z88 这个是实测的行程。就是从左边的限位开关到右边的限位开关那个地方.z轴当时是设计成100的 因为那时z轴的限位是没打算放在那个地方的。现在装在那里浪费了12mm的行程 对了这里问一下。我的丝杆是1605的滚珠丝杆。在网上搜说脉冲应该设置成320 不知道是不是对的.驱动是8细分的。

回复 网友Q:
这玩意的精度用来做水冷头应该没问题,没事做一点去电脑mod论坛发帖子卖卖呗,赚点零花贴补机子费用

呵呵 是水冷主轴吗? 我这个是要配合我自己的主轴用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在主轴上放两个拖链了。 赚零花钱就算了。这玩意还真能折腾人。我为这玩意这一个星期我快把我累死了。现在的想法是做好后有人要赶紧抛出去。以后再也不摸这玩意儿了。现在我还真的佩服阿莫他们那一行人  做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累 因为每个细节方面都得考虑。特别是我的这个换刀主轴。

网友:
呵呵 是水冷主轴吗? 我这个是要配合我自己的主轴用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在主轴上放两个拖链了。 赚零花钱就算了。这玩意还真能折腾人。我为这玩意这一个星期我快把我累死了。现在的想法是做好后有人要赶紧抛出去。以后再也不摸这玩意儿了。现在我还真的佩服阿莫他们那一行人  做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累 因为每个细节方面都得考虑。特别是我的这个换刀主轴。

人家是说~~~叫你用这个机子生产出  水冷头赚点小钱

换刀主轴  ?  搞出来了? ??

网友:
我感觉你的 工作台面一定会有强大的加强肋才有保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呵呵 是水冷主轴吗? 我这个是要配合我自己的主轴用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在主轴上放两个拖链了。 赚零花钱就算了。这玩意还真能折腾人。我为这玩意这一个星期我快把我累死了。现在的想法是做好后有人要赶紧抛出去。以后再也不摸这玩意儿了。现在我还真的佩服阿莫他们那一行人  做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累 因为每个细节方面都得考虑。特别是我的这个换刀主轴。
人家是说~~~叫你用这个机子生产出  水冷头赚点小钱

换刀主轴  ?  搞出来了? ??

还没出来呢。就算出来也是手动的。跟加工中心一样的效果。用的按主轴上的开关然后把刀把拿下来。再装个刀把上去松掉开关完事了

问一句。水冷头是什么东东。不懂耶

回复 网友M:
我感觉你的 工作台面一定会有强大的加强肋才有保障了

如果是用600*400*20的铝板的话应该是不用的。20mm的铝板就很厚了。除非是在上面放几十kg的材料会变形外。我想不会有人拿这个雕刻机来做那个重活吧。

楼主:
找了个控制器。大家帮忙参考下。我看了下。人家这个用的是无刷的直流电机。而我的是有刷的

产品应用:

小型数控机床(小型铣床,小型车床,多功能钻床等)主轴电机控制,风机,水泵,机械拖动等机电产品

主要参数指标:

输入电压:110V/220V  50-60Hz (可通过选择端子选择)

额定输出功率:1.1KW

额定转速:可根据客户要求定转速

效   率:≥85%

功能描述:

◆ 起、停,加、减速,正、反转功能,攻丝功能

◆LCD动态显示实时转速,当前转向,保护状态(可选)

◆过流,过压,过载,欠压保护功能

◆ 提供外用户面板接口选择功能,可方便用户使用;方便用户用Mach3软件控制或PLC控制器控制

◆ 提供485接口和TTL接口,可以方便地与系统通讯(可选)

◆具有机床急停开关,保护面罩、电控门开限位保护

◆可跟据客户具体要求定转速

◆电压调速功能(可选)

◆信号输入口:电机温度信号输入口(可选)

◆信号输出口:保护信号输出口,转速信号输出口,扭矩信号输出口(可选)

网友:
Z轴滑块.jpg的固定方式很像新大海
板材很厚,目的是想加工金属吗?使用直线导轨比较好

楼主:
大海?不懂 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也不知道要加工什么。只是感觉厚点可以挂重点的主轴在上面
直线导轨没有想过。因为这个机器是铝材的。没必要用直线了。除非做钢结构的那就会用直线导轨。

楼主:
再上传点东西吧

自己做的十字联轴器。 把以前买的弹性联轴器换了。这玩意做起来还真麻烦。难怪淘宝上卖60几块钱一个的。现在想想确实应该

网友:
继续支持楼主的动手实干精神

网友:
这种十字联轴器非常好用, 轴心偏几个毫米,一样转得很轻松,不过偏心会导至角速度是变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S:

联轴器的间隙怎么调啊?

-------------------------------------
还有LZ的机器多重啊?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重57KG,Y轴是86的电机,小了跑不起来的。
8A的驱动电流在8细分的时候还是失步。你这个小电机很悬啊。。

我现在一直在头疼用什么驱动我的Y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联轴器的间隙怎么调啊?
-------------------------------------
还有lz的机器多重啊?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重57kg,y轴是86的电机,小了跑不起来的。
8a的驱动电流在8细分的时候还是失步。你这个小电机很悬啊。。

我现在一直在头疼用什么驱动我的y轴呢。

我的估计也应该有50kg左右吧。当时买材料就有37kg 而且工作台的还没算 电机 丝杆等等的重量加进去可能有50kg左右。
那我就想不通了啦。86的电机都驱动不了。那你那个Y轴就很紧呀。滑动性能不好。我的我用这个二手的57电机试过了。跑4000/分钟都没失步。如果实际用的时候肯定是不会跑这么快的了。一般用到2000就可以了。到时候我把Y轴换成57加长的扭矩再大点的电机现在的扭矩是1.2N 想换成1.8N的 驱动也是8细分的.淘宝上购的。一个叫做极平的吧。做工还蛮好的.

网友:
真强壮!
料和加工费很吓人,

网友:
实在是羡慕楼主的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T:
真强壮!
料和加工费很吓人,

回复 网友U:
实在是羡慕楼主的能力

可是烧了不少钱的了。

别让掉下去了  顶起来

网友:
newsyii你好,请问你的材料是自己加工的还是请人加工的?是用的什么机器加工的?费用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V:
newsyii你好,请问你的材料是自己加工的还是请人加工的?是用的什么机器加工的?费用多少?

全是自己加工的、用的是台湾快捷股份有限公司的QJM-QB-VS 40# 传统铣床. 费用按加工工时来算。具体费用看你要求的精度来定。精度要求正负0.05mm内。铣床到位就行了。要求到0.01mm需要大型平面磨床。和线割   前者材料费和加工费算在一起应该是要4500左右
后者的话可能要5500多。甚至更高.

网友:
做工很好,支持!
同时感谢楼主提供信息!以后常来学习。

楼主:
现在决定了。换刀主轴不做了就用110v200w的电机做主轴了。原因是女友要求我去深圳。没办法。没时间来加工了 机机决定转出去。不想带着跑了。要的请速度。工作台没做。现在工作台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铝型材 一种是用铝板加工。二选一。两种价格差距很大。

网友:
用料十足啊  不少米

网友:
回复 网友G:
现在决定了。换刀主轴不做了就用110v200w的电机做主轴了。原因是女友要求我去深圳。没办法。没时间来加工了 机机决定转出去。不想带着跑了。要的请速度。工作台没做。现在工作台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铝型材 一种是用铝板加工。二选一。两种价格差距很大。

价格?

网友:
楼主去深圳哪里啊,我沅江的,离你很近啊

网友:
啥也不说了,非常支持

楼主:
价格看选哪种工作台
现在决定用铝型材做工作台 看中了一款 有 30厚 价格是260一米 整个铺满得花 600人民币  所以  定价在 6500左右 这材料这价格完全是只收成本了 行程是 450*300*88大家去淘宝查下价格就知道这么大行程的机子料还没这么足 都卖到了9000到一万多

楼主:
我去深圳龙华  在哪里呆几个月后再去广州

网友:
强,高手中的战斗机

网友(2011-06-16):
牛人!牛机!很强大!

网友:
请问lz固定光轴用的啥?胀套么?

网友:
不错,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1-07-31):
都是高人来的!!!

网友:
1605丝杆,如果当量是0.001mm,细分应该是25.

网友:
建议把油漆刷了再总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