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3-470的烧写,一直出现如下画面

楼主(2011-03-24):
烧写时出现的情况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帮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感谢无尽

网友:
如果排除接线问题,我的过程供参考。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2300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enwu&bbs_id=9999

楼主:
谢谢你,我的时区多加了一,问题不大,不烧写也行,你的说的我会认真看看。
最近正在为上位机发愁,这个帖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316715的上位机你有试过吗?我就是他照着程序里面的发送格式的可是不行,我的格式是(十六进制) xx(序号高位) xx(序号低位) 41(自动或手动48) xx(月) xx(日) xx(时) xx(分) xx(秒) 4e(北纬) xx(度) xx(分) xx(小数) xx(小数) 45(东经) xx(度) xx(分) xx(小数) xx(小数)发到上位机后会产生偏移错误怎么试还是一样,还望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的时区多加了一,问题不大,不烧写也行,你的说的我会认真看看。
最近正在为上位机发愁,这个帖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316715的上位机你有试过吗?我就是他照着程序里面的发送格式的可是不行,我的格式是(十六进制) xx(序号高位) xx(序号低位) 41(自动或手动48) xx(月) xx(日) xx(时) xx(分) xx(秒) 4e(北纬) xx(度) xx(分) xx(小数) xx(小数) 45(东经) xx(度) xx(分) xx(小数) xx(小数)发到上位机后会产生偏移错误怎么试还是一样,还望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usb转串吗?直接用电脑上的串口好像更容易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所以只能用usb转串,你有用过这种上位机吗?

用过的话,跟我讲讲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