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C和iar互换使用

楼主(2011-03-24):
同样的代码在ICC里可以正常编译,但是移植到cv avr或iar avr里就提示存储空间不够?我用的是m16ll
以下是源程序:
void Disp_Img(const unsigned char *img)
{
     unsigned char j,k;
     for(k=0;k<8;k++)
     {
          SE_CS1();CL_CS2();
          delay(10);
          write_command(Page_Add+k);     //选择页 页++        64行分成了8页
          write_command(Col_Add+0);             //从第0列开始
          for(j=0;j<64;j++)                          //左半边 64 列
                   write_data(img[k*128+j]); // 左半边 k 页每行的数                 为什么是 K*128,k*16就行了啊?因为每一页有8行 8*16=128; write_data(img[k*16*8+j])

                  CL_CS1();SE_CS2();
          delay(10);
          write_command(Page_Add+k);         //选择页
          write_command(Col_Add+0);                 //从第0列开始
          for(j=64;j<128;j++)                          //右半边 64 列
                   write_data(img[k*128+j]); //         右半边 k 页每行的数
     }
}
#ifndef __zifu_H__
#define __zifu_H__
//一张图片128*64的
const unsigned char Bmp[]=
{
0x0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90,0xD0,0x78,0xF8,0xF8,0xF8,0xF0,0xF0,0xF0,0xE0,0xE0,
...
};

#endif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
问题出在这里
const unsigned char Bmp[]=

你查下ICC工程的设置,const 关键字在ICC中默认是设置为Treat "const" as "__flash"
也就是说,定义出来的变量是放到FLASH空间的。
所以如果你要移植到IAR上,要查阅编译的帮助手册,看怎么定义一个放在FLASH空间的变量

网友:
是的,要看编译器支持的数据类型和扩展关键字等,不同的编译器不一样

网友:
const unsigned char Bmp[]=

   改正为 flash unsigned char B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