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台 HP85662A 频谱仪,有用过的吗,进来交流下啊

楼主(2011-03-24):
如题,谢谢

网友:
ls先搞搞清楚吧。HP85662A只是频谱仪的中频和显示部分,不能单独用的。

你这样问,就好像说“想搞台15寸的电脑”

85662A可以配85680A/B构成8568A/B系统(100HZ到1.5GHz),也可以配85660A/B构成8566A/B系统(100Hz到22GHz),当然还有更低档一点的8567系统。
其中B型比A型有更新更快的CPU,别的相差不多。只要有地方放,8566/68还是很好的,二手的价格便宜(相比8590或8560系列),性能也相当不错(相比855x或8569)。重要的是文档齐全、市场存量大,维修配件不是大问题。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不是更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确实应该是HP8568B

机器已经到手,不过现在有个两个问题

1:机器开机后,显示器显示的波形是固定的,不会自动触发,也就是只显示一次,类似于示波器的单次触发。
2:显示区域右边部分始终不显示波形,一直是低电平线,感觉没有扫频完,所以频谱显示不完全,很是郁闷。

有高人知道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
从marker频率与中心频率一致这点来看,倒不像是没扫完,而是显示器没显示完扫描就完了。8568的一个特点是RF单元有一个与扫描同步的锯齿波信号通过互联电缆送到显示单元,显示单元通过对这个信号进行A/D转换将IF检波结果与扫描频率一一对应。
不过我就知道这些了,LZ还是到Agilent网站下载一份维修手册研究一下吧。比起8566来,8568毕竟还是简单许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marker频率与中心频率一致这点来看,倒不像是没扫完,而是显示器没显示完扫描就完了。8568的一个特点是rf单元有一个与扫描同步的锯齿波信号通过互联电缆送到显示单元,显示单元通过对这个信号进行a/d转换将if检波结果与扫描频率一一对应。
不过我就知道这些了,lz还是到agilent网站下载一份维修手册研究一下吧。比起8566来,8568毕竟还是简单许多了。

谢谢,我下了手册了,全英文,,不知道怎么排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