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电调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24):
在这里潜水好长时间了,准备做一个四轴玩。
前段时间整个都在忙着写IMU算法的事情了,从DCM折腾到四元数,从EK折腾到IKF,F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也没搞出理想的结果,只好先放放....

这几天在分析德国人的程序和电路图, 有两个小问题请教:

1). Back-EMF 检测的那个电阻网络, MK 都是用4.7K电阻搭的,但是坛子上有人用不同阻值搭的分压网络。 难道mk的等值电阻网络不超M8的最大输入电压限制么?
2). 在BL_ctrl 2.0 的原理图中,为什么从MCU出来的high-side控制信号要用一个电阻链接到pin 13? 图上也没标出阻值。。。

刚刚入门,问题幼稚,请多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傻了,刚刚发完就想起来推推公式....在12V输入电压的情况下,那个电阻网络的输出最大值是16/5 volt,就是不大约M8的输入限制Vcc(5V) + 0.5V。

第二个问题还是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2015-09-23):
2:因为PIN13即用于输出高端驱动信号,同时也用于程序下载,为了防止程序下载后短路,需加一个限流电阻,几百欧姆至几千欧姆均可,注意阻值过大会导致下程序时成功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