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含油铜套做雕刻机光轴的滑动轴承安装好后老卡住,如何解决?

楼主(2011-03-24):
自己做雕刻机,用光轴铜套,可是安装好后很难保持顺利滑动,经常半途卡壳,郁闷透顶,有那个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没那加工精度就用滚珠套。也可能是你设计不合理的问题。

网友:
机架钻光轴的定位孔不够准确,导致光轴平行度有误差。你购买的含油铜套和光轴配合是多少?我购买的粉末冶金铜套配合是8-10个丝

楼主:
8-10个丝 那精度很差了,如何保证安装完后间隙不影响精度呢?我要求尽量接近2丝的精度的

网友:
2丝的精度,用导轨滑块吧。就是用了导轨滑块,你也不见得能调得出2丝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8-10个丝 那精度很差了,如何保证安装完后间隙不影响精度呢?我要求尽量接近2丝的精度的

2个丝的精度,用直线轴承,点接触,间隙是 um级别。法兰或滑块形式都可以装配后做调整

楼主:
直线轴承不都说是滚珠的,精度很差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线轴承不都说是滚珠的,精度很差的吗?

关键看装配,一个精密仪器装配师傅,工资基本上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记得阿莫雕刻机用的盘起铜套和光轴的配合是5-6个丝,你不用考虑热胀冷缩吗?接近2个丝,你能保证你的两根光轴的平行度在2个丝内吗?不卡壳才怪。

楼主:
两根光轴的安装孔是用两片叠加,一次装夹加工出来的,平行度能保证为2丝内,阿莫那个轴承一个120我有点不信,那一共6个都要将近700块了,那还赚什么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进口正品的差不多就是120一个的。高精度的角接触轴承都贵

网友:
可 不是 6个,应该 是 12个,每轴4个。

网友:
同心度与光轴的质量好不?

网友:
有个疑问   你们的机械定位用来作什么  要这么高的精度 是不是~~~~太浪费了

要是加工个壳子什么开个洞  个人认为  1/10mm 的精度 已经很准了

网友:
卡住,光轴不平行,或者两轴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