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国产芯片的质量问题,购买max3232的经历

楼主(2011-03-24):
话说最近在网上买了一批芯片max3232,1块钱一片,感觉很便宜了,国产的,觉得这个芯片本身也没啥东西,便宜点也应该没事,谁知买回来压根不能再3.3V供电的情况下工作,5V下面还行,问卖芯片的回答很简单,国产的,可能质量有问题,非常郁闷。

在说之前用的进口的max232虽说datasheet上面说是5V下面工作的,但是使用3.3V的时候工作依然很正常,以后买芯片是得注意一点了。

网友:
电容用大点,用用一般都行

网友:
恩,一般用1uF贴片代替0.1uF即可。国产一般5毛

网友:
我买了2批样品, 就算把电容换成10uF的, 3.3V照样不能工作. 很是无语.

网友:
MAX3232,加的,3.3V,换电容没用

网友:
顶楼主啊,我的经历和你真是一模一样。现在我画图不管是5V还是3.3V的,都用MAX232贴片!

网友:
嘿嘿,加电容只能说对真货,性能差点的有用。有的IC就是一个塑料拉引脚出来,加多少也不行的。只能说看RP了,想要便宜,就只能试运气。烦扰的是,就算你想用正品,假的也很多。

网友:
换SP3232或者是TI的吧,MAX的少量想买到真货太难了。

网友:
坏了菜了,我买的都是国产的,别不能用呀

网友:
这种货色找封装厂拿的还行,电子市场上买的要特别特别小心。

网友:
吼吼,我以前买过一批MAX232的国产的,6毛,9600bps送数据都会有漏码,后来没辙到底换成2块多进口的用了,但貌似坛子里有人用过国产的232,而且量很大,竟然没问题的,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使用过山寨中的顶级货台湾产的MAX3232,2.5元左右一片,当时做的时候手摸摸,乱动,个把月的时间也没坏,后来做好后,在产品上,有的使用数十天,有的是2、3个月,有的是半年左右(这也是凤毛麟角了),就莫名其妙的坏掉,后来买正宗进口的美国货,其实价格也不贵,5元左右一片,到现在没发现有坏过的,同样电路,同样的使用环境,好多都是两年以上了。

网友:
一直贴片SP3232。好像货源充足

网友:
一直都买MAX232 CSE,据说是马来西亚产的,3.5元,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也是用sipex的多,maxim假货横行,不敢用。

网友:
我买的MAX3232国产贴片,0.65元每片,没发现什么问题呀,用了很久了,电容0.1uF,9600bps

网友:
普芯达MAX232  1.2元
  3232   1.8元
3.3V 115200 没发现过问题,完全可以替代SP3232。我的stm8小板全部使用普芯达的232

网友:
这个不能叫MAX232,只是一般个国产232印丝上MAX232的印字而已。山寨的芯片一样的名称一样的印字

国内现在的芯片山寨能力很强,买任何芯片要养成问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习惯。。

网友:
三极管232 (原文件名:232-2.jpg)

这个电路不少单片机学习板上都用,我自己也搭了用来烧STC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兄弟大批量的在产品上使用,如果很稳定的话那算起来也比买国产232的合算了!

网友(2011-10-15):
谢谢啊,看了你的贴子后,我马上改买进口SP3232了

网友:
我导师也买到这假货,让他很是郁闷。弄了连天搞不定,换成5v的就OK了

网友:
光一个电子设计竞赛就坏了,好多max232

网友:
一次焊样板,买了两片MAX232,其中一片焊上就发热,另一片始终没有负电压。换了ST的3232好了,就以为电容大小是对的,只是买到了假货,于是马上批量了,用的MAX232+1uF。

后来一次用MAX3232,1uF电容不工作,要换成0.1uF的才工作。

回想前一次的经历,出了身冷汗:样板用的ST3232+1uF电容,批量却用MAX232+1uF电容,幸亏没有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看了你的贴子后,我马上改买进口sp3232了

如果js们发现用sp3232的人多了,就该山寨sp3232了。

网友B(2015-05-12):
最近做板,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用的是max3232。
换不同的USB转UASRT线,有的连不上,有的断断续续,有的很稳定,
但直接用电脑COM口,却误码率很高。
硬件方面能动的全动过了,还是找不到原因
难道真是 芯片的原因。。。。。

网友:
你这个还好啦  我看到更夸张的
冬天太冷了,芯片不工作,拿打火机烤一烤就又OK了

网友C:
我都是买最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买最贵的

我也买最贵的,无论MAX3232或者是SP3232都不能在3.3V用,淘宝上都买过好几家了,现在直接用ADI带隔离的一了百了。

网友:
sp3232假货少吗  tb搜下,有N种外观呢

网友:
你以为做产品的个个都是拿进口货吗?笨了。

网友:
前阵子买了个山寨的Max3232,工作起来,消耗电流>5mA
而行货datasheet显示Icc Max = 1mA

网友:
这个片子已经不用美信了,都换s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做板,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用的是max3232。
换不同的USB转UASRT线,有的连不上,有的断断续续,有的很稳 ...

换成SP3232,就OK了..#$^%$^#@@#..

网友:
国产MAX3232自己玩一般没问题,用到现场就不行了,经常通信不了。

网友:
楼主用SP3232吧,在嘉立创买
MAX开头的假货很多,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SP现在好像也有假货了

网友:
国产MAX232会坏的!
之前用过一批.没半年.600套产品卖出去200套。返修86套。
还有些客户干脆把我产品扔了。。
之后那400套就悲催地手工换芯片。。。。。。
此事之后。全用进口芯片。

网友:
232暂时没遇到这种情况,485却是各种问题啊,有时候你用烙铁烫一下芯片就有正常了,好奇怪啊!

网友:
现在sp3232也是假货满天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