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是否知道这些图片上的流程图、框图等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吗???(我觉得至少用三种软

楼主(2011-03-24):
一、有立体效果的,算是流程图的框图吧,,不知是用什么东东画的,,,我在visio上没找到这种框框
    哪位大哥知道这是用神马画的吗,,,推荐一个

二、这个图是用截屏软件截的,,,截得很完美,,不会是用print screen 键截完后再修改的吧
   哪位能否推荐一个好的截图软件,,谢谢

三、这些框图又是怎么画出来的呢,,,网上一直没找到过,,,知道的推荐一款吧
再次感谢

网友:
还viso呢。就是word里面的画流程图的画的。只不过染色而已。我画的图比这个漂亮多了

网友:
其实Visio上本来就带有3D框图的,这些图片上的流程图与框图visio都可以画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试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截图是怎么截得呢

能把你画的传上来大家看看吗

网友:
有些东西是要用到软件才画的漂亮

网友:
一个软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SMARTDRAW,随便找了几张图

网友:
不用安装的抓图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画图软件,,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word里画的话几个图形怎么对齐呢

网友:
1/3非常像是visio的作品~word里面的对齐可以在属性里面用绝对值对齐,高版本的word对齐的时候会有虚线先是,而且自动吸附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给力啊,,这个软件

网友:
office 2010 可以轻松搞定你上面的所有绘图~~~~

网友:
抓图,开QQ就行了,很久没装过专业的软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抓图还需要软件???
不是按printscreen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qq抓图要先把qq的那个对话框弄出来才能截图的

有时是很不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qq抓图要先把qq的那个对话框弄出来才能截图的
有时是很不方便的

快捷键啊,ctrl+alt+a

楼主:
哪位能看看我的这个贴:

    超声波测距中两个探头距离(用分立的探头)的对测距准确度影响的一点个人见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3309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guxingganyue&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