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在阿莫这买的GPS搜不到卫星

楼主(2011-03-24):
刚刚玩GPS,买的是c-370和阿莫这配套的usb转串口FT232直插小板,我的链接方法是gps的TX链接ft232的RX,GPS的RX链接FT232的TX。gps的EN和GND和FT232的地共电源地,GPS的VC和FT232的VC供电源。连好后上电,GPS模块的LED等一直闪烁,闪烁时亮的时间比较长,请问下,我这样链接对吗,是什么原因搜索不到卫星,我是在窗户的边上进行测试的。

网友:
你这个是进二进制模式了,软件不识别。可用SIRFDEMO写指令改了NMEA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胡子,能给我传个那个软件吗,或者给个链接,刚找了半天没找到。谢谢了。还有我的电路链接是正确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进二进制模式了,软件不识别。可用sirfdemo写指令改了nmea模式。

额,砖家来了。。。

LZ,首先你这个不是搜不到星,而是软件根本就没有接收到GPS模块返回的数据,如果接收到了,那个命令窗口会不停的出现如下字符串:
$GPGGA,112202.000,3418.2993,N,10903.6425,E,1,05,2.1,441.0,M,,,,0000*0B
$GPGSA,A,3,29,05,30,25,12,,,,,,,,2.3,2.1,1.0*38
$GPGSV,3,1,12,05,72,332,36,02,55,078,,10,37,045,,29,34,311,40*7D $GPGSV,3,2,12,26,22,185,,15,20,194,,20,18,052,,25,14,260,28*79
$GPGSV,3,3,12,12,11,226,15,30,11,280,30,27,04,056,,07,04,065,*73
$GPRMC,112202.000,A,3418.2993,N,10903.6425,E,15.30,,021110,,*19

可能是你把RX、TX接反了或者波特率不对,你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自动发送数据,然后短接RX TX,看看你发送出去的数据是否能被接收回来,若接收不到数据,可能是你的USB-232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
真像帝出现
楼主,这个GPS不是9600的,我买了4个,都是4800的,你改改吧,建议你使用前先阅读淘金贴里面那个几千层楼的贴子3遍,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我的也收不到卫星啊,9600的波特率,目前在户外测试。一个卫星都收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同学这里刚好有一个370c,和我的一摸一样。我用他的370c来插到我的设备上,几秒钟就可以搜到星,这证明我的连线,max232,串口,笔记本等一点问题都没有。而换上我的370c就一个星都搜不到。我已经把我的和他的那个烧进去了同样的固件,放在同一个地方搜星。昨晚我开着笔记本让它搜了一个晚上,还是一个星都没有。这真是让我无语了。我只能怀疑我买的这个370c可能有问题吧。
如果要说误操作呢,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我的两个误操作:
1.把txd,rxd与max232的接口正好弄反了,导致找不到GPS。后来正确的接上之后,已经能够找到GPS设备。这个不会对GPS造成损坏。
2.调试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把电源接反了,也就是正负电源颠倒了,我发现后立刻拔下了电源。而为了验证这个操作是否会损坏370c,我冒着风险又把我同学那个的电源故意反接了,过了大概五秒,我再拔下电源,正确的接上,然后测试,依然可以搜到卫星。那么可以证明,电源反接是不会损坏设备的。
由此可见,以上我的两个误操作对设备是不会损坏的。而且我所使用的电源都是FPGA上面使用的5V开关稳压电源,输出就是稳定的5V,所以也不可能存在电压过大的情况。
但是,正像阿莫你所说得,你们的模块都是全新的,都经过了测试。我也不相信我就这么倒霉,这次我买的这个GPS就是坏的。我现在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至于退货这点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最关键的是你那里没货了,我想玩这个玩意都没法换了啊。
但愿我的370c没有坏吧,先去上课,下午继续弄。

这个是我的模块,一个星都搜不到 (原文件名:1.jpg)

这个是我同学的,很多星。在同一个地方测试。 (原文件名:2.jpg)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搜索结果,是有卫星信号的,就是找不到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导航电文的前三帧一直没收到?时钟和日期也没有校正……

建议到空旷的地方再试,我手里有个SFII芯片的GPS模块,在室内有类似现象

网友:
我说了,不是搜不到星,而是输出格式有问题。一般的软件只认NMEA协议,而你的GPS输出的是SIRF私有协议。
你需要SIRFDEMO软件改一下输出协议。请自己GOOGLE。本坛里也有,自己找。
你看你的输出语句窗口里的不是$GPRMC这类型字符串开头,而是$PSRF,楼上各位看到没有?
楼主波特率是正确的,否则不会输出有效字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了,不是搜不到星,而是输出格式有问题。一般的软件只认nmea协议,而你的gps输出的是sirf私有协议。
你需要sirfdemo软件改一下输出协议。请自己google。本坛里也有,自己找。
你看你的输出语句窗口里的不是$gprmc这类型字符串开头,而是$psrf,楼上各位看到没有?
楼主波特率是正确的,否则不会输出有效字符的。

楼上几个说的是7楼的问题回复

【11楼】xiangxiaowei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我买的是之前的ProGain,也与你有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的比你好点,我之前把它做到一个盒子里,估计是用太阳能电池挡到信号了,结果情况和你一样,后来我拆开特意到空旷地带试了下,通过蓝牙连到我的手机上的GOOGLE地图,这时可以找到3个星,偶尔还能4个,能定位,但花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方向一直跳动,感觉还是有点小问题,你看下你的GPS是不是也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吧,我刚才把我的波特率换成了4800,和我同学的里面的固件一样。我刚才又在外面的广场上测试了半个多小时。依然搜不到一颗卫星。同学的一个370c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定位。
已经不想再试了,搞了两天。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固件,我只能说我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坏的,除此之外实在找不到理由来解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非常的不解啊。7000个都没有坏的,我就这么悲剧,收到就是坏的?我也不愿这么想啊。关于我所做的操作我已经详细说明了,收到的信息也通过截图上传了。
我现在想不出其它的解释出来了啊。到底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楼主,建议你买470,真的,470强很多很多,超级牛逼,信号非常非常爽,当然,体积嘛,胖1点点,DIY无所谓啦
这玩意你不会想量产吧?想也没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再买两个470送一个470,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吗?还有,最好发货给我的时候测一下吧,这两天测试这个弄得够呛啊。我那个370我也没想退货,因为盖子已经被我打开了。。嘿嘿。
那我再买两个470,送一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快就没有370啦,我还打算再买两个呢,前几天看库存还有1K多个呢,真晕死.板子焊完了,留下的空间只够370的.....

网友:
我说了,不是搜不到星,而是输出格式有问题。一般的软件只认NMEA协议,而你的GPS输出的是SIRF私有协议。
你需要SIRFDEMO软件改一下输出协议。请自己GOOGLE。本坛里也有,自己找。
你看你的输出语句窗口里的不是$GPRMC这类型字符串开头,而是$PSRF,楼上各位看到没有?
楼主波特率是正确的,否则不会输出有效字符的。

胡子说了很多遍了,为什么当废话呢?

网友:
SIRFDEMO恢复gps模块时可以同时清除模块内保存的数据,试试哦.恢复后第一次定位时间比较长,位置好的话可能也需要几分钟.

网友:
大胡子比较郁闷。。。。。。
哈,路过

网友:
1.能显示GPS  OPEN 和$  波特率应该是对的
2.$PSRF 帧识别头不对,也就是你设置的输出数据格式不对,看你同学对的帧头数据就明白了,按照楼上的找软件设置一下。
3.GPS初始化得有耐心。刷固件后需要完全重置“星历”数据,这个需要良好的接收条件和曾经有过星历的模块比要慢的多。10年前的GPS模块首次捕捉到定位信息的时间要用几个小时而且数据是二进制的而且移动速度单位是海里,SIRF3已经是很快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说了,不是搜不到星,而是输出格式有问题。一般的软件只认nmea协议,而你的gps输出的是sirf私有协议。
你需要sirfdemo软件改一下输出协议。请自己google。本坛里也有,自己找。
你看你的输出语句窗口里的不是$gprmc这类型字符串开头,而是$psrf,楼上各位看到没有?
楼主波特率是正确的,否则不会输出有效字符的。
胡子说了很多遍了,为什么当废话呢?

从7楼开始就没在讨论楼主的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把胡子说的话当废话"

你就不能仔细看下贴再发言?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已经很久没来啦。
我不是楼主。我的问题在9楼。不是协议不对。看看9楼我发的截图你就明白了,帮忙看看有啥解决的办法没?

网友:
天线松动了?....哈哈,纯属猜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是从网上找的资料
$PSRF104复位指令(主机输出):
$PSRF104,<纬度偏移>,<经度偏移>,<高度偏移>,<时钟补偿>,<GPS秒/周>,<GPS周>,<频道>,<复位选项>*<校验和><CR><LF>
<纬度偏移> 范围90到-90度,GPS定位准确的默认可为0。
<经度偏移> 范围180到-180度,GPS定位准确的默认可为0。
<高度偏移> GPS定位准确的默认可为0。
<时钟补偿> 为0时则调用上次存储的数据,默认为96000。
<GPS秒/周> 默认为237759。
<GPS周>    这个参数可能用处不是很大,我这里串口**出来的数据为922。
<频道>     GPS所用的频道,范围0到12。默认可为12。
<复位选项> 1=热启动,所有数据均有效        2=暖启动,星历清除      3=暖启动,星历清除并加载初始化数据
           4=冷启动,清除内存所有的数据    8=清除内存中所有的数据并复位GPS回到出厂状态。
例子:热启动、暖启动、冷启动
$PSRF104,0,0,0,96000,237759,922,12,1*2B<CR><LF>
$PSRF104,0,0,0,96000,237759,922,12,2*28<CR><LF>
$PSRF104,0,0,0,96000,237759,922,12,4*2E<CR><LF>

注意那个频道号,看看你的模块输出的信息使用的频道范围,会不会问题出在这。
另外这个模块可以原价加运费转让给我。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啊,这个模块我已经搞不定它了,也不想再搞了,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
我应该回复的是28楼,不好意思点错你了。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用户名加16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my God  几天没来,这么多回复的,我的问题已解决了,是我们这边信号,不太好,必须要拿到室外才行,窗户边上不好使。
不好意思啦。

楼主:
最后还有就是这次的链接,我把第一个引脚悬空了和是在户外测试的。

网友:
那就是刷固件后模块的星历完全是空白的,需要补充大量数据,这时需要良好的接收环境。首次捕捉到定位信息后,再次连接就很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如果反接过电源的话,很可能有源天线上的LNA被你搞死了,射频管是很脆弱的。你同学的反接不坏不代表你的不会,每个管子体质不同。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做个4螺旋无源天线接到外接天线口上试试,如果能搜到星就是有源天线坏了。

网友:
看图片明显是信号不好,载噪比才28,建议楼主拿到室外空旷无遮挡处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已经在广场上试过了。暂时先不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教咕唧霖:做个4螺旋无源天线 有什么详细的资料吗?以前曾看到“老头学GPS 天线”介绍了一些,但是没见那位说成功或效果如何。不知C370、470那个外接天线接口(同轴电缆接头?)的型号规格是什么?如果外接天线,那内置天线如何处置?让它们并接不管还是要怎么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