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公交车上刷卡收费系统是怎么样读取今天是哪些人坐过公交车的?

楼主(2011-03-24):
用的是什么方式通信的?

楼主:
能不能介绍下这个方法?功能怎么样实现的?谢谢

网友:
可能钱是直接存在卡上的吧

网友:
为什么要记录哪些人做过公交?

网友:
貌似是有记录的,每天晚上数据更新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通讯方式,每天收车后,站里有个负载这个工作的人,拿着一张“管理卡”将车载的刷卡收费系统中的所有记录读到卡上,然后回去再在站上的系统读出。我是猜的。用一个所谓的“管理卡”做媒介来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
好像以前都是递减。 为什么要记录数据那?

网友:
消费流水是必须记录的,一个方便检查,第二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账面发生出入时能够平账或者回滚历史。

目前大量的应用是不通信,仅仅是车辆回去后使用采集卡进行数据转移。

网友:
你在充值点充了100块钱,系统有记录.如果你坐了200块钱的车(自己充进去的),系统就会将你列入黑名单.直至将你的卡销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京这好像是刷完钱马上就少了

网友:
我怎么都感觉那系统是无线和总站联系的啊 看那个上面带个天线

网友:
卡里有存储数据的......
而且每天下班后刷卡机上的数据都要读回到电脑里面的~~~~~

网友:
一般这种系统会用GPRS做的,实时通信的,
卡来本身不记录你有多少钱,也不记录你坐了什么车,坐了多少次,只记录一个唯一的ID号,
刷卡机是一个GPRS终端,他的主要工作是读取你的卡的ID号,并发送到服务器,
服务器会实时地从你的账号上扣钱,如果无法扣到钱,则无法完成刷卡。
不知道你说的是否这种系统,广州的羊城通系统估计会是类似这样的原理。

网友:
楼上看来是不了解乘车卡系统了,现在真正应用的系统几乎没有实时通信的,每笔消费记录都会存在读卡器中的,每天收车回去后汇总到总库,进行以卡修库作业。

回复 网友A:
北京这好像是刷完钱马上就少了
^^^^^^^^^^^^^^^^^^^^^^^^^^^^^^卡上有记录钱的,刷一下或者刷两下(两种扣款方式)马上钱就少了,这个时候总库里边是没有变化的,需要当晚汇总后在总库中进行扣减。俺搞过校园一卡通项目,这个套路基本上都一样的。

网友:
公交不是实时通讯的,卡上有余额,刷卡直接扣卡上的余额,刷卡机记录消费流水信息,到总站后人工将流水信息读到电脑中上传核对。
卡有多个密钥,扣费用一个密钥,充值用另一个,离线刷卡在线充值,即使刷卡机丢失也不会泄漏充值密钥,系统安全性是很高的。
至于天线,那是GPRS + GPS实时汇报车辆坐标,用于监控调度的,和刷卡无关。GPRS实时性太差,做不到0.5秒内完成在线交易的。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卡上存着钱数,刷完修改余额。至于车辆回站后采集信息那主要是为了提取载客信息,哪个车拉了多少客,月底分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这种系统会用gprs做的,实时通信的,
卡来本身不记录你有多少钱,也不记录你坐了什么车,坐了多少次,只记录一个唯一的id号,
刷卡机是一个gprs终端,他的主要工作是读取你的卡的id号,并发送到服务器,
服务器会实时地从你的账号上扣钱,如果无法扣到钱,则无法完成刷卡。
不知道你说的是否这种系统,广州的羊城通系统估计会是类似这样的原理。

胡了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是这样的,卡上存着钱数,刷完修改余额。至于车辆回站后采集信息那主要是为了提取载客信息,哪个车拉了多少客,月底分多少钱…

对了

目的在于和银行对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在充值点充了100块钱,系统有记录.如果你坐了200块钱的车(自己充进去的),系统就会将你列入黑名单.直至将你的卡销掉.

......你以为在学校哪些小地方阿

网友:
IC卡,有IC在里头,射频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公交不是实时通讯的,卡上有余额,刷卡直接扣卡上的余额,刷卡机记录消费流水信息,到总站后人工将流水信息读到电脑中上传核对。
卡有多个密钥,扣费用一个密钥,充值用另一个,离线刷卡在线充值,即使刷卡机丢失也不会泄漏充值密钥,系统安全性是很高的。
至于天线,那是gprs + gps实时汇报车辆坐标,用于监控调度的,和刷卡无关。gprs实时性太差,做不到0.5秒内完成在线交易的。

学习了

网友:
我感觉深圳的深圳通是实时或延时很少的,因为你坐一个车,马上换另一个车,第二次就会便宜4毛钱。这个信息应该不是存到卡里的,卡就有一个ID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感觉深圳的深圳通是实时或延时很少的,因为你坐一个车,马上换另一个车,第二次就会便宜4毛钱。这个信息应该不是存到卡里的,卡就有一个id而已。

公交卡都是非接触IC卡,数据可以写到卡中的。

网友:
为破_解IC卡为奋斗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为破_解ic卡为奋斗
别玩这个,免得把自己搭进去。现在的公交卡都采用了PSAM体系,一卡一密,即使你穷举破_解了一张卡的密钥,换一个卡密钥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自己冲钱进去,系统在平账的时候马上就会发现问题,直接生成一个黑名单库下载到所有的读卡机中,下次你一刷卡,机器一提示,司机就可以捏你到派出所了。
而且M1卡的密钥体系,目前来看还是安全的,密钥A+密钥B+控制字,组合很多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深圳的公交车回总站后,要把今天刷过的记录读取出来,然后上传到服务器上面,和充值记录比对.如果你破_解了,使你卡上面老是有钱,和服务器有偏差,就列入黑名单了,所以基本不能破_解.其它城市不知道呢

网友:
钱都在卡里面,刷一次扣一次钱,每天晚上读一次信息,一是为了司机提成,二是为了平账。平账是为了核对,以及下载黑名单〔一般是遗失卡〕,以及为丢卡的人核对信息,将丢失的卡中余额充至新卡。至于便宜几毛钱那是IC卡读卡器可以记录你刷卡的时间并写入IC卡,下一个读卡器读取你上次的刷卡时间而已,绝对不可能使用实时的,我们这里的GPS和GPRS是用来调度和限速的。

网友:
15楼是比较正确的解释。一般都直接扣卡上的金额。之后每天汇总。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将此卡列入黑名单。所以你要干坏事只有一天的机会。在有些地方能够大额消费的需要实时和卡中心联系以后才能用,否则还是不能用的。估计最大能干的坏事也就是去坑出租车

楼主(2011-05-19):
非常感谢楼上的哥哥们!

网友:
我这里的公交好像是CDMA在线联网的。有一个便民功能看的出来,第一次刷卡后30分钟之内换乘是免费的,邯郸是个中等城市,市内单条线路很少有超过30分钟的,这样大部分乘客换乘是免费的。(换乘超时的应该就不免费了)

网友:
楼上没仔细看贴,换乘30分钟免费不需要实时在线的,卡里可以记录刷卡时间的,毎次刷卡对比一下,超过30分钟,扣费并更新卡里的刷卡时间记录,没超过30分钟,不扣费也不更新时间记录。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哦,兄弟你也在邯郸么?

一次刷卡后30分钟之内换乘是免费的?
我咋的不知道啊
卡上的钱照扣不误啊

网友:
公交公司是这样说的。

卡里有时钟,你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