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uCOS/II中,如何设计一个多状态分支的“显示任务”

楼主(2011-03-24):
问题提出:在前后台中,有如下一个“显示子程序”

        (1)、初始化时,status =  仪表上电自检
        (2)、上电自检大约需要3秒钟,用来检测仪表上的四个数码管好坏情况

               第一个  500ms,四个数码管显示“1111”
               第二个  500ms,四个数码管显示“2222”
               第三个  500ms,四个数码管显示“3333”
               第四个  500ms,四个数码管显示“8888”
               第五个  500ms,status = 测量模式
         (3)、当status = 测量模式时,按下《编程》键,切换到编程模式,即status = 编程
               编程模式时,四个数码管显示待修改参数的参数值
         (4)、当status = 编程,且用户按下《确认》键,确认修改时,如果参数超限,则 status = 编程错误
                则数码管持续显示“err”,并维持1秒钟。

        void display(void)   // 前后台代码
        {
           switch (status)
           {
                case 仪表上电自检:
                     四个数码管依次显示1111到8888                                     // 检测数码管是否损坏
                     break;
                case 编程模式:                        // 用户在仪表上按《编程》键,进入参数修改模式
                     四个数码管显示待修改参数
                     break;
                case 编程错误:                       //编程过程中,输入的参数超过最大值
                     数码管显示“Err”,并持续1秒钟
                     break;
                case 测量模式:
                     四个数码管显示测量数据
            }
        }

      请问:在ucOS/ii中,如何设计该显示任务

楼主:
在uCOS/ii中,数据通信一般有以下三种:

            1、全局变量
            2、消息邮箱
            3、消息队列

     (A).假如使用消息邮箱的话,用在周期性显示任务上显然不合适  ,不可能因为没有等到消息,显示任务就挂起等待吧!
     (B).假如使用消息队列的话,用在周期性显示任务上显然也不合适,不可能因为没有等到消息,显示任务就挂起等待吧!

     (C).如果使用全局变量,由于“生产者”可能在定时中断,也可能是其它任务,因此必须用
            OS_ENTER_CRITICAL()和OS_EXIT_CRITICAL()保护原子。

      以下是我的构思,请指正:

         void TASK_DISPLAY()
         {
              INT8U st1;

              while (1)
              {
                   OS_ENTER_CRITICAL();
                   st1 = status;                   // 使用全局变量进行数据通信
                   OS_EXIT_CRITICAL();

                   switch (st1)
                   {
                      case 仪表上电自检:
                         break;
                      case 编程模式:
                         break;
                      case 编程错误:
                          break;
                      case 测量模式:
                          break;
                    }
                    OSDelayTime(500);            // 延时节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