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倍频取数据和SRAM写入速度的问题。thx!

楼主(2011-03-24):
1、我用FPGA接收一组数据(黑色),速率为50MHz左右,同时有个同步的时钟,我想用FPGA倍频这个时钟产生个100MHz的时钟,来实现下图的取数据(红色),我用XC3S500E,可以么?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么?
(实际上应该是比50M要小,大概是41.73MHz吧。)

2、还有个问题就是SRAM可以写入100MHz的数据么?(比如用红色这个时钟写入顺序的取到的数据,sram用IS61LV12864)
谢谢~

楼主:
第二个问题,就是用倍频出来的100MHz的信号做SRAM的WE信号,下降沿的时候,送地址和数据,上升沿的时候数据写进去。
刚看了下IS64LV12816的datasheet,WE的低电平时间最小是8ns,看来是不可能了。

第一个问题,有人做过类似的么?频率能到多少?

网友A:
用-10速度等级的IS61LV51216,我实测最高连续写速度大概110M
WE只给一个1ns多一点的高电平窄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无机酸大哥的回复,至于这个1ns多的窄脉冲,貌似有些麻烦,我先琢磨琢磨,不行了再来请教。
thx~~~

网友B(2011-04-27):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we才1ns多一点的高电平窄脉冲,真把期间发挥到极致了!虽然器件是异步完成写入,但从外部来看,是流水的。
不过人家手册还是保守的,宣称写周期是10ns。

是高电平1ns,不是低电平,实际上如果是连续的读写操作的话,WE一直为低即可

网友D(2012-08-21):
引用 网友A:
用-10速度等级的IS61LV51216,我实测最高连续写速度大概110M
WE只给一个1ns多一点的高电平窄脉冲 ...

怎么测速度,求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怎么测速度,求思路!

不断的写各种数据进去,过一段时间读出来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 ...

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数据是上升沿Latch的,WE不拉高,数据是不往里面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断的写各种数据进去,过一段时间读出来看看是否一致

对于系统时钟有什么要求吗,如果我的SRAM理论速度是100M的,我时钟至少要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于系统时钟有什么要求吗,如果我的SRAM理论速度是100M的,我时钟至少要多少呢? ...

100M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00M就行

您是怎么得到 1 ns的时间段?您的时序是通过什么生成的?100M的时钟一个周期就10ns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是怎么得到 1 ns的时间段?您的时序是通过什么生成的?100M的时钟一个周期就10ns了吧。 ...

异步自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异步自复位

大哥再给详细说说,听听课~
难道是,首先产生10ns的信号,然后用异步复位去将这10ns“切除9ns”留1ns~~~? 偶猜的,哈哈

网友:
想像一个DFF,带异步复位的
D端接常数1,RST接Q,CLK接100M时钟
想想看Q上的波形会是啥样的

网友E:
Q上一直是1啊!什么时候才复位?难道RST接Q_n?
望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Q上一直是1啊!什么时候才复位?难道RST接Q_n?
望大神指点!!

我用的是高电平有效的RST

网友:
谢谢您了。其他信号什么时候输出呢?片选、地址、数据、高低位选择在连续读写时有什么要求吗?主要是 地址 和 数据 的时序怎么控制?

网友:
如果是PLL输出时钟的话, 选用合适的占空比,应该也能实现1n的高脉冲吧

网友:
异步自复位,这种。。。

网友F:
借楼主宝地请问h2feo4 无机酸 大虾
我有2片SRAM用74HC138译码。出现的问题是138的速度更不上CS变化。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借楼主宝地请问h2feo4 无机酸 大虾
我有2片SRAM用74HC138译码。出现的问题是138的速度更不上CS变化。有什么 ...

改用74LVC138试试

网友:
收到。谢谢。看规格书可以用,8个ns之内。看来低压的速度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断的写各种数据进去,过一段时间读出来看看是否一致

用计时器来计算时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计时器来计算时间么?

我是用LFSR生成伪随机测试数据,写满整片后读出校验

网友G:
特意做了个实验,WE恒为0,连续加地址写,然后WE=1,OE=0,从写的地址连续读,示波器看数据脚是正确的----------结论不要WE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特意做了个实验,WE恒为0,连续加地址写,然后WE=1,OE=0,从写的地址连续读,示波器看数据脚是正确的---------- ...

并不是所有异步SRAM都能这么干的,这样做需要很精确的控制地址和数据跳变的顺序,而且只有格雷码编码的连续写入才能保证可靠。
如果违反手册,即使能做也最好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74LVC138试试

今早收到了NXP 的LVC138A 测试效果非常好。问题解决。感谢无机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LFSR生成伪随机测试数据,写满整片后读出校验

那速度是怎么估算的呢?
如果不能正确读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