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个硬件消抖

楼主(2011-03-24):
上面是DE1开发板的按键,这个是硬件消抖吗?

是用电容来滤掉抖动的噪声吗?

245是要来干嘛的?

网友:
电容是有硬件消抖的作用,道理就是低通滤波。

网友:
电容是滤波的 254是整形用的吧

网友:
时间常数太大,问题大大的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相当于通电时全部按键接通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常数太大,问题大大的

什么意思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间常数(拓)=R*C

100K,1u, 严重不合理

另: 245是总线buffer,作输入,输出都可以。真正硬件去抖要用斯密特。

网友:
如果不用那个245,直接将这个RC电路放到MCU的输入口,应该可以实现消抖功能,只是响应速度略慢一些。这个电路的时间常数(套)为0.1秒,开关还用双路并联,若将电容改成474,再给开关到RC串接一个1K电阻,大概就完善了,不会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