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linux下framebuffer驱动的吗,请教个问题?!在TQ2440中实现。。。

楼主(2011-03-24):
在framebuffer里面有个结构体是 fb_var_screeninfo() 在这个里面定义了 可视区域大小和虚拟区域大小,我如何能够修改这个 虚拟区域的大小?!用(ioctl(fp,FBIOGET_FSCREENINFO,&finfo)能够获取结构体信息,但是我用ioctl如何能设置虚拟区域的大小呢?!我打算在TQ2440里面实现,他的硬件能支持这种修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MS搞这个东西的越来越少了,
那如何在TQ2440里面显示一个比屏幕大的图片,当然屏幕只能显示部分,
然后通过控制可以设置显示的区域?!
在linux+TQ2440下有别的技术可以实现吗?

楼主: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mman.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linux/fb.h>

int main ()
{
        int fp=0;
        int fb_mem;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info;
        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finfo;
        fp = open ("/dev/fb0",O_RDWR);

        if (fp < 0)
        {
                printf("Error : Can not open framebuffer device\n");
                exit(1);
        }

        if (ioctl(fp,FBIOGET_FSCREENINFO,&finfo))
        {
                printf("Error reading fixed information\n");
                exit(2);
        }

        if (ioctl(fp,FBIOGET_VSCREENINFO,&vinfo))
        {
                printf("Error reading variable information\n");
                exit(3);
        }

        printf("The mem is :%d\n",finfo.smem_len);
        printf("The line_length is :%d\n",finfo.line_length);
        printf("The xpanstep is :%d\n",finfo.xpanstep);
        printf("The xres is :%d\n",vinfo.xres);
        printf("The yres is :%d\n",vinfo.yres);
        printf("bits_per_pixel is :%d\n",vinfo.bits_per_pixel);
        printf("The xresvirtual is :%d\n",vinfo.xres_virtual);
        printf("The yresvirtual is :%d\n",vinfo.yres_virtual);
        printf("The xoffset is :%d\n",vinfo.xoffset);
        printf("The yoffset is :%d\n",vinfo.yoffset);
//        printf("The height is :%d\n",vinfo.height);
//        printf("The width is :%d\n",vinfo.width);
//        printf("The hsync_len is :%d\n",vinfo.hsync_len);
//        printf("The vsync_len is :%d\n",vinfo.vsync_len);

        printf("\nCHANGE VIRTUAL\n");
        vinfo.xres=320;
        vinfo.yres=240;
        vinfo.xres_virtual=640;
        vinfo.yres_virtual=480;
        vinfo.yoffset=20;

        if (ioctl(fp,FBIOPUT_VSCREENINFO,&vinfo)==-1)
        {
                printf("Error setting variable information\n");
                exit(3);
        }

        printf("\nREGET\n");
        if (ioctl(fp,FBIOGET_VSCREENINFO,&vinfo))
        {
                printf("Error reading variable information\n");
                exit(3);
        }

        printf("The xres is :%d\n",vinfo.xres);
        printf("The yres is :%d\n",vinfo.yres);
        printf("bits_per_pixel is :%d\n",vinfo.bits_per_pixel);
        printf("The xresvirtual is :%d\n",vinfo.xres_virtual);
        printf("The yresvirtual is :%d\n",vinfo.yres_virtual);
        printf("The xoffset is :%d\n",vinfo.xoffset);
        printf("The yoffset is :%d\n",vinfo.yoffset);

        close (fp);
        return 0;
}

楼主:
我用的TQ2440 对于fb_var_screeninfo里面的值一直修改不成功,有人是显卡不支持,我怎么才能判断呢?!

网友:
static int s1d15605fb_resize_framebuffer(struct s1d15605fb_info *sinfo)
{
        struct fb_info                        *info = sinfo->info;
        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fix = &info->fix;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 &info->var;
        unsigned int                        new_size;
        void                                *new_vaddr;

        new_size = ((var->xres_virtual * var->yres_virtual * var->bits_per_pixel) / 8);

        MSG("%s: x (%d) y (%d) bpp (%d): new size 0x%08x\n", __FUNCTION__,
                var->xres_virtual, var->yres_virtual, var->bits_per_pixel, new_size);

        if (new_size == fix->smem_len)
                return 0;

        if (fix->smem_len) {
                kfree(info->screen_base);
        }

        new_vaddr = kmalloc(new_size, GFP_KERNEL);

        if (!new_vaddr) {
                fix->smem_len = 0;
                return -ENOMEM;
        }

        info->screen_base = new_vaddr;
        fix->smem_start = (unsigned)new_vaddr;
        fix->smem_len = new_size;
        fix->line_length = (var->xres_virtual * var->bits_per_pixel) / 8;

        dev_info(info->device,
                "%luKiB frame buffer at %08lx (mapped at %p)\n",
                (unsigned long)info->fix.smem_len / 1024,
                (unsigned long)info->fix.smem_start,
                info->screen_base);

        return 0;
}

网友:
这个是s1d15605fb 调整大小的源码。我对这个也只是一知半解。读了一下这个驱动源码,道是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难,最近没时间搞那天试试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
虚拟的大小从源码来看就是修改var变量中的成员。我的理解就是把这个结构中的函数实现就差不多了:
static struct fb_ops s1d15605fb_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fb_check_var        = s1d15605_check_var,
        .fb_set_par        = s1d15605_set_par,
        .fb_setcolreg        = s1d15605_setcolreg,
        .fb_blank        = s1d15605_blank,
//        .fb_pan_display        = s1d15605_pan_display,
        .fb_fillrect        = s1d15605_fillrect,
        .fb_copyarea        = s1d15605_copyarea,
        .fb_imageblit        = s1d15605_imageblit,
        .fb_write        = s1d15605_write,
#ifdef        USE_PRIVATE_VMA_FXS
        .fb_mmap        = s1d15605_mmap,
#endif
};

s1d15605_set_par 这个函数就是调整显示像素或属性时被调用的。它又调用上面发的函数实现的。(我的理解是这样)

网友:
s1d15605_check_var:实现变量是否正确
s1d15605_setcolreg: 像素中RGB定义
s1d15605_pan_display: 用于显示刷新系统定时调用
s1d15605_blank: 用于背景灯设置
s1d15605_fillrect:填允矩形,上层已经做好不用写
s1d15605_copyarea:复制指定区域,上层已经做好不用写

s1d15605_imageblit:绘制位图,上层已经做好不用写
s1d15605_mmap:将系统显存导入用户区

这是我的理解,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才接触这个  认为还是应该用ioctl能够实现,我得出结论 可能显示设备不支持吧!还得继续弄!我看内核提供的那部分驱动,觉得调用的没错,可就是写不进去!还在搞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终我觉得可能TQ2440这板子 并不支持虚拟屏比物理屏大。。。还得继续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