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HID 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1-03-24):
像自己做一个类似键盘的设备,接收到一个信号之后,会向host发出一个键值,同时发完之后还要再发一个弹起的  键值,
但是我不清楚的是 怎么确认host有没有收到呢???  这一步没有处理好的话, 就会出现按键一直按下不放的那种效果,这样是有问题的。
键值是在轮询的时候发送出去的,大概是8ms吧 。
枚举那些都是没问题的,可能是没有弄清楚host有没有收到吧,弹起的键值发出去了,感觉就是没有受到一样,功能上可以达到那样了,但是还是有意外发生。
芯片用的是CY7C63723 全汇编的,还是OTP,所以有点麻烦。但是现在就是偶尔会出现那种按键按下不弹起的情况,望各位做过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这芯片却是 便宜  今天弄了一下 又烧了几片  改善了一些  感觉还是没有弄在根本上

楼主:
还是 自己 一点点去弄把

楼主:
..........how about data toggle ???

网友(2011-05-30):
你发释放码的时间 过长拉,把释放码得时间 调短。

网友:
回复 楼主:
像自己做一个类似键盘的设备,接收到一个信号之后,会向host发出一个键值,同时发完之后还要再发一个弹起的  键值,
但是我不清楚的是 怎么确认host有没有收到呢???  这一步没有处理好的话, 就会出现按键一直按下不放的那种效果,这样是有问题的。
键值是在轮询的时候发送出去的,大概是8ms吧 。
枚举那些都是没问题的,可能是没有弄清楚host有没有收到吧,弹起的键值发出去了,感觉就是没有受到一样,功能上可以达到那样了,但是还是有意外发生。
芯片用的是cy7c63723 全汇编的,还是otp,所以有点麻烦。但是现在就是偶尔会出现那种按键按下不弹起的情况,望各位做过朋友指点一下!

host有没有收到,应该根键码没有关系,跟USB协议有关系,没有收到或收到错误的话,host会让你重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