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移植到ucosII上,ping一段时间之后不进中断了

楼主(2011-03-24):
如题,中断代码如下: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
        }
        dm9000_io_write(DM9000_IMR, 0x80);
        isr=dm9000_io_read(DM9000_ISR);
        dm9000_io_write(DM9000_ISR, isr);
        LwIP_Pkt_Handle();
        dm9000_io_write(DM9000_IMR, 0x81);

楼主:
原来只要把网口中断的抢断时优先级设为0就行了,但是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因为整个系统除了网卡中断之外,就一个时钟中断。。。想不通,想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貌似还要把中断分组改为group0

楼主:
貌似和以上两者都没有关系

网友(2011-06-14):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DM9000A也有进不了中断的情况。你那里解决了吗?

网友(2014-10-29):
最后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