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3测量交流电压电流,校准和转换计算问题?

楼主(2011-03-24):
请问一下:
我用CS5463测量电压电流,没有进行校准,偏置寄存器和增益寄存器都是默认值。电流GAIN使用*10。从Irms、Vrms寄存器中读到数据后,取高16位进行计算,计算方法如下:使用万用表测量2组不同的电压,电流,再读出每个电压电流对应的Irms、Vrms值,再列方程计算,得到电压/电流零点值(偏移),和电压/电流比例系数(增益)。然后就是:(读出的数据-零点偏移值)*比例系数。可是这种方式似乎不对,因为测量180-240V的时候还基本准确,但是电压越低,误差就越大,想请教下各位,怎么计算的。

还有,CS5463必须要按照手册里面的校准才能用吗?那么批量生产的话,难道要那样一个一个的去手动校准(加零电压信号和满量程信号)?
实在是没弄明白,所以麻烦哪位告诉下!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MARK一下

楼主:
有谁知道?

网友:
我就加一个有效值电压直接和 rms 寄存器 算个校准系数就行了 1-2000v 误差还是比较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能详细介绍下怎么个算法,校准系数怎么算?谢谢,请指点下!

网友:
这个很简单  我测外加1000v时的读数,然后(1000/读数)  作为系数,

把系数存到单片机里面每次测了数据乘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1-11-01):
不校准,做一只两只估计还行(diy)。但多几只就不行了,还是要经过校准的。taobao有现成的开发板卖

网友(2012-07-31):
正在使用中

网友:
这款芯片 是不是还需要另外对电压进行降压, 另需要增加电流传感器 侧电流啊?

网友:
有谁可以告诉我怎么样进行AC偏移校正不?

网友(2012-12-08):
8楼的板子不要买,技术支持真不咋地,买了他的开发板,技术支持要么拖要么说让自己看资料,给的代码也不全。而且先要好评,才给技术支持,结果一个好评只有4分,就不乐意了。后来把宝贝下架再重新上架,追评也看不到了,怪不得看不到什么评论。个人感觉这样做生意,做不好。为人肯定也不咋地。

网友:
不过哥的东西也做好了。不过不是开发板的帮助,个人努力,搞了好长时间才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