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端机的问题

楼主(2011-03-25):
如题,请教下.

网友:
什么问题请说

网友:
这个有什么问题?红外光端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送端和接收端如何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情况是:发送端经过AD采集后的数据再经过CPLD里面原8b10b编码,发送到接收端后再经过解码,送入DA,但DA出来的波形不对,也就是无法还原出来原来的波形.

网友:
光端机是红外的吗???应该是激光的吧。

楼主:
这个我不知道啊,什么意思,是说光模块?

网友:
激光是否可见?
输出的光是不可见光吧?

网友:
激光通过光纤来传输,一般在接收端会用到CDR,也就是时钟恢复,从经过8b/10b编码后的数据中恢复出与数据同步的时钟,然后再用这个时钟来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激光通过光纤来传输,一般在接收端会用到cdr,也就是时钟恢复,从经过8b/10b编码后的数据中恢复出与数据同步的时钟,然后再用这个时钟来解码

我是用恢复出来的时钟来解码的,可就是出不来,我用的是串行和解串芯片是:DS92LV1021A和DS92LV1212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激光通过光纤来传输,一般在接收端会用到cdr,也就是时钟恢复,从经过8b/10b编码后的数据中恢复出与数据同步的时钟,然后再用这个时钟来解码

接收板这边解串器的时钟和DA的时钟都用恢复出来的时钟吗?

请有做过的大虾指点下。

网友:
解串器用本地时钟,DA 用恢复出来的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串器用本地时钟,da 用恢复出来的时钟。

不错的签名!

楼主:
目前是图像跳跃,依稀能看见,没有色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串器用本地时钟,da 用恢复出来的时钟。

会跟同步有关吗?用示波器测恢复出来的时钟和发送的时间是一样的。

网友:
你可以在发端先发一些固定的高低电平,比如data[0]接高电平data[1]接低电平,然后在接收端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恢复出的数据对不对,如果对了再做进一步的测试,如果不对,得先想办法让DS92LV1212的参考时钟与数据进行锁定。

网友:
不管是激光还是什么的,请问是否是可见光?貌似不是可见光吧?那光谱上估计处于红外范围内,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在发端先发一些固定的高低电平,比如data[0]接高电平data[1]接低电平,然后在接收端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恢复出的数据对不对,如果对了再做进一步的测试,如果不对,得先想办法让ds92lv1212的参考时钟与数据进行锁定。

     通过发送端发送特定的数据,再用示波器检测接收端,时钟和恢复出来的数据都是正确的。

     想问下视频采集的原理:

     发送端:视频以一定频率采集,传入CPLD进行8b10b编码,送给并串器

     接收端:CPLD用恢复出来的时钟,读取串并器数据,进行10b8b解码,然后将解码出来的数据送给DA

     想问下,整个流程是这样的吗?是不是还要注意其它地方?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TMDS编解码方面的资料!

网友:
估计还是时许的问题,可以试着在DA端将时钟反向,或者输出到DA的数据用输出到DA的时钟打一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查一下tmds编解码方面的资料!

   可以说明白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还是时许的问题,可以试着在da端将时钟反向,或者输出到da的数据用输出到da的时钟打一拍

         请问你以前有做过光端机吗?能否留个QQ什么的。

网友:
呵呵,我就是做光端机的。啊莫有规定,最好不要QQ,有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

楼主:
呵,那行,有做过几路的
    就这样讨论太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估计还是时许的问题,可以试着在da端将时钟反向,或者输出到da的数据用输出到da的时钟打一拍

       要注意什么时序

楼主:
能给我说下整个流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查一下tmds编解码方面的资料!
   可以说明白点吗?

具体程序是另外一个同事写的,很简单的,一两百行代码而已,一块7128的CPLD。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估计还是时许的问题,可以试着在da端将时钟反向,或者输出到da的数据用输出到da的时钟打一拍
         请问你以前有做过光端机吗?能否留个qq什么的。

         能不能给我说下一路的视频的流程。谢谢

楼主(2011-04-25):
 一要QQ,把人都吓跑了。。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还是时许的问题,可以试着在da端将时钟反向,或者输出到da的数据用输出到da的时钟打一拍

要传输一路串口数据和一路视频数据,绝大部分时间是发送视频数据,那接收端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接收串口数据?
还有,两边该怎么同步呢?用K码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串口数据是和视频数据复用在一起的。LZ是在做产品,还是做毕业设计?似乎一些基本的东东都没有搞清楚。光端机是很成熟的东西了,到CNKI下载几篇相关的硕士论文,好好看一下。

网友:
搞不懂LZ想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串口数据是和视频数据复用在一起的。lz是在做产品,还是做毕业设计?似乎一些基本的东东都没有搞清楚。光端机是很成熟的东西了,到cnki下载几篇相关的硕士论文,好好看一下。

是在做毕业设计,看过论文,但大都写的不清楚,所以看的也就不清楚了。

串口数据和视频数据是复用在一起的,但串口数据慢,而且少,难道会把视频数据和串口数据在两个相等的时隙内发送?我觉得应该是一直发视频数据,如果检测都有串口数据,然后再发送吧。

我的硬件用的是10位的串行器,那么就会碰到需要两边的时隙能同步的问题,如果时隙弄错了,也就是视频数据发到串口数据上去了,这不是出问题了吗?

也说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