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手机当猫使

楼主(2011-03-25):
首先声明不是现在流行的什么短信猫。

基本设备有一台GSM手机(型号N3310),一部固定电话,固定电话有ADSL网络。
固定电话那边接电脑老式的56K拨号猫,同时接ADSL猫给电脑提供外网。
手机这边通过什么方法把它也变成类似电脑的老式的56K猫。

使用方法:手机拨固定电话的号码,固定电话那边自动接通。然后手机这边与固定电话那端获得了56K网络连接。

请教各位看官。所上应用怎么实现。

网友:
我想你说的是用GSM语音传数据?
GSM话音带宽没有那么高的吧?不可行。

网友:
gsm在GPRS之前有个什么CSD,这个是基于电路交换的数据业务,和56k猫差不多. 可以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
我的Nokia普通模式接到电脑上,ubuntu系统自动识别成Gsm gprs网络设备,自动通过手机上网。

网友:
不明白,难道话费比上网费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说说

回复 网友B:
手机与固定电话通话是免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指望它有多快的速度。能达到老式拨号上网的速度就知足啦
问题是手机这边如何做呢。如何把数据信号用语音的方式传给手机呢

网友:
呵呵,这想法可以,联网机吧。

网友:
如果手机有Usb就好,
没有可以通过吧耳机接口接到手机,通过音频调制数据。

网友:
用带GPRS功能的手机可以接到电脑上上网的,相当于串口MO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