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飞控板大家帮忙审查一下原理图

楼主(2011-03-25):
大家好啊!我来搅和一下!最近自己画了一块飞控板准备自己开发飞控程序,大家帮忙审查一下原理图!先谢谢大家!
控制CPU:TMS320F28035 主频:60M   flash:64K*16bit   ROM:10K*16bit  ADC:12位
三轴角速度:LPR530AL+LY530ALH(参考pitolan的设计,希望pitolan可以提供支持啊!)
三周加速度:LIS344ALH
压强检测:MS5561C(这个也是参考pitolan的设计,呵呵!)
GPS:LEA-5H(这个很贵的啊,有好用还便宜的大家介绍的啊!)
TF卡座,用于飞行数据记录!
四路舵机控制接口(这个现在用的是3.3V的驱动信号,不知有没有问题的啊,大家讨论的啊!)
protel99和altium winter 09的原理图都有了,应该都可以看的!

PDF格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25350AX28C7.pdf(文件大小:42K) (原文件名:Protel Schematic.pdf)

Pitolan 注编辑原因:帮大爷们转成更方便查看的格式,PNG文件点击可以查看清晰的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大家看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准备发板开始制作了!大家踊跃发言啊!

网友:
网站的GPS不是挺好的吗

楼主:
我昨天也看到了,也在考虑中!

网友:
外行不太懂,不过没有磁罗盘,GPS怎么控制飞行?难道只用做航线显示?

楼主:
GPS可以做航线自主飞行,主要是可以做姿态和高度辅助校准!

楼主:
呵呵!Pitolan帮忙好好看看的啊,给一些建议的!我的图主要是按照你的原理图改的!

网友:
TMS320F28035 .就是有点麻烦,CAL, 还有 楼主最好加一片电压转换IC,外设电压匹配 如4245 ...

楼主:
外设只有舵机驱动可能需要这个,可以考虑!回复【7楼】XIE2099

外设只有舵机驱动可能需要这个,可以考虑!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兴趣的啊!自己修改了,再上图!GPS用网站的那个了!这样成本下降很多!

网友:
LEA-5H  批量也很便宜

网友:
提醒一下,双轴陀螺仪的性能要差点,数据跳变比单轴的大,我使用的是stm32 双轴的后两位跳变,单轴的只有一位跳变,st的陀螺仪ref电压会受到偏转的影响,也就是陀螺仪翻转的时候ref电压会变,而且因为外部低通滤波器的电容和电阻都很大,所以开机后要等待电容充电,大概要30秒左右!

网友(2011-05-04):
建议楼主将陀螺仪的小板分开做,这样的话方便调试和更换,陀螺仪有5v的,需要4245做转换
后续升级的空间也比较大,我现在正在准备着手,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做,主控板用4层做,28035主频比较高,减少干扰

地线之间还是加个OR的电阻吧

电源IC:LP2951-SOP-8  1117性能不理想
参考资料

晶振最好都用有源的

增加程序调试接口(或者无线通讯检测)

网友:
值得借鉴哦!

网友(2011-08-26):
大家热情不够
我先上传两张图片

网友:
lz 板子是 那里打样的,尺寸是多少大,  打样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 板子是 那里打样的,尺寸是多少大,  打样多少钱?
有興趣嗎,可以送你一塊

网友:
很感兴趣啊,LZ,一套东西预算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醒一下,双轴陀螺仪的性能要差点,数据跳变比单轴的大,我使用的是stm32 双轴的后两位跳变,单轴的只有一位跳变,st的陀螺仪ref电压会受到偏转的影响,也就是陀螺仪翻转的时候ref电压会变,而且因为外部低通滤波器的电容和电阻都很大,所以开机后要等待电容充电,大概要30秒左右!

要等30秒?什么型号啊。。。

网友:
很感兴趣 马克一下

网友:
支持lz,继续努力努力

网友(2012-02-25):
我也想用dsp做,现在正在选型呢,准备买个dsp的核心板,有时间可以交流下哦

网友(2012-10-06):
也不知道做的怎么样了,都没消息了啊

网友:
是啊,后续呢?

网友(2014-01-15):
楼主后续呢? 用STM32可以基本照搬程序 但是用28035的我只见过你一个 所以后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