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掉两个两个电调,一个据说是“好盈40A”,一个是“新西达30A”。高手看看能不能判断一

楼主(2011-03-25):
两个电调都烧了,高手看看能不能判断一下大体上是什么东东有问题?能不能修好?

第一个,当年买的时候说是好盈的,在家闲置了两年,也就是去年从箱子里拿出来测试,刚刚上电就冒烟了,以前是好的。
元件:
3X3共9个IRF7413(N-MOSFET),9个IRF4435(P-MOSFET).。
MEGA8-16AI。
BEC为三个ST L4941并联稳压。

每二个,世界是最烂的新西达XXD 30A,在上周外场飞的时候空中熄火停车,下来再试就不转了,没有任何外伤。测试给M8L(超频到16M)供电的5V电压正常。
元件:
3X3个共9个FDS8880(N-MOSFET),6个TPC8107(P-MOSFET)。
M8L(超频到16M)。
BEC为与ST L4941封装相同的稳压IC(另一个XXD用的是78M05)并联。

网友:
测试给M8L(超频到16M)供电的5V电压正常。

//大胡子大叔:  xxd的 原来设计 就是 8l用 16M吗??  还是 你自己 修改 osc 超频的??  自己超频的话是不行的,和内部软件不匹配

还有xxd 的 mos 都是用拆机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给m8l(超频到16m)供电的5v电压正常。
//大胡子大叔:  xxd的 原来设计 就是 8l用 16m吗??  还是 你自己 修改 osc 超频的??  自己超频的话是不行的,和内部软件不匹配
还有xxd 的 mos 都是用拆机件

我那有本事焊这种封装的M8啊。XXD设计就是用的M8L超频16M用,不是我超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1-08-01):
mos管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