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的task怎么传2个或以上的参数?ucos中

楼主(2011-03-25):
创建的task怎么传2个或以上的参数?ucos中,谢谢,发觉ucos好像task的例子都只能传1个参数啊

网友:
传个指针数组不久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个指针数组不久行了。

那这2个参数只能是同一个类型,但是我要传不同类型的?

网友:
你要传什么不同类型的?用队列都可以搞定。发送TASK,发送前先把数据,拆成1字节,然后接收TASK再把数据还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要传什么不同类型的?用队列都可以搞定。发送task,发送前先把数据,拆成1字节,然后接收task再把数据还原。

只是研究ucos的疑问。。。还有问下,我们中国在使用的rtos什么比较多?vxworks估计不是什么公司都负担的器 的吧。。。
我们公司的产品也大都是super loop而已。。

网友:
传指针就可以了亚

网友:
这个只有一个办法。建一个结构体,里面放你需要的数据类型,然后把结构体的指针传进去,用->把成员提取出来。。

网友:
单个参数和多个参数实质上仅是形式的问题

楼主:
问下,我们中国在使用的rtos什么比较多?vxworks估计不是什么公司都负担的器 的吧。。。
我们公司的产品也大都是super loop而已。。
threadx,市面上更本找不到介绍它的书,难道大家都用u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