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日本的板对板接插件真累,,0.5pitch,120个点

楼主(2011-03-25):
求技巧,要是有好人做好protel99的封装,就更好了,,
hiroes的东东好贵,一个70多。。

网友:
有尺寸就自己做吧,不要太懒:)

网友:
阵列粘贴

网友:
Protel 好像有 ASCII 文件格式,考虑能否写脚本来生成。

网友:
这个看上去还好

网友:
这个是外壳带地的那种?

没70人民币吧。这么夸张?

网友:
HRS就是爱搞些0.5的连接器,但日系的设备就是爱用,那个福田医疗上的FPGA板的数据下载口就是用的HRS的。
再者日系的材料很难弄,不如欧美的东东来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个零售价是这样,100个也就50块往下,含税

楼主:
回复 网友B:
hrs就是爱搞些0.5的连接器,但日系的设备就是爱用,那个福田医疗上的fpga板的数据下载口就是用的hrs的。
再者日系的材料很难弄,不如欧美的东东来的快。

一般您要用欧美的接插件用哪家的最容易买到呢?molex?

网友:
广濑的在市场上很好买的,只要用的是通用型的。不过通用型的、低端的,国产货太多(包括台湾的)。

貌似楼主用的这个型号,富士康有替代的。

网友:
用CAD画,这个就不那么难啦。我就一向CAD里画了导进去的。而且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protel本身有画封转的向导啊,这个封装用向导的话最多10分钟搞定

修正一下,刚才没注意到焊盘大小不一致,不过影响不大,用向导生成之后再手工修改几个焊盘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富士康的接插件在市场上很难见到,,我在它官网上查查看

网友:
我们用MOLEX的120PIN的,一对大约40RMB.

网友:
引脚越多越适合用脚本。

楼主:
其实很好画,,关键是用一个pad当靶子,定位好了 ,然后把lqfp100之类的 一排排的pad移动过去 ----事先调整好序号和间距

定位孔是很关键的,要先画好,瞄准

改数字序号很讨厌,,特别是 135那种,不然的话,一般画一个只要十分钟不到

楼上是做好的pcb封装 ,跟实物验证过

特别重要的一点 ,在pcb 封装绘制的时候,快捷键L,跳出option,选option,修改grid和range ,一般尺寸在0.1和0.05范围内调整时,就改成0.1或0.05

mil同理。这个不改,移动起来很痛苦的 ,对不准什么的恶心死了

网友:
samtec的不知道大家用过么。。。

网友:
看起来还好啦,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