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学习一下BGA焊接,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下,先谢啦

楼主(2011-03-25):
热风枪的风速在不吹跑器件的情况下是越大证明器件受热就越好吗?风速越大,证明热损失越小吗?
SLD 850热风枪听说温度范围是100-420度,从1-8档,那第5格的温度是280度左右吗?我没没有测温的,谁知道告诉一下,
在TB上看到下图的这种风筒,它真能搞定南北桥吗?

风筒 (原文件名:111.GIF)

网友:
强大的人啊。
俺连144PIN都搞不定,用专用烙铁,能坏9好1。

网友:
这个坛子上有BGA焊接的视频 可以看 看
不会焊BGA的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视频,长见识了,所以想学BGA,如果风筒能搞定南北桥,我打算买个了就

网友:
最好买个风速和温度无极调速的那种,温度在280~320之间,风量看你的芯片而定。焊的时候风小一些,拆的时候风大一些。
直到元件在融化的锡上由于表面张力而自己对齐的时候就焊接完成了。

网友:
告诉LZ两个秘密:
1,用温度计,比如万用表的温度探头测量好出风口周围的温度和距离的关系,然后就不要在调节温度旋钮了,焊接的时候用距离调温!
2,风筒要两把,一个吹正面,一个吹背面!
会焊BGA的飘过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明天我就去买点焊油什么的,练练,练好了就画块贴片EPM1270加DDR,呵呵呵呵,哈

网友:
会不会把电路板烤糊啊,特别是底下的观察不方便?

楼主:
应该不会吧,  我在网上查的底下200来度就行,不知道,到时候试试就知道啦
不知道焊接时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以我焊接二年手机上BGA芯片的经验说二句如何焊

温度不要太高300度够了,

风枪口,也不是越大越好,口和你芯片大小有关,太大了,怕你把别的东西吹坏,而且小口的很好用,你可以移动,不用老对着一个地方吹就是了

注意的一点是,选风枪口要选那种 螺旋状的,出来就是螺旋风了,这种风出来很平稳,很均匀。。。可以使芯片受热程序是一样的

首先,焊盘上加上锡,然后用烙铁刮平,一定要平。。。
然后,加上助焊济
芯片放准位置,吹
吹的时间不要太长,看旁边的焊锡有没有化就知道了,旁边锡化了,再吹个三四秒钟
然后用镊子去拔动芯片!!你会发现芯片会动!为什么要拔动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锡和锡之间会互相熔在一起的,这样就可以确保你不会虚焊,当然,会不会连焊看你技术了,,这样做的话,即使你芯片移位了,没对的很准,经你这一拔,也会自动归位

如果在吹的过程中发现芯片有点点偏了,怎么办?当然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
加助焊济!!!!吹,轻轻的拔

如果完全偏了,那没办法,拿下来重复吧!刮焬,上助焊济,吹
如果拿下来发现芯片上的锡球不平了,,反过来,对着吹,把它吹平,,因为不平,会虚焊!

焬球实在没办法用了,怎么办,因为没有植球工具,用烙铁刮平吧,,,方法不一样了
前面还是一样,刮平焊盘,上助焊济,放芯片吹
要是旁边锡吹化了的时候,你就用镊子压住芯片,,然后关了风枪,让它冷却,因为没焬了,压它就不怕它连焊了

网友:
以前用风枪焊元器件,你绝对看不出来是贴片机焊的还是手工焊的

那个焊BGA的贴片机其实还不如手工焊接效果好,也没手工焊接快

网友:
我们一直使用BGA机做桥!相比手工,成功率高很多!

网友:
手工焊接BGA芯片,用了助焊剂,焊完后片子底下压的助焊剂应该没法清洗掉了。会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质量好的助焊剂就没有问题

网友:
看样得准备些好点的工具才行

楼主:
置锡网,焊油,锡膏,已经采购,就等明天实验啦,哈哈

网友:
看着人家焊的就是那么熟练 自己就是焊不了  今天拆了个没用个手机试了试 不好焊 太热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先试试焊个大一点的啊吧,没有事,慢慢练吧,哈,

网友:
嗯,这个玩玩算了,正规应用还是专业办法吧,除非你想当焊工...

楼主:
希望能尽快搞定,然后也许还会做个小的BGA板,哈哈

网友:
没搞清楼主的理想是相当工程师,还是工人。焊BGA,那是工人干的事。。。
要想了解焊接,可以直接去焊接工厂参观,去PCB厂逛逛都不是很难的事

楼主:
现在在大连,还不清楚哪里有PCB厂,倒是想去看看,其实呢,就是想学学,会了自己在做什么就好办些了,反正都是玩嘛,只要有机会有兴趣就有意思,哈

网友:
楼主图中是个除油漆、松锈什么用的热风枪吧,能焊BGA吗?

楼主:
太不给力了, 今天用时才发现两年前在买的BGA焊膏已经成固态了,哎

楼主:
哈哈, 今天终于试了下BGA焊,呵呵, 挺好玩, 感觉大一点的片子不适合用万用钢网置锡膏,我只试了下是否可以焊上,感觉初次尝试还不错, 下次加油,哈

网友(2012-01-10):
我也想焊GB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