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 与 Cyclone II 不同的锁相环PLL输出管脚配置问题

楼主(2011-03-25):
小弟以前一直使用的是EP2C8,最近偶然用到了EP1C6T144,由于资源有限,我想把PLL的一个输出端“e0”直接输出,
起初随便分配了一个管脚,发现软件报错,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Cyclone I 的pll如果输出片外,必须通过专用引脚pll_out”,
然后我便找了个有特殊是输出的DPCLK功能的脚分配进去,
结果软件却报错“Error: Can't place fast PLL "pll1:inst6|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because
I/O pin "clk_out" (port type EXTCLK of the PLL) is assigned to a location which is not connected
to port type EXTCLK of any PLL on the device”
翻译出来是:错误:不能把快速PLL的“PLL1的:inst6| altpll的:altpll_component| PLL的“,因为I / O引脚“clk_out“
(PLL的端口类型或EXTCLK)被分配给一个不连接到任何端口类型或EXTCLK位置锁相环在设备上.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
你选的是CLKIN的管脚吧,提示是你的PIN ASSIGN不对。
你要找特殊管脚,包含EXTCLK输出功能的。
如果不行,可以换成EPLL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忙!

昨天晚上我又重新在Pin Planner中仔细查了一下,发现26和27这两个脚的Special Function为PLL1_OUTp和PLL1_OUTn 分配进去后软件就没报错了。 呵呵,原来自己之前已经找到答案了,只是自己太粗心!

网友(2011-12-07):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上这个问题了,,你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