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教你咋用无线电遥控器飞AR.Drone

楼主(2011-03-25):
基本没啥新东西,重要的版主MAPGPS已经说了,程序也是用他老人家的,这里说的是具体实践过程,毕竟自己做一下跟看前辈们的帖子是两回事

先来一张飞起来的图片

楼主:
为了无线电遥控AR.Drone,所以你需要一个无线电遥控器             -》1、选择遥控器
为了把遥控器的信号转给飞机,你需要一个转换板                   -》2、准备转换板
为了接收转换的信号,你需要在ar.drone上安装一些程序做一些设置   -》3、在飞机上安装程序
当然,还得接些线                                               -》4、接线加电放飞

楼主:
首先买个烂遥控器 ,我买的是天地飞6C,NND,破遥控器电池夹做的那个烂啊。。。8节全新电池放进去,开机,报警,把电池摆摆正,再开机OK,稍微动一下又报警。电池夹负极不是用的弹簧用的是几乎没弹性的铝片?虽然全新电池用了不到半小时就报警没电了,报警的时候测电池两端的电压,用20V档超出量程。。。拿下来测下电池都1.35V左右。一个字烂,两个字,垃圾,搞得我还得弄个锂电升压包来用。
不管咋样,能凑合用吧;因为它有六通道,第五通道是开关量,能作为起飞降落开关。

遥控器需要设置一下,把右下角那一排拨码开关的第一个拨上去,默认是HELI拨到ACRO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详细教程,俺是模型、机电的门外汉。希望能看得懂,依照着也能搞起来。谢谢。

楼主:
第二步,准备转换板

就是把遥控器接收机的PPM信号转换为串口信号啦。其实自己做个板子写个程序转换下也不难哈。不过有钱没时间就买个板子好了。
淘宝上买个arduino板子,下载个arduino软件,上载下软件,运行下就差不多好了。

下面是这个板子的一些说明,自己找哈,买东西我不在行,我买了个最贵的, :(

Arduino Nano的技术参数:
1. 12个数字输入/输出端口D2~D13,
2. 8个模拟输入端口A0~A7
3. 1对TTL电平串口收发端口RX/TX
4.6个PWM端口,D3, D5, D6, D9, D10, D11
5.采用Atmel Atmega328P-AU单片机
6. 支持USB下载及供电
7.支持外接5V~12V直流电源供电
8.支持9V电池供电
9. 支持ISP下载

将遥控接收器跟arduino板连起来,再用usb线接上电脑和arduino板子

遥控接收机有三排针,第一排都互通的,接地,第二排都互通的,接电源5V第三排从上到下是第一到第六通道ppm信号,接到arduino板子上的数字信号引脚。

arduino软件是免费开源的,搜下就有了。安装后打开象下面这个样子

打开文件 ArduDroneRC_Sketch.pde

修改user_config.h文件,把里面定义引脚的几行改为你接的引脚,如下

找到这一行  #define DEBUG_LOG_SERIAL  把前面的注释去掉,然后执行sketch-》verify,完成后点upload按钮,等完成后点serial monitor按钮,出来串口监视窗口,应该有如下显示:

把第五通道的开关打在OFF位置,拨动各个通道开关使各通道数字在1500左右,等出现下面的样子就OK了

把user_config.h里#define DEBUG_LOG_SERIAL重新注释掉就可以拔下来待用了

楼主:
第三步,在AR.Drone上安装软件

网友:
顶,学习了,有空玩

网友:
作为玩了不下10架航模飞机的骨灰玩家,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天地飞6很好用哈,性价比算是控里相当高的,我都用了2年了

耗电量大是因为功率大,不过可靠性好啊,飞1km都没问题(不过据说买这个也看人品,有不少次品混于其中)

一般都是到手就改3s锂电池的,5号电池太不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耗电量大是因为功率大,不过可靠性好啊,飞1km都没问题
想看看 mosidao 飞1km高的报告 ...

飞1km高后AR.Drone就成了一个小点了 ... 虽然看不清, 但AR.Drone的飞行姿态是自治, 不用但心翻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想问下天地飞的遥控器的电池盒都用的这种几乎没有弹性的金属片么?我是菜鸟没玩过模型,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不用弹簧?还是我的人品问题买的是次品?还有,用一会就没电绝对不是功率的问题而是效率的问题。天地飞的发射功率小于750mw,8节新的5号电池按每节1500mAH算的话,一共是18000mwH,怎么也不至于用半个小时就电量报警了吧?我用的全新的南孚5号,也许我的人品不好,又买到价的了。而且电池报警的时候测电池两端的电压在20多V跳动应该是设计问题。性价比嘛就是萝卜白菜的问题了。

无聊发发牢骚而已,各位千万不要当真。我已经改成锂电供电了,两并三串每片5000mah,呵呵应该不用想它会不会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得解决滞空时间问题啊,飞到1000米没电后自由落体了,:)

网友:
楼主,“第三步,在AR.Drone上安装软件”,都是什么软件呀,自已写的么

网友(2011-11-16):
就这样没了。。。。。没写完啊。大哥。。。

网友:
好不容易走到了
“找到这一行  #define DEBUG_LOG_SERIAL  把前面的注释去掉,然后执行sketch-》verify,完成后点upload按钮,等完成后点serial monitor按钮,出来串口监视窗口,应该有如下显示:”
这一步,可是串口监视窗口内没有内容。极其郁闷中
请教:
   1.是不是需要连上AR.DRONE
   2.接收灯没亮
   3.控要不要开。
问题太多了,那位知道的大哥教教。。。先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下。
提示是:DONE UPLOADING.
这个有点不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