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PMSM电机最高能到多大的功率啊?

楼主(2011-03-25):
我的项目里需要驱动一台三相380V的PMSM电机,我正在使用的是STM32的2.0的电机库,但是在参数配置GUI里 很多参数都被限制在小功率的电机的范围内,那位大哥还曾驱动过大功率的电机的,望给点经验。。。

楼主:
求帮助,别沉了。。谢谢了。。

网友:
功率和电机库没关系,想做多大就做多大,GUI只是配合它的DEMO板。

网友:
用达林顿管,增加驱动电流,例如ULN2003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可能还不太知道STM32电机库下到底是怎么执行的,但是代码中对于最大相电流等都有了限制,我不知道这些地方应该如何修改。
例如
// When using Id = 0, NOMINAL_CURRENT is utilized to saturate the output of the
// PID for speed regulation (i.e. reference torque).
// Whit MB459 board, the value must be calculated accordingly with formula:
// NOMINAL_CURRENT = (Nominal phase current (A, 0-to-peak)*32767* Rshunt) /0.64

#define NOMINAL_CURRENT             (s16)32766  //motor nominal current (0-pk)
#define MOTOR_MAX_SPEED_RPM         (u32)6000   //maximum speed required
#define MOTOR_VOLTAGE_CONSTANT      63.8   //Volts RMS ph-ph /kRPM

这个地方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改了。第一次做关于电机的东西,忘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电流有关是传感器的增益。增益决定了传感器的量程也就是电流范围,NOMINAL_CURRENT是速度模式下你所设定的额定电流,这个是相对于你所用传感器增益的。比如说你传感器量程为正负200A,那么NOMINAL_CURRENT的为32767时就为200A,为-32767时就为-200A,设定为16383时最大电流就为100A.

网友:
其实调来调去就是调PID。NOMINAL_CURRENT就是速度模式下速度环饱的和输出值。

网友:
我们目前主要是做直流无刷的矢量控制,48V,72V直流做到7KW功率,交流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