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128测信号频率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1-03-25):
程序只能测小于580hz的外部输入信号,大于时直接TEMP=0;无耐能力有限故求助。
#include "iom128.h"
void initialize(void);
void time1_init(void);
unsigned int Fre=0,interrupt_count=0,TEMP=0;
void main(void)
  {
    DDRE=0XDF;                      //int5 输入
    initialize();                   //中断初始化
    time1_init();                    //溢出定时 初始化
    SREG|=80;
  do
    {
    Fre=TEMP+TEMP;                  //500ms采样 外部输入
    }while(1);

  }
#pragma vector=INT5_vect
__interrupt void INT5_Server(void)
  {
  interrupt_count+=1;
  }

#pragma vector=TIMER1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OVF(void)
  {
    SREG^=0x80;                                    //关中断 防止此处产生中断嵌套
    TEMP=interrupt_count;                         //保存上500ms内计数值
    TCNT1 = 0xAB9F;                               //赋T1初值  500ms溢出一次
    interrupt_count=0;
    SREG|=80;
  }
void initialize(void)                            //外部中断5(INT5)初始化
  {
  EIMSK=0x20;                                     // 使用外部中断5(INT5)
  EICRB=0x0c;                                     // 两次采样上升沿中断请求(同步)
  SREG|=0X80;                                    // SREG的最高位置1--使能全局中断
  }
void time1_init(void)
{
     TIMSK=0x04;                          //T1溢出中断允许
     ASSR = 0x00;                        //使用内部时钟
     TCNT1 = 0xAB9F;                       //赋T1初值  500ms溢出一次
     TCCR1B = 0x04;                      //256分频
     TCCR1A = 0x00;
}

网友:
先学习别人的代码,至少我的教材上有测频率的示例。

然后比较自己的代码,查看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