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C源文件生成LIB文件!

楼主(2011-03-25):
自己在编程的时候,有的程序基本不需要改动,想把它生成lib文件,这样在工程中就不用再添加太多的文件,显得简洁很多。比如ucosii ucgui 等。我在网上也查找过生成的方法,有的说用VC来做,我做了一个,可我加到我的MDK的工程中,就不能用。 我见过TI生成的lib挺好用的 我想知道LIB的生成方法,哪为做过的大虾,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么?还是不愿意说呀! 我现在建个工程加了ucosii 和ucGUI, 我的本又不是很好,编译起来慢死了,每次全部编译的话,还得先喝杯茶去打发时间!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其实不会,你不用点全部编译,你点中间那个编译按键就行了。
这样就只编译链接Dirty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人呀!原来如此简单,都怪自己太不深入了,用了这么久,居然没发现MDK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1-05-20):
引用图片【3楼】denmeng 唤醒

网友:
注意:
1、LIB不通用。用哪个编译器就要用它编译源代码并用它的工具生成对应的LIB。
2、LIB实质上是一堆OBJ文件的打包集合;当然有点额外属性。如无重名函数,那么用LIB和OBJ效果一致。

Keil应该是能直接生成Lib的,印象中输出文件中有选项。

标准流程:
1、编译所有需要的源文件,获得对应的OBJ;
2、用同样编译器自带的Lib,AR,或者类似工具,把OBJ打成一个LIB。

网友(2012-05-10):
关注中,我也在学习,希望大侠来撑撑场

网友:
楼主厉害,MDK和vc,编译器都不一样能用在一起?学手册去吧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armutilarmar/

网友:
太容易了,任何编译器都可以,仔细看软件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