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连接问题

楼主(2011-03-25):
兄弟们问个问题:
我照书上的写了个TCP的服务端程序
执行到等待连接时connected = accept(sock,(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sin_size);
出现如下错误:
finsh>>tcpserv()
TCPServer Waiting for Client on port 5000...
netconn_accept: invalid acceptmbox
Assertion: 259 in ..\..\rt-thread\components\net\lwip\src\api\api_lib.c, thread tshell
(0) assert failed at sys_arch_assert:319
请给提点一下什么问题

楼主:
看来大家都比较忙呀,麻烦有空给看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把这个sys_arch_assert屏蔽掉,估计就不会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应该呀!这里只有一个rt_kprintf,关了它最多是不输出那行信息!好像是申请邮箱时出错了,但我查了一下邮箱还有呀!

楼主:
一定是在 accept(sock,(struct sockaddr *)&client_addr,&sin_size);这里出错的!
我给看看是不是初始化部份那儿没有初始化了

网友:
你的lwip初始化了吗?

楼主:
初始化了
m9000 id: 0x90000a46
finsh>>operating at 100M full duplex mode
Acquired IP address from DHCP server:192.168.10.202
TCP/IP initialized!

finsh>>tcpserv()
TCPServer Waiting for Client on port 5000...
netconn_accept: invalid acceptmbox
Assertion: 259 in ..\..\rt-thread\components\net\lwip\src\api\api_lib.c, thread tshell
(0) assert failed at sys_arch_assert:319

bind(),listen(),都能正确执行,到了accept出上面的错误

楼主:
行了,学艺不精害死人呀!
socket()的时候 套接字给搞错了
用的TCP套接字里写的是SOCK_DGRAM,改成SOCK_STREAM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