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虾搞过电动轮椅项目的吗?求赐教指点

楼主(2011-03-25):
目前小弟在作毕业设计,是有关电动轮椅的,不知道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经验的,想请教请教,给点意见和指导~~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据说用蜗杆变速的轮椅,淘汰了不少同类.

理由是容易控制和少有意外.也无需机械制动器.   还有力矩也大.

亮点是安全.    缺点是没电不会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你的意见很有用~~以后有什么好的想法了记得指点小弟我哈~~楼上是好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电不会动的问题,加一个离合器就可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电不会动的问题,加一个离合器就可解决
离合器可以要一个,但不作常规操作.
电动的都弄没电了,不算正常情况, 就让别人来处理好了.
不要让使用人作这种操作.
坐轮椅的,大脑和小脑都马马虎虎了,安全第一好.  你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万分感谢~~~你的意见很有用~~以后有什么好的想法了记得指点小弟我哈~~楼上是好人啊

嘴巴甜的有糖吃.  咱就继续丫丫.

机械方面有新意了.  现在再来给电路大动作.

电动车问题,首先是电池问题, 电池管理是全世界的电动车和电动汽车的大难题!

铅酸电池是普及电池,但在用的一年就坏,不在用的放着,半年就坏,
目前大家都木有更好办法.也就是汽油贵了,才换得起电池了.

好在电动轮椅速度慢,(4公里时速够了.)功率小.  因为用了蜗杆,30-50W的电机,爬坡也够了.
电池准备100Wh的.标称2小时供电.
重大创意是只用2V的一个单格的50Ah的电池就可以.    不用12或24V的电池.
设计一个2V输入,N伏输出, 100W功率的DC变换器,50A平均电流,70A峰值,吓不死人的,一边3只3205,共6只就推挽升压够了.
如果再把DC变换和调速器合并,升级成向上调速器,电路总效率还可提高.

单格电源的优点是单格保护精准,循环寿命远远长,少说3-5年寿命.
只要电池是移动型的玻纤管老设计.(不是现在电动车用的那种).

于12V一只的6格统货才能作一个保护单元的保护效果相比,  云泥之别!  电池使用寿命长3--5倍.

充电机2.3V输出,多花3元成本,再加一个去硫脉冲模块.    完善的供电方案,万事俱备,天衣无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真的很感谢你的热心帮助!你的方案太牛了~~~我现在正想着怎么在电路方面来点创意呢~~~~现在一般的电动轮椅也就那几个功能,功能上变化不会太大了,所以电路方面一点创新的头绪都没有~~你这点创意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这里的电动轮椅样品的电池都是很笨重的,而且体积很庞大,所以很限制结构方面的设计,如果这个能够用上的话,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我先自己试试把电池部分的电路先弄弄,到时候有什么问题了还要继续麻烦大侠你呢~~~~大侠果然好人啊~~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想法很好~~谢谢你和楼上的热心帮助~~~有什么好的意见了不要忘了指点小弟我哈~~先在此谢过

网友:
电动车上的那个电池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也可以的吧~~不过这里样机上的都是两个庞大的蓄电池~~~放在座位下面,是输出24V电压的那种~然后很占用空间,这样对结构的设计就会很有影响~~而且好一点的这种电池貌似也不便宜~~~楼上还有什么好的想法记得指点小弟哈~~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小弟对推挽电路乃新手,以前都没用过,查了一点资料,很多DC推挽电路都是用两个开关管然后加上变压器弄的,搞不清楚要是用6个3205该怎么接,忘大哥指教,指点迷津。菜鸟在此万分感谢~~~

这样的类似的电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大哥帮帮看看 输出电压U0=DUiNs/Np   D是占空比,Ns是初级匝数,Np是次级匝数

网友:
12v升压都好做,2v升压效率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我这方面也不是很懂~~还望你们好好指点~~~所以说楼上那位大侠的很犀利~~~不过你应该也挺猛的~~推挽电路这方面我是一片空白啊~~还有他那个推挽升压后的电路的电流和功率该怎么保证啊?忘大侠指点

网友:
2V升压还可以吧,电流还不算大.  咱先算算再说好啦,  要是实在不行再改成4V,但要增加均衡电路啦,不一定合算.

经查,标称内阻8mho, 三只并联得2.68mho.   (电机额定功率50W,电源最大输出功率100W,电源容量100Wh)

变换器取最大电流50A,峰值电流70A.

管压降:  0.00268×70=0.186V
也就是启动电流峰值时,管压降不到电源电压的1/10.
平地行走:估计30W, 管压降就不到电源电压的1/30 .

其他磁损铜损的都好商量,合理搭配即可.
启动和爬坡时允许损耗大一点,老式车还专门串电阻补偿呢.

这个方案如果通过,电池就0K了!

要知道,就市场上买的那种蓄电池灯,二格或3格串联的,新的还不错,
三用三不用的,3个月半年的就不行了.一年怎样也得换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小弟对推挽电路乃新手,以前都没用过,查了一点资料,很多dc推挽电路都是用两个开关管然后加上变压器弄的,搞不清楚要是用6个3205该怎么接,忘大哥指教,指点迷津。菜鸟在此万分感谢~~~
这样的类似的电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大哥帮帮看看 输出电压u0=duins/np   d是占空比,ns是初级匝数,np是次级匝数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7/ourdev_625619yhxuby.j......
基本是这样.后面的电感不需要. 付边可直接正反馈给栅极,

但你先得从小规模玩起.先用2只普通mos玩起, 比如先把2伏升12V,点个12V7W的灯泡,(汽车上的闪光灯或示宽灯).

测一下输出输入效率等.

肯定要先烧掉十只八只的,还算少的.   你有示波器吗?   没有就别玩这个,不能瞎子摸象.

你不是毕业设计吗?    怎么要做样品啦?

······
咱后面还有单相无刷电机.带驱动电路.
左右轮双主动,(好在房间里原地转向啊),
电子差速......机械另件尽量少用.   除了蜗轮蜗杆蜗轮箱.   (对了、蜗轮蜗杆蜗轮箱还在天上飞啊).

你一年都来不及真的做出样品来啊.    还是先把作业交了再说.

网友:
100W的变压器,大约0.7cm2截面的锰锌环就够了.
考虑到初级就一匝.  截面不要太小.就不要小于1cm2好啦.
外径不要小于30mm,空间可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得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现在在工厂里面搞毕设,这里元器件和工具很齐全,这点请您放心~~~~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已经有点眉目了,你帮我看看,提点意见,IR2130自带运放,但是外围的那几个电阻的阻值还没最后确定下来! 现在想把你说的这个方案好好弄弄,不过今天周末带我的工程师都休息了~~所以只能是周一才开始按照您说的去玩玩~~~不过还是很谢谢你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大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意见了记得多来指点指点我~~~~我太失误了,应该早点上论坛来请教你们这些大侠牛人,这样子进步会快一些~~~主要大侠你们人太好了,太乐于助人了~~怎一个谢字了得

网友:
低压效率不好上去,你电流太大,电路中你肯定要用保险丝吧,保险丝电阻以及接触电阻远大于MOS内阻(保险丝靠发热来烧断的),你计算的效率不可信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低压效率不好上去,你电流太大,电路中你肯定要用保险丝吧,保险丝电阻以及接触电阻远大于mos内阻(保险丝靠发热来烧断的),你计算的效率不可信
本人与电动叉车打了几十年交道了,对付大电流的经验还可以吧.都是最大几百安级别的.

对于如今的电池串联用法,一直耿耿于怀,
总希望象手机电池一样,一只锂电搞定.  曾记得4只镍氢的手机,也有不太平过.

不可能让一辆电动汽车也只用一只电池.  但百瓦级的低压变换,已经可以有元件支持了.  可以来一次创新.

至于你说的保险,可以演变成防线,
用铜保险片,中间开口,两端焊死.很小的一只,电阻极小,只起安全作用.烧断就得修.
平时异常靠检测取样毫伏来完成电子保险.也就是控制开关管不让工作.
整个主回路全部要用焊的.  连镙丝压都是辅助.

我只计算了压降,还没算效率,这种总效率,不低于70%.   就可以了.   有75%就很好了.因为电池的总体利用率高了.

串联的电池,只要其中有一只落后,就是水桶的短板,而且应力集中,恶性循环,坏得更快.....整个电池组的特性都被这只差的拉下去了. 实际利用率就低.

还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指教.  呵呵,咱闻过则喜.  博采众长.

悄悄的说: 要是2V撑不住了,就改4V,  可以退守一条防线,  但理念和宗旨 绝对不会动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首先得感谢你的热心帮助!!我现在在工厂里面搞毕设,这里元器件和工具很齐全,这点请您放心~~~~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已经有点眉目了,你帮我看看,提点意见,ir2130自带运放,但是外围的那几个电阻的阻值还没最后确定下来! 现在想把你说的这个方案好好弄弄,不过今天周末带我的工程师都休息了~~所以只能是周一才开始按照您说的去玩玩~~~不过还是很谢谢你哈~~~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7/ourd......
你这是三相无刷电机.   你能找到2只25W的三相电机吗?

100Wh的电源只能适应50W的2只电机.   也只有蜗杆才可能只用50W的电机爬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回头我问问他们,有的话我第一时间回复你哈~~这个厂是搞电机的,然后现在有那个现成的轮毂电机,所以当时他们就说叫我用无刷电机弄,您说得很对,这个无刷电机功率确实很高,大概150W左右吧~~回头我问问他们,看有没有您说的那种功率低的电机~~谢谢你哈

网友:
电机不重要,解决2只25W的单相无刷并不难.

问题是你很难解决蜗轮蜗杆和蜗轮箱.  这是机械件, 不好变通.
没有这几样,再好的方案也是水中月,镜中花.  只能写篇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子啊~~我周一请教请教我们那个结构方面的那个工程师,我主要是弄控制器方面的,结构是另外一个工程师弄的呢~~不过大哥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创意~~~~得好好去落实才行~~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哈~~~涡轮蜗杆这个方案认可的话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和那些带我的大哥们说了您的想法,他们觉得很有新意~~~但是涡轮蜗杆的传动的效率比齿轮传动低,虽然它的传动比可以做得很大,然后他们觉得电源部分的功率还是略显偏低,所以能行走的时间和距离会不会不会那么长呢?所以这个问题还得再考虑考虑~~~不过我个人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很犀利,不管怎么说,都谢谢您的热心帮助~~~还有什么好的想法了记得来指点小弟我哈~~

网友:
咱算计的电源容量和功率,如果配他们的150W电机.那是远远不够!   因为他们没有采用蜗杆.  同功率力矩远远不够.

蜗杆的效率比齿轮,只能是略低,差别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

但小电机和蜗杆相配,实际效果就远远高过他们的无刷电机,(只是指爬坡力矩).
呵呵要注明一下,是无刷电机不适合这种工况.并不是说无刷电机生来就低效.

电动车200W的电机,时速20公里.    咱50W的电机跑5公里时速,余量多多.

这50W标称不是用来跑路的(跑路要不到50W),那是用来上坡的(最大2倍功率100W).  速比大了力矩就大, 上坡就可以少消耗.

150W的电机,速比1:1,同功率下上坡的力矩就远远不够了,所以要(300W),
要白白浪费很多电和无端增大设备和电源的容量. 也就是直驱电机爬坡效率明显低.

咱这一帖只是说个道理,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认为,时速几公里的东东,弄两只大电池,弄个大电机,是没必要的.
空说说而己,只是练练脑子.

隔壁有个邻居,用12V电瓶驱动一台标配车用有刷机,平地能走.
爬坡时,都堵转了,就是无法把轮椅从专门的通道上开上来.
咱给的解释是电流还小了,力矩还不够大,......这电磁加永磁的力气还远远不够把车推上去.

总结:    相比电动轮椅和电动自行车,速度要求远远不一样.
         重量和爬坡要求却差不多. 又不能不爬坡.
         如果用近于电动车的动力要求去造轮椅.  明显不经济.不合理.
         要合理,就只有在爬坡力矩上找突破.

网友:
原来BOSS的LP下身瘫痪,在北京治疗的时候买了一台德国进口的,10年前买的差不多4W。用的应该是无刷电机,转弯、前进、倒退都很灵活。建议楼主找找这样的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谢谢你的好心帮助哈~~~无刷电机的驱动方面的资料挺多的,不过都是用的那种大电池,要不然就是要用那种很小的锂电池驱动,但是锂电池的价格很昂贵,所以这里先暂且不考虑了,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这里也有了,现在楼上那位大哥是想着从电池的角度上去创新一下,想法特别的好,很有创意,而且可行性应该也可以~~~~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首先还是要感谢你哈~~不过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电池的续航问题,轮椅的速度大概就是像您说的一样,不过貌似一般的电动轮椅的话都要跑20~~~30公里。这样的行程对这样的小电池来说会不会很勉强?这些天您给我们传授了不少知识,谢谢您哈~~~

网友:
跑二十多公里的轮椅是因为木有办法啊.
貌似轮椅是不需要这么快滴, 让轮椅人出了事故就更轮椅啦?
可是为了爬坡,又是直驱,只好用大电池大电机出力矩啦!
呜呼,跑得快是木有办法啦.

小电池怎么可能代替大电池带动大电机呢?   不可嫩滴.

让工程师们再来看看这一帖和上一帖,他们就会明白啦.

不是咱有错.   而是他们自己被卡在力矩上,才被迫大马拉小车啦.  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好~~我的意思是说轮椅的续航能力,就是说只有一格电池能让轮椅坚持跑完二十多公里吗?说的是路程,时速也就和你说的差不多,大概就是六公里左右~~~一格电池的电容量貌似太少了,轮椅跑了一会会不会就没电了呢,能跑多长时间?他们都说您的想法很好,很独特,但是实施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还是很感谢你的帮助哈~~~~

网友:
一格电池就能看出有多少电能了吗?
如果是你问的,情有可原. 如果工程师们问的就不该了.
我本人曾用过的N多的一格电池就可以有20多公斤重.    说明一格电池也有大的啦:  )

这里的一格电池有多大呢? 前面已经说过了. 100Wh. 约3公斤多点重.  合50W电机2小时供电.

估计续航十二公里. 代步够了.  代车不够.  很多轮椅其实不需要代车.

如果还嫌不够,那么把100W扩大到150W,5公斤重 3小时容量.十八公里续航   够了吧.
再不够,换其他系列. 重新开发上海跑苏州的轮椅.

空话空话,只是说明该创意有系统的,完整的.    只是没涡杆,就什么都是空话. 说玩的啦.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昨天有点事情所以没能及时回复大哥~~希望大哥您能谅解小弟我~~~昨天和我们老师沟通了一下,他建议我把轮椅分为几个系列来弄,比如说像你说的这种的话咱可以把它当做节能,室内型的处理,室内型的或者是一般不怎么往外面跑很长时间的,您说的这种电池电量我觉得已经足够了,不过至于具体的推挽电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个接法,多级的推挽电路是不是得把多个mos管并联起来接?忘大哥您详细指点,还有就是电源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元器件能否受得了,50A的电流是不是得要很粗的导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您好~~~还得请教您几个问题。我们老师现在要求我把现有最基本的轮椅的电路图和功能分析方案限时交给他,还是用那个轮毂无刷直流电机来驱动,无刷电机的驱动得需要六路的PWM输出来控制,PWM输出强一点的单片机也就只能输出六路左右的PWM,我现在想着能不能用两个单片机来驱动,一个当主机,一个当从机,主机与从机通过MAX232来通讯,然后单片机的话我想选ATMEL48单片机,或者ATMEL16(只用三路PWM加外围电路与非门之类的)。希望大哥给我提点好建议,还有希望大哥再多给我指点一些关于电动轮椅控制器方面的知识和新意~~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不懂单片机,也正想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子啊~~不过我觉得您经验很丰富,学起来进步肯定特快,肯定一发不可收拾的,咱一起共勉哈~~~您所说的那个推挽电路,能给我画个大概吗?谢谢了哈~~~~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发到我邮箱里面哈~~932158105@qq.com ~还是很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
LZ这大哥前大哥后的,大家都在给你出主意。有点大家都没弄明白,就是搞设计的没的设计手册你就搞设计方案了,是不是有问题;所以LZ先给个设计手册吧;各个规格都要的,这个对成本控制很重要!

网友:
低压、尤其是超低压为输入的大功率升压电路一般为推挽结构,推挽结构的最大难点就是偏磁,一旦偏磁,调整不好肯定炸机。
2v的输入,就一圈。两个1圈的绕组怎么弄也没办法做到对称,不对称,就会偏磁。
圈数越少,变压器越难设计。可以考虑使用30-50根0.5的铜线并绕,分散绕制,尽量全部覆盖次级绕组。

不过我对这个电源仍然持怀疑态度。

另外,电池是有放电效率的。
100Wh的电池, 10w能工作10小时。50w大概只能工作1小时了。100w也就20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好, 你己经注意到电源容量了.
这位说的很在行.咱就多说几句.

过去有不成文的设计约定,铅电的容量应该是负载额定的3倍.  实际运行2小时半. 留半小时打底,保护电池.

本创意的电机功率平地时也不会过35W.实际大于2小时.   就算按50W计,也比现在的电动自行车余量要大.

现在的电动车设计,都在2小时以内了.按半小时留底,实际只有不到1.5小时.

······
“铜线并绕,分散绕制”,  对!  两线圈还要间隔和均匀分布.

效率不会有问题.
只要把握好管压降,铜阻,磁损,开关前后沿,和连接要领,就不会有额外开支了.
50W之内,效率不会低.50W之外,   难得发挥的,效率低点也能容忍.
还有一点余量就是“向上调速”器,   就不必全部升压了,可以省一部分调上又调下的“冤枉路”.
······
本创意的原型是把4只12V的48V电源, 改为4只2V的8V电源.(重量和能量不变的).
取其每个单格有引出线,就可以均衡. 8V总电压又不算太低. 600W输出时,也不过75A.适用于电动自行车的省电池(是省折旧,也不是节电)方案.

关键技术是廉价高效的DC变换和上调速器.
还有四电池均衡电路,含制动能量回收.(回收的电能首先匀衡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后跟你学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单片机也不是很会,咱一起学习吧~~~论坛上单片机的资料很丰富,我自己下载了很多,论坛上有很多新手入门的教学,大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感觉还是挺有用的~~~~~而且论坛上高手如云,有问题的时候大侠们都可以帮咱解决,所以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LS两位是大侠,学习了

网友:
哦, 那个推挽很简单的,就和你图中一样.如果用2.5V栅压的,可以把对角的电压直接引过来作驱动,连电阻都不用串.

如果用12V栅压的mos,就要加一个小电源作驱动级的电源.

网友:
推挽结构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实际制作是最难得。比反激、正激、全桥结构都难。
市场上几百w的开关电源最常见的是半桥结构,就是因为半桥结构本身就抗偏磁。推挽结构是抗偏磁能力最差的。
不同的线圈都可能造成不同的影响。
开关电源的栅极驱动比较复杂,远不是串个电阻就OK的。驱动能力选择不合适的话,栅极电容会产生振荡。
驱动差一点会增大导通时间,过驱动又可能造成栅极击穿。

MOS的导通、关断时间在大电流的情况下,对MOS产生的功耗是很大的。所以一定要12v驱动,降低导通电阻和关断时间。

多根导线并绕,可以减少线圈的不对称,但是又带来偶和电容的问题。两个线圈的电感和线间分布电容不可能完全相同,只要有一点区别,经过若干周期后,就会产生不平衡,直接造成偏磁。
漏感和偶和电容又会在线圈开启和关断瞬间产生尖峰电压,用线圈直接驱动MOS是绝对不行的。

而偏磁保护一般是串联一个检流电阻。低压大电流的条件下,检流电阻太大影响效率,太小又不起作用。加放大器又会增大反馈时间。

这个升压开关电源,2v条件下能做到70%就不错了,8v应该能做到80%以上。什么概念?无形之中把电池的使用时间和寿命减少了1/4。还不如直接用多节电池组成36v或者48v呢。

再多说一句,多节电池相互均衡这个思路是以前不懂电池的电子技术人员提出来的,这样做只会加速电池的老化、不均衡,没有一点效果。
锂电池由于防止爆炸,必须要均衡。铅酸电池这样做没有意义。
能耗制动回馈电池组倒是不错的想法。

网友:
对!  多管并联驱动是要串电阻分隔,我己经可以并过四只管子都不发生问题.
实验做过1.2V(实际满电带载1.3V),3.5V输出,功率10W,总效率不小于82%,(注:3.5V中含有1.3V原始股  .你懂的) .
线圈仅串10欧电阻.  驱动电压3.5V    (9926属0.8V开启值. 2.5V典型值).连散热片都没有的变换器.  效率才高.  以硅代铝.

以上还没发现偏磁危害.

······

其实也不是非要用2V,    可以用6V.
3只电池均衡.也不算复杂.
取12V电机. 6V始动.

DC变换不要了,直接用“上调速器”.   对!   就这样!  越说越明白.

蜗杆变速的少惯性,是没有动能可回收的.

老年社会了.大众也日益富裕了.  会有对低速代步车的需求.  只代步不代车.
关键缺合适的蜗杆,蜗轮,蜗轮箱.机械件一定要泡在油中才可靠耐用, 其他都好办.
······

8V的电动车,制动能量不仅回收,首先是补充落后的电池.

多串电池的危害之大. 涉及整个移动电源应用.
无法革除的供电办法,对电池的伤害极大.  要尽一切办法摆脱串联.

还考虑过用半程飞轮电池蓄能,留一半电池.
因为飞轮还无产品,要等自己造. 能转3小时就念佛了. 只好 只供出门用,而回程用电池, 但飞轮比功率大,可给电池作缓冲,减小电池电流峰值.     哦,刚刚想到,用飞轮也可以作DCDC变换(单相直流机绕组串并),效率不会比变换器低......

网友:
(注:3.5V中含有1.3V原始股  .你懂的)
你做的是boost? boost和推挽可是相差太远了。
从上面的讨论能够看得出楼上的电源功底还略有欠缺。不过升压电源并不是这个产品的难点。

总的来说这个电动轮椅的思路还是很不错的。期待能做成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管怎么说~~都要感谢你们两位的帮助和支持~~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想把这个好的想法好好的试一试~~~~~顺便问您一下,我现在要驱动两个无刷直流电机~~每个无刷电机需要六路PWM来驱动,所以芯片的选取方面有点疑惑,不知道您有没有好的推荐哈?还有就是我现在在想着能否用两个AVR48来独立驱动左右电机,然后AVR之间用MAX232来驱动~~~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希望您和上面的大哥能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一直正确到现在.  怎么会在这儿出错呢?
请说说,从那儿看出是boost了,咱们明明在说推挽啊. 前帖中连图都确认过的.

又从那儿看见咱电源功底欠缺了?   全面的说,咱肯定欠缺.
但现在讨论的范围,咱自认是玩转了.
具体哪儿发现有缺点了,请说说看,指教啦,咱有兴趣听.闻过则喜啊.

推挽的偏磁,确实是最大的,但从工艺上注意了,还不是大问题. 完全可控!
工艺设计极重要!  电路之外的因素.忽视不得. 用好了就是巧妙.
本人用7·4·3 mm的小磁环,轻松输出4W就可以实证,偏磁还不算可怕. 要不然这点点小芯在这种功率下早就饱和完蛋了.
于推挽而言,人们普遍头痛的是反压.   究其根源,电原理是主因,工艺是次因,合起来就够一般人头疼了.  未改善的波形可见证.
但是,于咱而言,正好有专项秘技对付反压,就可以在低压DC上轻松使用推挽.

和你谈谈还是蛮有劲的.至少,找到一个说话的. 告诉你,咱不是科班,自学电源的,表达不够规范是有的.
但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是咱强项.   自认勇于探索,善于创新.也小有所成.
boost可以玩得出神入化,十八般用途不是一般书本上有概括的. 还解决过几个别人的创新难题.
半桥全桥推挽,高电压大电流,得心应手.   磁环可以只要一点点大.  也就是玩转偏磁.
反电势精密吸收,说几伏就几伏. 独家秘技.
13007做600V半桥,你信不信? 常规只到300V直流供电对吧?
有几个人敢说把13007用到600V伏呢.   数学家来算也不解决问题.
只出一个原理创意是不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还要措施配套,还得廉价简易.

关于(3.5V中含有1.3V原始股). 解释:3.5-1.3=2.2    这2.2V才真真是推挽升上来的.串联在原电池上合计3.5V,
真实效率应该是82·2.2/3.5=51.54%.哈哈!  也太低了,不可这个条件下,己难找更高了.
这是因为,输入的1.3V实在太低了.各项损失实在太大.
输出电压2.2V也不高.  整流肖特基还扣了0.32V呢.
所以,尽管以硅代铝了,DC变换没有明显热量,总计还是损失4成多.  体积不计较的话还能改成同步整流.再省出几个点.

网友:
升压电源是重点,不过不必是2V.  2V单串是理念.   少串是现实.
依据和信念是: 单体电池的循环寿命比串联电池长很多倍.
功率大的场合,  尽量少串就可以精密均衡,使少串的寿命接近单体.

均衡绝没有坏处,能源可以从制动回收.

即使蜗杆,不回收动能了,   如果你也不愿把电充来充去.
就另设个后备小电池,专门提供均衡能量. 哪格少就充哪格,用变换器升一点点压差(总效率不会低的)专门负责充电.
或者干脆直接并上.  这下总没意见了吧.

再请尽量帮咱挑挑毛病.咱也完善完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一直看不上三相无刷,
只欢喜直流单相.         咱认为单相如果用在四轴上,会比三相好!
所以三相方面帮不上你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事~~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了,我会去了解了解单相直流的,到时候如果用此方案的时候还要请教您呢~~到时候希望您能更多的指点指点我哈~~~

网友:
我也在做关于电动轮椅的毕业设计,我做的是控制系统的设计,可是我几乎一点都不懂电,希望能从这里得到些建议,谢谢!!!

网友(2011-08-05):
lz现在电机控制做得怎么样了呀,我也是在用IR2130作为驱动芯片,方便地话,可以将你的电机驱动电路贴上上来吗或者发一份到我的邮箱里面:fuyushijun@163.com,非常感谢O(∩_∩)O~
我的电机驱动原理图在附件中

图中稍有修改是自举电容采用是10uf电解电容和0.1uf瓷片电容并联,mosfet栅极驱动电阻调试选用51Ω电阻

网友(2012-01-19):
电动轮椅。
mark。
好。

网友(2014-10-24):
看了帖子,感觉可以学习到许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