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一般高频示波器 输入电阻 是怎么搞的?

楼主(2011-03-25):
看了魏坤的 或者是大多数网友做的 示波器,有个疑问。
在低频的时候应该没有问题,但是 当高频率 (100M左右)
开始出现 信号完整性问题,就是说 输入电阻 不是越大越好,只有阻抗匹配才能获得最大的信号能量。
但是和线匹配后  低频段 又出问题了。

所以 示波器 的输入电阻 是应该和传输线匹配,还是越大越好,或者按魏坤的说法 1M左右。

求高手 解释!

网友:
高级的示波器有阻抗选择开关选1M或50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难怪。

请问哪位 大虾  有没有 牌子货的示波器的 原理图?

不吝 传上来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