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4427 和irfp4905 ,irfp3205组成的全桥,望家多给意见!

楼主(2011-03-25):
只画了一半,由4427和两个P管,两个N管组成,4427分别通过50欧电阻G极,分开控制.
ir4427是双低驱动器,如果功率小也可以只用一片如第二张图.

楼主:
此图缺点是:当不驱动电机时,两个下位管或两个上位管同时导通,相当于短路了电机的两端,电机转动时产生的自感能量会迅速消耗在电机和MOS管上,产生制动的效果,电机热和MOS管热

网友:
一:  9540和3205 虽然是极性互补, 但特性相差甚远.   4905就差得不算多.

442X 系列不是配互补管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把mos当普通三极管对待.

楼主:
二图是大学生竟赛的书上摘的图应该没问题。感觉pn管全桥驱动时,上管不用给很低的电压。这点和全n管不同,所以这样接应该可以,回头实验下二图。

楼主:
改进电路,电源抗高压,带限流保护

楼主:
第二张图,论文

网友:
刚刚仔细看过了,这个ic中包含的是2个底边驱动.

其他那些学生比赛的图,不是牵强有缺陷,就是意义不大,杭州的图也没兴趣打开看了.

理由是:不能用全N管的桥,都不值得再做无用功.

你查查3205和9540,及4905的指标就明白了,  不值得为那些低能的P管再折腾.

建议还是关注2100系列的ic,或设法作出类似功能的分立件电路为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图是大学生竟赛的书上摘的图应该没问题。感觉pn管全桥驱动时,上管不用给很低的电压。这点和全n管不同,所以这样接应该可以,回头实验下二图。
上下管都能同时通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 创新不是这样子的,
制动能量是可以回收的,或者热量也该转向其他方向,.......怎么可以加热管子和电机呢! 直接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