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发在这里合适不】对现有无线耳机严重不满,想求教DIY声卡3.5mm接口输出信号转

楼主(2011-03-25):
呃,事先声明,本人电子彻底外行……所以如果这个门槛很高那我就纯学习了,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市面上的所有无线耳机都是用自带声卡的,虽然理论上我来用也已经绰绰有余了,但还是觉得这玩意是个缺陷。瞅了半天,最多也就找到几个3.5mm接口发射器,要价很高而且还必须用电池……(没办法,人家设计是给手机和MP3用的)

印象里好像蓝牙模块很简单很成熟,那么有没有可能用一些较为简单的步骤把声卡的声音直接引过来发射给耳机?谢谢

网友:
声卡?我见到垃圾无线都是用FM发射的。

网友:
把声卡的数字信号通过蓝牙发出,然后接收器收到信号进行DA放大后让耳机出声。如果LZ希望插在3.5mm耳机接口上那就不如考虑普通无线电方式而不是数字信号传输。为了保证音质,无论哪种方案都不会便宜。

网友:
又看了遍LZ的标题,首先3.5mm输出为模拟信号,如果你希望用蓝牙,则需要对信号重新进行AD转换,再通过蓝牙发出,在耳机端接收信号再DA出来放大驱动耳机。

网友:
你搞反了,低档的无线耳机是声卡模拟输出经过简单的FM立体声调制发送给耳机,耳机类似FM收音机结构。
蓝牙耳机是数字信号直接通过蓝牙协议发送至耳机再模拟输出。
从传输来看,后者要比前者高级很多,质量好很多。
无线耳机自带声卡怎么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看了遍lz的标题,首先3.5mm输出为模拟信号,如果你希望用蓝牙,则需要对信号重新进行ad转换,再通过蓝牙发出,在耳机端接收信号再da出来放大驱动耳机。

LZ自己说了是外行,还是整整FM比较现实。

网友:
FM 也可以做得很好的,虽然比不上2.4G的。
不过FM做好的话,成本也很高。发射前、接收后的处理,廉价的IC、简陋的电路肯定是无法满足要求的

网友(2011-11-16):
准备整2.4G 高保_真 CD音质的 无线耳机玩玩  有什么有线的耳机 值得改造的呢?

网友:
输出信号转蓝牙不如直接买蓝牙耳机方便(鉴于楼主说自己是外行),我现在就那样用

网友:
蓝牙的音质 能做到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