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2431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1-03-26):
请教关于CC2431定位的问题:
我是学生,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室内定位的实验选用了TI的CC2430/1的方案,想请教各位些问题:
没有在TI的CC2530系列里发现支持定位的芯片,难道说因为精度问题取消了吗?
做定位实验使用了4个参考节点,效果不是很理想,按照手册说参考节点数量达到8个以上效果较好,有没有人试过呢?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另外我查过,上位机校正可以使用“粒子滤波”算法,大家可以提示一下如何应用吗?,另外效果如何呢?(埋头啃概率论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TI的CC2530系列里没有支持定位引擎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采用4个参考点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呢?可能更大的问题是盲节点的漂移,这个需要软件来实现了,各种算法五花八门,还有要适合8位单片机,持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