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官方例程串口设置好像不对??

楼主(2011-03-26):
// Enable interrupt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PieCtrlRegs.PIECRTL.bit.ENPIE = 1;   //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1;     // PIE Group 9, INT1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1;     // PIE Group 9, INT2
   IER = 0x100;        // Enable CPU INT         ???????????????????????
   EINT;

问号处应该是  IER = 1<<(9-1);        // Enable CPU INT

后加:
   我理解错了IER = 0x100;和IER = (1<<9);是一样的,刚才把0x100看成是二进制了。大意啊

楼主:
在主程序中没有发送数据,只是在发送中断时发送数据;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发送数据也能进入发送中断呢,请大侠解释!!!!

程序:
// TI File $Revision: /main/4 $
// Checkin $Date: July 2, 2007   11:28:28 $
//###########################################################################
//
// FILE:   Example_281xSci_FFDLB_int.c
//
// TITLE:  DSP281x Device SCI Digital Loop Back porgram.
//
//
// ASSUMPTIONS:
//
//         This program requires the DSP281x V1.00 header files.
//         As supplied, this project is configured for "boot to H0" operation.
//
//         Other then boot mode pin configuration, no other hardware configuration
//         is required.
//
// DESCRIPTION:
//
// This program is a SCI example that uses the internal loopback of
// the peripheral.  Both interrupts and the SCI FIFOs are used.
//
// A stream of data is sent and then compared to the recieved stream.
//
// The SCI-A sent data looks like this:
//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 ....
// FE FF 00 01 02 03 04 05
// FF 00 01 02 03 04 05 06
// etc..
//
//
// The SCI-B sent data looks like this:
// FF FE FD FC FB FA F9 F8
// FE FD FC FB FA F9 F8 F7
// FD FC FB FA F9 F8 F7 F6
// ....
// 01 00 FF FE FD FC FB FA
// 00 FF FE FD FC FB FA F9
// etc..
//
// Both patterns are repeated forever.
//
// Watch Variables:
//
//     SCI-A           SCI-B
//     ----------------------
//     sdataA          sdataB           Data being sent
//     rdataA          rdataB           Data received
//     rdata_pointA    rdata_pointB     Keep track of where we are in the datastream
//                                      This is used to check the incoming data
//###########################################################################
// $TI Release: DSP281x C/C++ Header Files V1.20 $
// $Release Date: July 27, 2009 $
//###########################################################################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define CPU_FREQ          150E6
#define LSPCLK_FREQ  CPU_FREQ/4
#define SCI_FREQ          9600//100E3      //波特率
#define SCI_PRD          (LSPCLK_FREQ/(SCI_FREQ*8))-1

//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interrupt void sciaTxFifoIsr(void);
interrupt void sciaRxFifoIsr(void);

void scia_fifo_init(void);
void error(void);

// Global variables
Uint16 sdataA[8];    // Send data for SCI-A
Uint16 sdataB[8];    // Send data for SCI-B
Uint16 rdataA[8];    // Received data for SCI-A
Uint16 rdataB[8];    // Received data for SCI-A
Uint16 rdata_pointA; // Used for checking the received data
Uint16 rdata_pointB;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 Step 1.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
// PLL, WatchDog,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SysCtrl.c file.
   InitSysCtrl();

// Step 2. Initalize GPIO:
//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Gpio.c file and
//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s default state.
// InitGpio();
// Setup only the GP I/O only for SCI-A and SCI-B functionality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bit.SCITXDA_GPIOF4 = 1;
   GpioMuxRegs.GPFMUX.bit.SCIRXDA_GPIOF5 = 1;
   GpioMuxRegs.GPGMUX.bit.SCITXDB_GPIOG4 = 1;
   GpioMuxRegs.GPGMUX.bit.SCIRXDB_GPIOG5 = 1;
   EDIS;

// Step 3.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DINT;

//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
//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
// are cleared.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1x_PieCtrl.c file.
   InitPieCtrl();

//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
// Service Routines (ISR).
//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 even if the interrupt
//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
//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1x_DefaultIsr.c.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1x_PieVect.c.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mapped to
//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RXAINT = &sciaRxFifoIsr;
   PieVectTable.TXAINT = &sciaTxFifo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 Step 4.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
//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1x_InitPeripherals.c
// InitPeripherals(); //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scia_fifo_init();  // Init SCI-A

// Step 5. User specific code, enable interrupts:

// Init send data.  After each transmission this data
// will be updated for the next transmission
   for(i = 0; i<8; i++)
   {
      sdataA = i;
   }

   rdata_pointA = sdataA[0];

// Enable interrupt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
   PieCtrlRegs.PIECRTL.bit.ENPIE = 1;   // Enable the PIE block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1;     // PIE Group 9, INT1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1;     // PIE Gro

网友(2011-11-01):
请问官方例程是从哪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