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手机信号探测芯片呢?或有那些方法实现呢?要求至少能检测200平方米范围。

楼主(2011-03-26):
查了一些资料:

a. 锁定接收频率RX frequency(CDMA )  824MHz~849MHz(133)。
b. 锁定接收频率RX frequency( GSM )  890MHz~915MHz(134/135/136/137/138/139/158/159)。
c. 锁定接收频率RX frequency( DCS )  1710MHz~1785MHz(130/131/132和双频手机)。
d. 锁定接收频率RX frequency( PHS )  1920MHz~1980MHz(小灵通/3G视频手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天线+双工器!

网友:
围观,觉得很难...

网友:
这个很难,感觉像是做了一个微型基站

楼主:
大家可能想得太复杂了,它应该是侦测这段频率的信号,要是有,则证明存在有手机没有关机

不同手机号的手机频率不一样,所以要侦测不同频率段的信号。

网友:
如果手机主动跟基站联系,这可以通过频谱分析来确定是否存在信号

楼主:
今天顶一下呢,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一直想有弄个信号屏蔽器,屏蔽女友的手机信号,呵呵,围观下

网友:
手机每隔几秒会定时和基站通信,保持联系。
可以只检测手机的上行频段就ok了,存在则说明附近有手机。采购AD的检波芯片,然后做一个那个频段的带通滤波器和低噪放,根据检测到的电磁场强度来判断是否有手机

网友:
楼上说得简单,手机GSM通讯涉及各种解码,时分,频分,自己写程序工程量相当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提示。

看来这个不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用解码,写很多程序的,主要是检波,滤波,放大,最后检测电磁场强度(大小),主要是模拟电路。

网友:
如果只是检查有无信号,难度不大

难度大的是,区分检测来的信号是手机的还是基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基站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呢?

楼主:
顶一下,大侠们再提些建议,谢谢!。

网友:
难,手机待机状态下是处在接收状态的,就和收音机一样,一直在收听寻呼信道消息,确定自己是否被呼叫,要几个小时才会主动和基站发个消息,这个时间也是由基站定的,是出于检测手机是否在网或者关机;如果手机经常发射的话,那平均待机电流能做到1~2mA吗(发射电流最大功率等级有200多mA,一般也有100mA左右);所以除非正在用手机在打电话,很难通过它的发射来确定是否有手机存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找手机诱捕器资料(类似基站功能),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