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两周的测试,最后还是放弃了ARM9,打算选用X86...

楼主(2011-03-26):
图形显示太卡。。

楼主:
还有速度太慢了。反应滞后。。

网友:
楼主准备买工控板了么?还是自己配个工控机?

网友:
arm11 行不行?
s3c6410?

楼主:
准备买工控板。有好的推荐一下。谢谢。
要求:1,可以装XP
2,三串口
3,2USB,支持鼠标键盘U盘。
4,LVDS屏
5,功耗不大于10W,最好在5W左右。
6,PC104尺寸,不用PC104总线。
7,价格1500元左右,这个不是硬性条件。

网友:
可以装XP,这一条基本上就只能用X86了。

至于Atom或者其它芯片能不能在10W,那就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m11 行不行?
s3c6410?

不打算考虑ARM了。因为已经耽误了太多时间,这次想一次到位。
谢谢。

以后有机会再鼓捣ARM,先把产品做完再说。

网友:
根据楼主在5楼的要求,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情况测试的。如果让CPU跑到上G的频率,估计性能不错,但是功耗不满足你的要求。当你为了降低功耗而降低CPU的频率时,估计性能也会降很多吧。有没有在相同频率或者功耗的情况下比较它们的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装xp,这一条基本上就只能用x86了。
至于atom或者其它芯片能不能在10w,那就再说了。

是的。这次只考虑X86了。

已经联系了一家,测试一下再说。

量不大,只能用现成的工控板,不打算订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到有的工控主板跑XP要插TF卡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我只用ARM9板子,是两家的,没和X86工控板比较,和我的笔记本比较了一下,当然可能不大合适。

下周有一个厂家送一个X86来测试,测试完再说。功耗和速度,只能找个平衡点了。

网友:
估计跑ARM9让人不轻松,需要知道的东西太多。
理顺确实不容易!

网友:
盈安信恰恰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有让你轻松的模块!不过我们目前现有的,不适合您。

楼主:
其实我用过你们的产品。EP9315的。。。还买过一块板子。。。

各种原因没用上。

网友:
期待楼主的测试,最好是有一个同频率的情况下,ARM9和通用CPU的性能比较,我也挺想知道的,呵呵。
功耗和速度,确实只能找一个平衡点,祝愿楼主早日成功。
另外,不是建议,只是问一下,用ARM9跑WINCE满足楼主要求不?

网友:
回复楼主:原来是我们的老朋友!
是不是因为CPU速度不够?可以把原因发我邮件给我,我们都可以不断提升。

15楼的同志:

期待楼主的测试,最好是有一个同频率的情况下,ARM9和通用CPU的性能比较,我也挺想知道的,呵呵。

//您想要的结果,估计很难达到,因为一般ATOM速度都在1G以上。
没有这么高频率的ARM9.
//

功耗和速度,确实只能找一个平衡点,祝愿楼主早日成功。

//功耗一般ARM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没有绝对的事情。
我还是想说,有的时候,要看应用。量体裁衣!
,嵌入式的特点就是最小应用,最少成本!一把钥匙不能打开所有的门,
X86的大而全的时代慢慢也变得不同了//

另外,不是建议,只是问一下,用ARM9跑WINCE满足楼主要求不?

//楼主的应用,我估计是需要速度比较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ATOM一般都在1G以上,问一下,然道只能跑1G以上吗?让它跑200M,它是否就不能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想要的结果,估计很难达到,因为一般atom速度都在1g以上。
没有这么高频率的arm9.

marvell 88F6281 88F6282 88F6283

楼主:
回楼上的楼上:我现在就是用200M的ARM9+WINCE5.0,满足不了。估计400M的也不行。

回楼上:有机会再合作。这次不打算用ARM9或ARM11.可能别人用没问题。

我刚开始用EVC和WINCE,边学边用,水平有限,也不能怪ARM9。呵呵。

我也是被逼的,本来有其他同事做,断断续续有三四个,一直没弄完,各种原因都有。

先开发完产品,以后再谈优化了。

谢谢各位。

网友:
等 cortex a系列的arm普及以后
arm的性能就没问题了

网友:
台湾磐仪的不错  尤其是软件支持的那个兄弟 负责裁剪XPE的 无论态度还是能力都很给力 我们铁道部机车项目用的都是他们家的 原来用研祥  差得简直。。。。。。唉~~每次出问题都怀疑我们外设!

楼主:
好的。查查台湾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