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74HC595产生256步PWM驱动LED(我的重量级资料)

楼主(2011-03-26):
利用AVR的硬件SPI驱动74HC595产生256级(即8位)PWM,74HC595还可以联级,我试过一次联级了16个74HC959。程序是用AVR汇编写的,已经写成模块化了的,移植很简单。在这个坛里混了一段时间了,一直都没有贡献出什么,现在将我的重量级资料共享给大家!!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大家可以留言,我尽量为大家解答~~~
另:这里也有一个关于“如何控制74hc595驱动led产生灰度等级 ”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85613&bbs_page_no=1&bbs_id=9999

#include <avr/io.h>

.global            TIMER2_COMP_vect

.comm cPwmCount                             1, 1       ;声明变量,第一个数字表示变量的大小,第二个表示一组

TIMER2_COMP_vect:

        sbi     _SFR_IO_ADDR(PORTB), 2         ;置位PORTB的第二位  这里是连接74HC595的数据锁存口
        cbi     _SFR_IO_ADDR(PORTB), 2         ;清除PORTB的第二位

;        sei    打开总中断,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序需要做决定

        push    r24                            ;堆栈
        in      r24, _SFR_IO_ADDR(SREG)        ;将SREG数据读到r24中
        push    r24                            ;堆栈
        push    r25                            ;堆栈
        push    r26                            ;堆栈
        push    r30                            ;堆栈
        push    r31                            ;堆栈

        lds     r26, cPwmCount                  ;将cPwmCount的值送到r24(是直接从SRAM中读取的)
        subi    r26, 1                          ;r24减去1之后将结果保存到r24中,即r24自减1
        brcc    save_pwmCount                   ;当c标志等于0时跳转到save_pwmCount
        ldi     r26, 255                        ;加载立即数,将255送到r24 这里的255就是你所要产生的PWM步数,最大为255,根据需要做调整save_pwmCount:
        sts     cPwmCount, r26                  ;将立即数直接储存到SRAM中

        ldi     r30, lo8(Led)                   ;将低8位数据送到r30 Led是一个结构体,结构体的头一个变量是数组,数组的空间=N个74HC595 * 8
        ldi     r31, hi8(Led)                   ;将高8位数据送到r31

comp_r25_red_0:
        ld      r25, z+                         ;取LED的首地址给r25后地址指针自加1
        cp      r26, r25                        ;r26与r25比较
        ror     r24                             ;通过进位位C向右移动
comp_r25_red_1: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red_2: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red_3: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red_4: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red_5: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red_6: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red_7: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out     _SFR_IO_ADDR(SPDR), r24             ;将r24的数据送到SPDR驱动    我这里是联级了4个74HC595

comp_r25_green_0: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green_1: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green_2: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green_3: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green_4: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green_5: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green_6: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green_7: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out     _SFR_IO_ADDR(SPDR), r24

comp_r25_blue_0: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blue_1: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blue_2: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blue_3: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blue_4: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blue_5: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blue_6: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blue_7: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out     _SFR_IO_ADDR(SPDR), r24

comp_r25_while_0: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while_1: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while_2: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while_3: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while_4: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while_5: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while_6: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comp_r25_while_7:
        ld      r25, z+
        cp      r26, r25
        ror     r24
        out     _SFR_IO_ADDR(SPDR), r24

        pop     r31                             ;弹出堆栈
        pop     r30                             ;弹出堆栈
        pop     r26                             ;弹出堆栈
        pop     r25                             ;弹出堆栈
        pop     r24                             ;弹出堆栈
        out     _SFR_IO_ADDR(SREG), r24         ;将状态数据送到SREG端口
        pop     r24                             ;弹出堆栈

        reti                                    ;中断返回

网友:
弄个视频来看一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个视频来看一下嘛

- -!我现在是在公司上班的,哪里敢弄视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完整吗? 看起来不完整!!不知道是不是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程序完整吗? 看起来不完整!!不知道是不是没看懂,

呵呵,其实是完整的了,只是你还没好好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牛!还是看没明白,发个C版本的吧!这样一目了然了,汇编菜鸟!

下班回去再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牛!还是看没明白,发个c版本的吧!这样一目了然了,汇编菜鸟!
下班回去再研究研究!

因为是模拟PWM的,所以在时间上要求比较搞,用C的话效率不高的。

网友:
lz上c版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上c版的吧,,,

回8楼:我这个程序已经是一个模块化了,不需要你去更改什么,直接可以调用。

网友:
强烈建议上C!!!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强烈建议上c!!!

- -!

网友:
C的话效率的确要低,楼主的“重量级”就在于汇编,C仅供参考;

大概是这样的,
1,硬件上,MOSI接595的DS,SCK接595的SH_CP,595的OE可以直接接地,MR可以直接接高电平,ST_CP接PB2(楼主硬件);
2,设置好SPI,主机模式;
3,因为每隔一定的时间要更新一次数据,最好使用定时器作时间基准,普通模式或CTC模式都可以;所以设置定时器,溢出时间有刷新频率和灰度决定;
4,以在T2溢出中断程序里面处理该函数为例(其实楼主的就是,因为(reti)),下面是C程序(ICCAVR);

unsigned char cPwmCount;
unsigned char led_pwm[32];  //每个LED的灰度,4个595,可单独控制32个LED
                            //第0个为最远端LED的数据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COMP_vect:iv_TIMER2_COMP
void TIMER2_COMP_vect (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data_buf;
  unsigned char *p;

  PORTB|=0x04;                     //锁存数据
  PORTB&=0xFB;

  cPwmCount--;                     //0-1=255
                                   //楼主的"save_pwmCount:"在"sts     cPwmCount, r26"前
  p=led_pwm;

  for(j=0;j<4;j++)                 //多少个595就循环多少次
  {
    data_buf=0x00;
    for(i=0;i<8;i++)               //得到一个8位调光数据,SPI数据寄存器是8位的
    {
      data_buf<<=1;
      if(cPwmCount<(*p))data_buf|=0x01;
      p++;
    }
    SPDR=data_buf;                 //要保证启动下一次发送时数据已发送完毕
  }                                //由于发送之后不等待是否完成,所以数据锁存放在下一次数据更新开始

}

如有不妥,请指正;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原来是屋工啊!!!看来你对我的汇编程序可是了解得一清二楚啊,呵呵。我之所以不用C就是因为实际应用中用C的话其实效果很不理想的,谢谢你把我的汇编程序翻译成C的,这样方便大家学习!!

楼主:
另:我的汇编程序是用WinAVR编译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太给力啦! 另外问问?
                            //每个LED的灰度,4个595,可单独控制32个LED
                            //第0个为最远端LED的数据

这两句话说单独控制意思是控制一个全彩的 一个基色 是吧!要是想全彩那么32个LED 就需要 4*3(R+G+B)=12个595是吗?
有此疑问想确认一下,望指点!
有C看就明白快了,明白之后做汇编.

网友:
好资料。研究一下!

网友:
请教楼主,您发的程序是不是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8561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LED&bbs_id=9999  帖子中的26楼将的方法不同啊? 原帖中控制思路是使用PWM控制OE的方式。你这是将OE端直接接地。不一样吧?能否讲讲驱动的思路。

网友:
好思路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这个程序的思路很简单:其实就是将74HC595的每个I/O的的状态与时基基数cPwmCount不断的进行比较,用串行方式输出每个74HC595的8个I/O的状态;举个例子:一个74HC595有8个输出I/O口,我用8个缓冲器为“LedBuffer[8]”,时基基数为“cPwmCount”,其中时基基数cPwmCount一直做自减动作,每中断一次cPwmCount自减一次,之后就依次分别与8个缓冲器LedBuffer[0],LedBuffer[1],LedBuffer[2],LedBuffer[3],LedBuffer[4],LedBuffer[5],LedBuffer[6],LedBuffer[7]做比较,如果比cPwmCount小的话就为“0”,比cPwmCount大的话就为“1”,这样8个缓冲器就有8个状态,这8个状态利用移位算法转化为一个8位宽的变量输出到74HC595的输出端;多个74HC595联级原理也是这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2011-11-24):
回复 网友G:
我还是那句话!我敢肯定这些代码不是你这个层次的人能写得出来的,既然是人家的代码,何必在这里装13! 阿b哥之后阿c哥!恶心王

我现在只觉得你很可怜!!

网友:
完全汇编写的,楼主的那个算法不错哦,看来又得复习了!

网友(2012-08-12):
楼主请问一下,这样的PWM能做到多高频率?因为现在手上有一个产品要用到36路PWM的,而且每路PWM至少要30KHZ以上,且36要独立!正在犯愁中。。。

网友(2013-04-02):
试过8个。加上效果、64路AVR32的。CPU已经很吃力了。

网友(2013-10-05):
强烈关注陈老师

网友:
很好很强大   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