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精密电压源,精密电流源的设计

楼主(2011-03-26):
最近的一个产品涉及到一个精密电压源,精密电流源的设计,参数如下:

电压源:0~15V,1mV步进可调,精确度要求 1mV;
电流源:0~200mA,10uA步进可调,精确度要求 10uA;

都是要用程控的。

负载是二极管,电流源激励测试 压降,电压源 激励 测 电流。

要求测量精度也是达到 1mV 和 1uA。

设备是给生产线用的,24小时开机,可能几个月都不会关,之前做的板子给客户使用的时候温飘厉害,2小时就要校准一次,客户非常恼火,所以在这里抛砖引玉一下,不知道大家都有什么高见来改进一下?

网友:
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温飘大就用低温飘的基准源,还不行就给个外部恒温。

网友:
这个精度真高。

最简单办法,使用高精度取样电阻。

网友:
上点补品是必须的,MAX6225,OP27,Caddock低温漂电阻,16-bit DAC,24-bit ADC,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
15v下面1mv就是至少14位精度,200mA下面10uA就是至少15位精度.在这种精度要求下估计很难做到。不是长他人志气,国人估计做不到。里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温度的变化,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同意3楼的建议,拿FLUKE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v下面1mv就是至少14位精度,200ma下面10ua就是至少15位精度.在这种精度要求下估计很难做到。不是长他人志气,国人估计做不到。里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温度的变化,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同意3楼的建议,拿fluke的吧。

竞争对手已经做到了,就是个小小工作室出的产品。

楼主:
我现在的硬件配置:

AD7606,  16bit,8-ch,同步采样,250Ksps;ADC

DAC8564, 16bit,4-ch,250ksps, DAC

电流源管子原来用的 D882P,现在改成 IRF640, OP原来是 OP07,发现假货太多,现在改成 OP2177;
电流源现在比较精确,16bit DAC,取样电阻(2个51ohm/1W 1%金属膜并联)可以做到 3uA步进。

电压源是用 DAC输出,OP比例放大,PNP+NPN扩流实现的,这个家伙现在问题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点补品是必须的,max6225,op27,caddock低温漂电阻,16-bit dac,24-bit adc,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BTW, Caddock低温漂电阻 在哪买啊?

因为这是工控板卡,量非常之少,提太多要求到华强北找人家都不鸟。

网友:
回复 楼主:

“取样电阻(2个51ohm/1W 1%金属膜并联)”

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一般工业使用锰铜丝,但是需要使用一枚仪表放大器。算下来和买个高精度电阻差不多。

网友:
1、从你的芯片配置来看,使用op284 这类轨至轨运放合适。

2、再有这么小的电流,使用镜像也许更好。

3、控制方式,没有纯粹恒压控制,一般恒压限流控制。所谓2环控制,电流源在里边。

网友:
回复 楼主:

2个51欧/1W 1%电阻并联做电流采样能做到全程10uA精度,话说这个结果我很意外。
200mA/25欧功率已经1W了,每个电阻0.5W,发热也不小了,电流没漂出10uA,这个电阻热稳定性很高嘛。
电压不稳倒是不应该,是不是运放太接近功率管,热耦合太厉害了?

网友:
1.检流电阻阻值用小些,这样可以降低热功耗所带来的温升,功率最好留出30倍,考虑到你的要求,最起码选择25ppm/度温漂的,但也可用锰铜或康铜等温飘小的金属丝自绕,电流采样最好是用个运放放大5倍后送A/D,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电阻的功率值,V,A的采样通道中的运放最好别用仪表发大器,仪放好处是抗共模干扰强,输入内阻大,但你如果检流电阻电阻在低端的话,那共模不是太大问题,仪放的温飘很大,开环失调就是你调了0,温度的漂移也会让你头疼。所以建议用斩波稳0的运放。比如LTC1052 等。
2.A/D和D/A的基准电压IC用好些的,尽量选择在5ppm/度以下的,还有A/D,D/A的INL参数,无误码位数等,速度我看你这东西倒不是太重要,工业用,∑A/D估计可以让你省去很多的麻烦。
3,最后要说的,精度和温度是息息相关的,整个系统也是木桶效应,一个环节出问题,那结果就完全是错误的,所以各环节请酌量考虑温飘小的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2个51欧/1w 1%电阻并联做电流采样能做到全程10ua精度,话说这个结果我很意外。
200ma/25欧功率已经1w了,每个电阻0.5w,发热也不小了,电流没漂出10ua,这个电阻热稳定性很高嘛。
电压不稳倒是不应该,是不是运放太接近功率管,热耦合太厉害了?

>100mA以后就只要求1mA精度了,我前面说的只是 10uA步进。不是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1.检流电阻阻值用小些,这样可以降低热功耗所带来的温升,功率最好留出30倍,考虑到你的要求,最起码选择25ppm/度温漂的,但也可用锰铜或康铜等温飘小的金属丝自绕,电流采样最好是用个运放放大5倍后送a/d,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电阻的功率值,v,a的采样通道中的运放最好别用仪表发大器,仪放好处是抗共模干扰强,输入内阻大,但你如果检流电阻电阻在低端的话,那共模不是太大问题,仪放的温飘很大,开环失调就是你调了0,温度的漂移也会让你头疼。所以建议用斩波稳0的运放。比如ltc1052 等。
2.a/d和d/a的基准电压ic用好些的,尽量选择在5ppm/度以下的,还有a/d,d/a的inl参数,无误码位数等,速度我看你这东西倒不是太重要,工业用,∑a/d估计可以让你省去很多的麻烦。
3,最后要说的,精度和温度是息息相关的,整个系统也是木桶效应,一个环节出问题,那结果就完全是错误的,所以各环节请酌量考......

速度也有一定的要求啊,整台设备的速度不能低于 20K/小时,要完成最多 15 个项目的测试,西格玛的肯定不够用的。

BTW,之所以只用了金属膜电阻,主要是 采购的问题很麻烦,设备的量太小,一年才几百台。

基准方面,我现在都是用的 ADC和 DAC内部基准, AD7606 内部基准 10ppm, DAC8564 用的 2ppm 版本。

之前我的产品用的是研祥的 12bit AD/DA卡,效果比较差,所以这次采集卡自己做了。

楼主:
贴出我用的 恒压源 电路图:

恒压电路 (原文件名:恒压电路.gif)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2个51欧/1w 1%电阻并联做电流采样能做到全程10ua精度,话说这个结果我很意外。
200ma/25欧功率已经1w了,每个电阻0.5w,发热也不小了,电流没漂出10ua,这个电阻热稳定性很高嘛。
电压不稳倒是不应该,是不是运放太接近功率管,热耦合太厉害了?

实际使用时,目前只需要考虑 0~100mA的情况,200mA可以暂时不做那么大。

现在最大问题在于电压源,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实现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1、从你的芯片配置来看,使用op284 这类轨至轨运放合适。
2、再有这么小的电流,使用镜像也许更好。
3、控制方式,没有纯粹恒压控制,一般恒压限流控制。所谓2环控制,电流源在里边。

Fickle 兄,不知道可否详述一下 2环控制的原理图和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20k/小时∑速度应该也够啊,∑抗干扰性强,采3回平均后,就很准确了,待测值不变化的话,在4半精度下,多次采样几乎是一字不差,这个和逐次逼近型不同,你需要多次采样来平均抗干扰。
你的图是是功率扩展吧,不是最常见的恒压和恒流电路,这样做的话,恒流和恒压不容易切换啊?

网友:
电阻的事情,可以从济宁正和买铂电阻。以为你就做一台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2个51欧/1w 1%电阻并联做电流采样能做到全程10ua精度,话说这个结果我很意外。
200ma/25欧功率已经1w了,每个电阻0.5w,发热也不小了,电流没漂出10ua,这个电阻热稳定性很高嘛。
电压不稳倒是不应该,是不是运放太接近功率管,热耦合太厉害了?
>100ma以后就只要求1ma精度了,我前面说的只是 10ua步进。不是精度。

我不明白只有1ma的精度的东西,为什么要10ua的分辨率,我可以这样理解吗?你调100步都有可能 是白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以前做过类似的东东,5A/5V的,使用内置16bit adc和dac,精度0.1%。(和你的这个没法比,不到3000$卖给鬼子了。方便透露下你这

个价格么?)

至于2环控制,硬件环是恒流,电压控制是代码实现的,即软硬结合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检流电阻电阻在低端的话”

----从楼主使用irf640来看,应该就是低端取样。

----关于高端或者低端取样,设计风格问题,不应强求。呵呵,不过还想说几句。倾向于高端取样的,得到最大好处就是外部短路,也

不会烧片子,很健壮。而且降低对pcb要求,不必考虑内部环流问题。而低端要精心设计pcb(很可能多次制作)。当然,同样会带来高共模

电压以及电压控制范围问题。

----至于失调电压等问题,直接校准就可以了。当然,前提取样电阻要温漂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近用了一款sigma-delta片子,真tmd好。呵呵,对这类ad真是刮目相看啦(采样频率48k,看指标能达到96k)。

楼主:
阿莫这里果然是高手云集,而且都这么热心。

fickle 兄,我这里恒流源是负载接在高端的,高共模问题用模拟开关,加AD620解决的。

我贴的图纸是 恒压源的,现在的板子上是两套电源,恒压源一套,恒流源一套,分开用光继电器切换,
所以同时也带来了问题,恒压源传到负载上面后,电压有偏差,目前还没有研究出合适的电路改进,
所以对你说到的 所谓 2环控制 很有深入了解的渴望的。。。

网友:
如果项目允许,可使用分档设计,200MV,2V,20V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项目允许,可使用分档设计,200mv,2v,20v

是允许的,现在已经在这一版的PCB上预留了,只要软件协作就能实现。

分档是有必要的,本身各档的精度要求也不一样,这样实现也方便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为测量的主要是直参数,运放开环失调电压的影响,有两个参数,一个是开环失调电压,2是开环失调电压变化度/度,1是可以外部电位器调整过来或者在软件中清0,但2就很不好标定了,就如以上坛友推荐的op07,op284,一个是1.3uv/度,一个是2uv/度,如果是电流采样,只有5倍放大的话,30度温度变化(别说没有,一年4季,这变化算小的,还没按0~70来算的),那就是1.3*5*30=195uv≈200uv。200mv,10ua的分辨率的话,那光开环失调电压温度漂移就能让他有20个字的误差,这还没包括失调电流的影响,也可以说,用mcu采样温度后用软件来校正,但几十个温度点,而且各片ic在同一温度下,失调并不一样,所以用软件来标工作量太大,根本不现实,所以我才建议用斩波稳0的运放。

楼主:
我的想法是直接实现一个恒流/恒压源,仅仅通过切换 负载的连接位置,
或者使用别的方法,使用一个电源就同时实现 恒流 或者 恒压的功能,
(因为我的设计要求中,恒压源与恒流源 同一时间只会有一个在工作)。

而且使用恒流恒压自动切换,还可以保证负载最大功率恒定,起到保护作用。

不过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实现方法,因为为了检测 uA 级电流(利用运放虚短实现),
恒压源必须采用负压供电,但是恒流源是正压的。

网友:
这是个电压,电流源的模型,(凭影响画的,不定全对),你可以参考下,实际的电路你还加上补偿,分压,缓冲等功能电路,现在是电流和电压通过二极管双控,你也可以通过软开关来切换成电压或电流单控,但如果用开关,那mos栅级必须与正极间接一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嘛,推荐,推荐,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同时也带来了问题,恒压源传到负载上面后,电压有偏差,目前还没有研究出合适的电路改进,
用远端采样方案,既电压采样两端另外引两条线到负载,可以无视线路压降,高精度电源都有这个功能。
其实LZ可以参考坛里的春风2.1或者前方第五版电源,模拟部分架构不动,换上LZ的运放、DAC和ADC配置,基本上就能达到LZ的设计要求。

回复 网友D:
这样是不行的,恒压状态时输出电压会因R1压降而变化。

回复 网友D:
OP27的Vos drift只有0.2uV/度。
以前没有自稳零运放,也可以通过外部补偿电路来减小温漂的。自稳零运放的缺点是高频噪音比较大,加低通过滤又影响瞬态性能,有时候是挺鸡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只是画给他理解的原型,用时间要变的,最好的就是把检流电阻接到高端,用运放组成差分来做高端检流,或者就是以上电路,用个差分来采电压值然后再送到控制运放。

网友:
前段时间准备做的微欧仪,恒流部分图纸,电流只有10ma,R3是高端检流电阻,改变它就改变了电流值,当然改变R2,R1及U1A正输入端电压值也都可以。R4是负载。因为要几档切换,所以R7是模拟的AD509导通电阻,u2组成了开尔文的电压采样带10倍放大,以消除表笔线电阻带来的误差。其实这图就是以上图纸的变化而已。你现在还可以用个运放做成差分转单端后,直接送电压控制环路,这样你也消除了引出线电阻带来的恒压时的影响,但我这个是10ma的电路,所以针对你的电路,还得修改很多地方,算是抛砖引玉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兄台在这么晚的深夜来关注这个问题:

现将我使用的恒流源电流贴出,参考了曾经在本坛子热议过的电流源设计贴,仿真和实际试验的结果都还不错。

恒流源 (原文件名:恒流源.gif)

楼主:
顺便说一声,温飘的不是上面这个电路,上面这个是改板后还没有上机调的,下面这个才是在客户设备上面实际跑的。

楼主:
之前的设计要求没有到 200mA,只用了 最大 60mA,但是 D882P 就发热了;

当然,之前这个板子 R65 我实际只用了一个 1/4W 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兄台在这么晚的深夜来关注这个问题:
现将我使用的恒流源电流贴出,参考了曾经在本坛子热议过的电流源设计贴,仿真和实际试验的结果都还不错。

恒流源 (原文件名:恒流源.gif)

你这电路还是有问题。
你没法消除开关rl22和rl23导通电阻的影响,而且不管你用什么开关,这个电阻是变化的,所以你并不能完全靠软件标定掉,正规的做法是两开关另外各加一投,组成双刀切换,使运放b以开尔文采样,这样就可以消除开关电阻带来的影响。改的图在下面
你好象差个最重要的补偿吧?很多文章都把运放A称为积分比较器,可想而知这个补偿的重要性。

网友:
回复 网友D:

hp的,你可以参考下,u6是电流采样差分放大,我记到好象是4倍,u15是电流值放大缓冲然后送mcu,R226为外部调0,u5为加法积分比较控制。上端U14为差分电压采样送mcu,R5是电流采样电阻,R21是阻抗匹配电阻,R25送来的是mcu电流控制信号,D23后端是关闭电流控制信号。(都是以图分析的,有错误大家指正)

网友:
好贴,37楼的图没有相位补偿应该是要震荡的。

网友:
要好好学_运放了。看不太懂。。

网友:
高精度电流源,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贴,37楼的图没有相位补偿应该是要震荡的。

LZ的负载是二极管,对相位影响有限,不一定振。

楼主:
刚下班回来,ourdev的朋友们真够意思,没想到随便一个贴就有这么多网友帮衬。

我现在在调试 AD/DA 卡的程序,等调完程序再来好好研究一下恒流恒压卡的电路。

-------------
BTW,今天见到有人用 LM12 来直接输出做恒流源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方案的(使用Power OP),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唉,看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的,我发张图吧。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做不出精度很高稳定度很好的恒流源,电流一大的时候电阻的热电偶效应,铜箔引线的电阻(可变)等都会影响到采样的精度和稳定度。

网友:
恩,学习来了,标记一个

网友:
好帖,mark~慢慢学习做电流源!

网友:
Mark,学做电源凑热闹

网友:
感觉这个东东很有意思,胡诌几句自己的想法。

1、“电流源:0~200mA,10uA步进可调,精确度要求 10uA”,

     200mA /10uA = 20000,86DB,看来必须使用量程来实现。这样大概12bit adc和dac可以胜任。(觉得金属膜电阻作为检测元件,对于

16bit adc ,太不给力)

2、检测电流的方式,觉得采用电流输入放大器比较合适。改变放大器的反馈电阻,达到切换量程目的,初步设想2-3个量程,算下来0.1%

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运放面对的是mos的栅容,也就是容性负载,有时候为了减小功率管与控制板的热偶合,可能功率管离控制板还有一定距离,那还会微带些感性。未工作在开关状态的mos并不是太好驱动,速度和稳定要靠很多外围电路来协助的。

网友:
关注结果,我也在做类似的东东

网友:
解释下:我的板子用了2个仪表运放,2个4路运放,一个功率运放。加流和加压切换,加流模式下钳电压,加压模式下钳电流。抛砖引玉。这个是低压版本,高压45V版本暂时保密,有兴趣者可以加QQ:653844576 好友细谈。

网友:
再补充几句:AD,DA建议用16bit的,OP务必选用vos低的,电阻用0.1%的,尽量不要用可调电阻,可调电阻是个很大的不稳定源.还有就是散热要做好,功率运放和大电流量程电阻,功耗比较大,要加散热片;另外就是电源,务必要用模拟线性电源.
采用功率运放而不用分立器件的一个理由是保护,功率运放的保护做的很好,包括热保护和限流保护等.
象这种电子产品,采用高性能元器件能让工程师少出差几次维护的话,这个钱就大大的省下来了.

网友:
这个东东敢大把使用16bit片子,再加上仪表放大器,看来利润空间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运放面对的是mos的栅容,也就是容性负载,有时候为了减小功率管与控制板的热偶合,可能功率管离控制板还有一定距离,那还会微带些感性。未工作在开关状态的mos并不是太好驱动,速度和稳定要靠很多外围电路来协助的。

37楼的图用的是D882。

网友:
这贴含金量不低嘛

网友:
嘿嘿,58楼说了一下才仔细看了37楼的图,这个结构做的恒流源恒的是Ie不是Ic,多了个Ib,而HFE随着管子发热而改变,结果当然是漂了……

网友:
电流源,建议楼主分段,0-2ma  2ma-200ma  2ma段采用低温漂低噪声高精度运算放大器组成,2ma以上需要加大电流输出的运放做输出跟随BUF634。以前就采用这个方案做过电阻 二极管 三极管测试的实验,效果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电流源,建议楼主分段,0-2ma  2ma-200ma  2ma段采用低温漂低噪声高精度运算放大器组成,2ma以上需要加大电流输出的运放做输出跟随buf634。以前就采用这个方案做过电阻 二极管 三极管测试的实验,效果才可以。

呵呵,要是我做也用类似buf634芯片,不谋而合。类似的lm3886,tda7294,价格更有竞争力。

恩,要是给人打工,直接用现成的片子。如果自己做,还是用mos管。

网友:
网友推荐置COOL :

内容很实用,都是一些经验之谈,不错置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58楼说了一下才仔细看了37楼的图,这个结构做的恒流源恒的是ie不是ic,多了个ib,而hfe随着管子发热而改变,结果当然是漂了……

LZ已经改用的是36楼的图,而37楼贴的是原来不合格的电路,我说栅容等讲的是其36楼的图,已经费掉的的图我建议他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
回复 网友G:
好贴,37楼的图没有相位补偿应该是要震荡的。

LZ的负载是二极管,对相位影响有限,不一定振。
#######################################################################

我47楼回复的是针对42楼说37楼的图没补偿要振荡一说。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东东敢大把使用16bit片子,再加上仪表放大器,看来利润空间挺大。

其实利润空间不怎么大,但是如62楼所言:“象这种电子产品,采用高性能元器件能让工程师少出差几次维护的话,这个钱就大大的省下来了. ”

再者,我选的这两颗ADC与DAC性价比试非常高了,推荐大家有需要也可以用一下,尤其是AD7606,8通道同步采样,180RMB,外围就几个模式配置电阻,其他啥都省了。

楼主:
昨天一直在思考如何简单有效的实现 恒压恒流(恒功率,加压限流,加流限压),现在有点思路了,正在仿真,稍晚些再贴出来大家拍下砖。

……

网友:
这表和源我能做,我是做直流小信号过程校验的,把你的具体指标提出来,qq:466930727

网友:
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哦

网友:
楼主进展怎么样了?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先mark,最近用得到。

网友:
精度这么高的电压源、电流源对电源的要求是不是也很高啊,楼主用的什么规格型号的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算是比较精密的,那ADC采样部份的电路设计有没有什么思路?

能否告之一二?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最近也在做一个可调标准信号源,输出电流范围0~30.00mA,最小分辨力0.01mA,仿真顺利通过,实验板电路调试也是温飘问题是在让我头疼,看来不下本用好东东是不行的了。
此贴好贴,都是经验之谈,等我的搞完也贴来和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最近可能会做一个玩玩,先mark。

网友:
不是多少位DA就能做到的,好好考虑你使用的电源的纹波吧。

网友: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调零及温飘。

网友:
记号,以备查阅!

网友:
采样电阻,可以看下黑电阻,比较容易买到,温漂一般都能做到几个到几十个ppm,金属膜电阻的温漂一般都在几百ppm以上。

楼主:
很感谢大家的关注,最近实在太忙了,都没有空闲来看大家的回复。
我的板子已经做了一些样板回来,目前并没有完全达到第一楼提到的设计需求,但是客户催的太急,只能先凑合用着,等这版结束,再来好好看看大家的回复,做一版像样的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OP27的Vos drift只有0.2uV/度。
以前没有自稳零运放,也可以通过外部补偿电路来减小温漂的。自稳零运放的缺点是高频噪音比较大,加低通过滤又影响瞬态性能,有时候是挺鸡肋的。

OP27有三个系列,Vos最好的op27A/E,温飘是典型值是0.2uv/度,最大值是0.6uv/度,最差的op27c/g 温飘是典型值是0.4uv/度,最大值是1.8uv/度,所以就是用到了最好的A/E系列,既然做的是产品,而且还是工业用的,怎么也不能按典型的0.2uv来设计吧。

网友:
恒流源/恒压源

网友:
做仪表源的吧....生产线上用来调表的?

网友(2011-06-02):
请教一下电流源和电流测量部分怎么标定和校准的?
10uA@100mA就是100ppm,看很多源或者表都在300ppm这个数量级

网友(2011-07-28):
这个电路不好做

网友:
mark 学习了很多经验

网友:
强帖啊!!膜拜!!!

网友:
好精细的步进要求啊,做成两级的吧,这样对DA精度什么的要求低一点,就是一级100步进,1级1步进,最后两个步进可以做成乘积那么大的步进。

网友(2011-09-15):
楼主是做LED在线测试仪一类的东西吧,呵呵,半个同行啊。

网友:
mark先再研究研究

网友:
不错。不知道LZ采样的是哪款光耦继电器,我查到的资料要么是电流太小要么是开关时间太长。高速测试中不太适用

网友:
嘿嘿;吉时利的源表2400、2600符合这要求,可惜价格太高了。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实际做做,国产有类似的成品,大约2kRMB。

网友:
昨天一直在思考如何简单有效的实现 恒压恒流(恒功率,加压限流,加流限压),现在有点思路了,正在仿真,稍晚些再贴出来大家拍下砖。

……

本贴被 LJM4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1-03-30,05:49:06.

坐等楼主电路!

网友(2011-12-12):
标记,有空再看。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最近在设计成我们1997年的全国电子设计题目    需要精确的    我已经设计好了  但是 没有软件可以仿真  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梨花     厉害

网友:
水平有限啊,抱歉,帮不了什么。

7X24开机,这么高的精度控制要求。功率,散热的冗余设计必不可少吧个人觉得。低温漂的补品检流电阻,基准也是同样的,拙见,呵呵,勿见笑~。

网友:
不错啊,电流源的补偿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输出输出一个正电流,那么FIG 3-5端给的电压是不是为负电压呢,我推出来是负的

网友(2012-05-22):
我感觉.我需要mark 一下子

网友:
很像4-20MA的那个电路

网友:
可能有机会用到,讨论内容值得参考

网友(2012-11-26):
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
有点了解不了啊。。

网友:
这要求真的有点高,卖多少啊?估计是给军工做的吧。

网友:
好精彩的讨论,好帖子

网友:
楼主呢,调试怎么样了?

网友(2013-04-27):
具体的要求参数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点补品是必须的,max6225,op27,caddock低温漂电阻,16-bit dac,24-bit adc ...

家当电阻,一般常见于高位万用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家当电阻,一般常见于高位万用表

家当是什么牌子?

Vishay的精密电阻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家当是什么牌子?

Vishay的精密电阻比较常见

CADDOCK,一般常见的这个牌子的电阻网络

网友(2013-07-03):
  标记   学学  正在看这方面资料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2014-04-06):
汗,不知道用哪儿的。

网友(2014-11-30):
这个标定和温漂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硬件配置:

AD7606,  16bit,8-ch,同步采样,250Ksps;ADC

问题在取样电阻吧,换成0.1%的,LZ没有提到它的温漂,最好10ppm的,当然价格贵些。关键部位要用足料

网友(2015-11-11):
好贴,仔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做不出精度很高稳定度很好的恒流源,电流一大的时候电阻的热电偶效应,铜箔引线的电阻(可变)等都会影响到采样的精度和稳定度。
-----------------

层主能否具体说一下如何设计避免电阻热电偶效应、铜箔引线的电阻变化导致的采样精度和稳定度更高?
是不是需要质量好的采样电阻,以及开尔文接线?

网友:
标记,有时间再看

网友(2016-09-19):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兄台在这么晚的深夜来关注这个问题:
现将我使用的恒流源电流贴出 ...

我认为两组取样电阻改为两对51欧并联后串联,这样可以用一个双联继电器达到同样的目的。

网友:
讨论的很精彩 学习了

网友(2017-07-09):
想用楼主的恒流电路做个测试激光器性能用的扫描电源,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从0到100ma扫描,步进0.3ma

网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拜互联网所赐,现在多找找资料,搞这些都很easy

网友(2022-08-15):
过程很详细,精密电压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