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方案

楼主(2011-03-26):
要搞个控制温度的方案,冬天暖手用的,IC是SOP16的。那位有做。shijiedl@163.com

网友:
这题目、、、太抽象

网友:
抽象到无与伦比。

网友:
简单的可以做到很简单
复杂的可以做到巨复杂

楼主:
对不起没有讲清楚,补充下。
芯片功能:
1:温度控制部分
   开关触发一次LED1指示灯亮开始加热,当温度上升到40度时加热停止,等降到39度又开始加热。反复此动作。
   开关触发第二次LED2亮指示高温加热,当温度升到48度时加热停止,发热片的温度降到45度时又开始加热。
3:照明部分
   轻触开关第三次触发时高亮度白光LED亮,此时可作为照明手电筒用。
2:充电指示
   DC插头插入充电时变色LED3发红光,指示充电状态。充满电LED3变绿色表示充电结束。(充电时加热电路不工作)

IC 是SOP16封装的,1脚GND、5脚接VCC

楼主:
有做过类似的请帮忙QQ860597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