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单片机的痛苦

楼主(2011-03-26):
一个项目接近尾声了,新的一个项目又开始了。
    每次这个时候都是比较纠结的时候,客人的要求摆在那里:成本、低功耗、高速、大容量、方便采购、防止盗版。这些要求几乎都是互相制约的。
    公司的产品线分高中低3个层次:ARM9+FPGA,这类不在乎价格,只看产品质量
                                 ARM7+CPLD这类也好说,选型也不至于太累
                                 MCU+外围 这类最多,要求多,对成本也敏感, 累人 。

    以前单子比较少,一个月最多2个低档的产品开发,现在业务多了,听说以后要招100个业务,面对这么多的不同要求的单子,光是选MCU就够烦人了。所以想到论坛,牛人比牛毛还多的地方,帮兄弟一把,先把MCU的品牌圈子确定下来,型号就以后自己去选了。

    我们的产品集中体现在LED行业,但是也会有LCD和电表、相机之类的,反正就是接了什么单,开发就要做什么。

    之前大多是用的STC的51,后来 出过比较奇怪的问题,所以想找替代的。
    NEC AVR FREESCALE ST PIC 51 430都考虑过,但是由于水平有限,请大家一起帮参考

    我的要求: 1.数据手册标明的电气性能参数全面、明确、可靠;
               2.资源/价格 比适中,(举例:1.8V~5.5V ,FLASH 32K,RAM 2K, USART 1个, 简单AD,定时器 2个,可用IO 12个以上,价格必须控制在13以内 )
               3.供货稳定,不会有超过100%的价格波动。
               4.抗干扰,比STC的51强的
               5.低功耗,能和AVR差不多的,至少要在一个数量级
               6.盗版的成本别太低,别像AVR一样,3000就能把测试都做了

    目前初步的入选: STM32
                     本来AVR低功耗和抗干扰和资源也行,但是破_解费用太低,供货经常波动。有没有能代替AVR的,别说STM8,我不想花了时间熟悉得到的是个悲剧。

楼主:
自己都觉得太笼统了
还是用现在的这个东西举例子吧

一个电池供电的东西,寻求代替AVR32L的MCU,价格13左右,低功耗,性能稳定可靠,高速。

网友:
M051 可以做到 5元
nuc120 低档版 也可以 13元以下 还支持USB
松瀚 也有类似的
嗯 nxp lpc1114系列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c吧

楼主:
几年前用汇编开发过PIC,打那2个项目做完后就不想用PIC的了,BANK式的SRAM和FLASH,硬件堆栈,少的指令,这些都是缺点,资源相对来说很少,但是价格却不少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pic芯片比较符合你的要求,现在PIC16f1946可以做到8RMB,64pin,功能丰富。抗干扰能力绝对比51、STC什么的要好。

楼主:
还是AVR的合适啊
低功耗
电压能到5.5V
锂电池能直接用
LPC1114L到3.6
杯具

楼主:
NEC 78K0LX2 的正常运行功耗(3.3V左右,20M)的功耗没找到
执行速度还行
内部RAM 偏少 F0374才开始有扩展

NEC和PIC内部资源都偏少,尤其是RAM,AD我这个只是用来粗测自己电池的电量的,没必要那么精确

这个项目代码量会在16K条指令之内

网友:
瑞萨里面的NEC系列,你不会后悔的,前提是用量够大,否则供不上货啥都白搭。

网友:
搞产品最好能有兼容的,多家生产或有多渠道。不然象AVR没货!呵呵,现在的日系芯片估计也不好受。

网友:
瑞萨的不好,我的产品用的就是瑞萨16位芯片,有好几批次出现无法下载的问题,分析都是MCU的问题,如果选用瑞萨要考虑来料质量问题

网友:
瑞萨分3个系列,总体来说NEC系列最好,三菱系列其次,日立系列EMC性能最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新唐M0也就是老华邦

楼主:
新唐M0我也看了
功耗不过关
连供应商自己都说功耗没办法

网友:
STM8S或者STM8L都可以

网友(2011-05-18):
目前价位最低的MCU应该要算台湾飞凌单片机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选单片机的功能要求。

网友(2011-06-24):
to:wuyiduan    EFM32
1.数据手册标明的电气性能参数全面、明确、可靠;

欧洲系列的产品,参数可靠,一般不会乱写的,能做到就是做到,不会做不到夸到可以做到多少

               2.资源/价格 比适中,(举例:1.8V~5.5V ,FLASH 32K,RAM 2K, USART 1个, 简单AD,定时器 2个,可用IO 12个以上,价格必须控制在13以内 )

EGM32TG840F32 ,32K FLASH,4K RAM ,usart 2个,8路AD,2路DA,3路运放,64脚封装,带8×20 LCD,价格13快以下可以做到。

               3.供货稳定,不会有超过100%的价格波动。
供货稳定,因为EFM32 除了 MCU 没有别的产品,不会像TI之类的大公司保DSP舍弃74系列的产量。

               4.抗干扰,比STC的51强的

EFM32的市场是电表,水气表市场,欧美的大公司已经在量产的,抗干扰8KV

               5.低功耗,能和AVR差不多的,至少要在一个数量级

低功耗,比MSP430还低,睡眠模式0.9UA,不信你可以自己测下。

               6.盗版的成本别太低,别像AVR一样,3000就能把测试都做了
ARM CORTEX M3的核,盗版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另外还有别的性能 比如PRS,AES 加密等等 ,可以提升产品的性能。

淘宝店已经有售。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31374280

网友:
可以考虑  PIC呀

网友:
飞思卡尔mc9s08ac系列,mc9s08qg/e系列,高性价比,开发简单,功耗低,保密性好。大厂风范,技术资料也比较可靠,就是中文资料比较少,楼主要是愿意瞅英文资料的话,可以考虑。
HCS08内核具有40MHz内核速率和20MHz总线速率。

mc9s08ac系列特性:
高达128 KB闪存
高达8KB RAM
外设
集成电路互连(I 2 C)
为COP/看门狗定时器提供独立1kHz时钟源
升级版串行通信接口 (SCI)
串行外设接口(SPI)
键盘中断(KBI)
定时器/PWM (TPM)
内部时钟发生器(ICG)
后台调试模式(BDM)
循环冗余校验(CRC)

目标应用

--------------------------------------------------------------------------------

通用工业应用
楼宇控制
暖通空调(HVAC)
家电应用
洗碗机(中文)
洗衣机(中文)
烘干机(中文)
电冰箱(中文)

网友:
QE系列,由一对引脚兼容的8位和32位器件组成,是Flexis体系中首款成对器件组成的系列。Flexis™系列控制器是飞思卡尔Controller Continuum的连接点,8位与32位兼容保证可靠性,并实现终极移植灵活性。

S08QE128利用128Kb闪存、24路ADC通道和高达25MHz的总线频率模糊了8位架构的性能界限。32位MCF51QE128与8位S08QE128器件引脚、外设和工具兼容,并共用相同的外设和开发工具,从而达到终极移植灵活性。

--------------------------------------------------------------------------------

特性

--------------------------------------------------------------------------------

高达50 MHz的CPU内核/25 MHz总线速率
4Kb/8Kb/16Kb/32Kb/64Kb/96Kb/128Kb闪存存储器
256/512/1Kb/2Kb/4Kb/6Kb/8Kb随机存取存储器(RAM)
环路控制振荡器
单线后台调试接口(DBM)
从停止(Stop)模式快速启动(6μs)
Flash编程电压1.8V至3.6V
灵活的时钟模块
集成外设::
多达24通道,12位低功耗模数转换器(ADC
高精度内部时钟(ICS)
2个串行通信接口(SCI/UART)
2个串行外设接口(SPI)
2个I2C
70个通用输入/输出端口(GPIO)
16个键盘中断引脚
采用32、44、64和80引脚LQFP封装,并具有引脚兼容性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599252961

网友:
台系的可以看看,义隆,松翰,合泰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回复【28楼】huangwhl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