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43 PENIRQ 输出

楼主(2011-03-26):
我使用LPC1766 SPI驱动ADS7843时,不按下时PENIRQ时输出2.4V左右,按下触摸屏不同位置PENIRQ输出电压还不相同,最小0.8V,最大1.2V。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我在PENIRQ脚加了一个1uF的电容,如果不加这个电容,会有一个很大的信号干扰。

SPI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ADS7843_SPI_Init(void)
{
        LPC_GPIO2->FIODIR &= ~(1<<10);        //PENIRQ脚
        LPC_GPIO0->FIOCLR |= (1<<10);
        LPC_GPIO0->FIODIR |= (1<<20);
        LPC_SC->PCONP |=  (1<<8);
           LPC_PINCON->PINSEL0        = (LPC_PINCON->PINSEL0 & (~(3UL << 30))) | (3UL << 30);
           LPC_PINCON->PINSEL1        = (LPC_PINCON->PINSEL1 & (~(0x0f << 2))) | (3 << 2) | (3 << 4);
           LPC_SPI->SPCCR =9;
        LPC_SPI->SPCR=         (0 << 2) |        (0 << 3) |        (0 << 4) |         (1 << 5) |(0 << 6) |         (0 << 7);
}
外围电路见下图:

ADS7843外围 (原文件名:ADS7843.jpg)

楼主:
我尝试了一下,把9脚和10脚接一起也是同样的效果。

还请大家多多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还发现个问题,就是我的SPI不工作的时候,输出就比较正常,不触摸时输出2.9V,任意一点触摸是输出0.6V。

真是奇怪了,是ADS7843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