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ee DX 强大的USB协议解码功能,图形化显示

楼主(2011-03-26):
终于安奈不住,300大洋搞了个DX,支持SPI, ASYNC, CAN, USB, ASYNC, 1-Wire, Serial, Parallel, PS/2 and SMBus协议的解码
更有图形化显示解码结果,强!

楼主:
广告贴嫌疑?

网友:
发淘宝链接,真便宜阿

网友:
正版还是和谐的?正版似乎便宜了,和谐的又太贵了...

网友:
这个价格就是和谐版的。纯逻辑分析仪,也就是100多点。

楼主:
和谐版的
不能用最新的USBee suite,据说防山寨导致无法识别
这个带2通道示波器,16通道逻辑

AX是8通道逻辑,1通道示波器

还有更简单,便宜的,可以到淘宝搜索下

楼主:
AX也可以分析USB的
你看下手册

楼主:
suite这个软件问题比较多,反应比较慢,老崩溃
另外有个dxsw的软件界面不好看,但用起来很顺当
对应你的应该叫axsw
这些都可以分析usb,而且dxsw同时图形和txt格式显示解析数据,解析出的数据比较全面,包括了SOF包

网友:
请教楼主,我也买了一个山寨版本的usbee AX。用来分析usb1.1的低速设备(1.5Mbps),就是解析不出来。按道理位宽应该是0.67us,可我这边测的不是。
还有,你是用什么方法抓住枚举的过程的,时机是如何把握的?

楼主:
在设置里要选择usb1.1低速设备,不要选USB2.0全速设备
如果使用的是usbee suite,需要注_册为pro版本,
另外部分山寨的AX,DX可能无法解析USB协议,尤其是全速USB,有些即使能解析,某些数据包也是错误的

选择D+或者D-的某个边沿作为触发,然后capture,此时AX不会采集信号,然后插入usb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我测的是d12的信号,是一个全速设备。我依照手册的要求,通道设置为8个数字通道,采样速率为24M,现在已经可以解码了。
PacketPresenter Definition Files,我是从usbee官网下载的,一开始以为这个文件是suit自带的,在安装目录中找了半天。
至于解析是否正确,目前还没有确定。

网友:
楼主你好,我刚刚看了一下数据,解析得确实不正确。
1.D12是全速设备,所以在suite中必须选为全速设备
2.已经注_册为pro版本
3.另外部分山寨的AX,DX可能无法解析USB协议,尤其是全速USB,有些即使能解析,某些数据包也是错误的。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些能,有些不能?能的在哪里?

最近在看usb方面的东西,苦于没有usb分析仪,一直没有抓到完整的枚举过程。所有看到usbee能解析usb,所以直接就买了。

网友:
我是用其它信号做触发的。

楼主:
从2.jpg看,不能完全确定解析的不正确
这个图可能说明,你测量的设备的USB地址不是2,因此没有回应ACK。
建议最好使用我说的那个方法来捕捉,并且把捕捉时间放长点,把整个过程都解析,然后找看有没有枚举过程

网友:
在采样率位24M的时候,缓冲区只能设置为2M。值设大了,一开始捕捉,suite软件就自动退出了。

楼主:
不要使用suite
用USBee AX Mixed Signal Oscilloscope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用usbee ax的逻辑分析仪是可以有比较高的采样率。
后来我还是用了suite软件。采集数据的时候,把usb解码关闭了,采集完成后再解码。这样可以缓冲的时间可以设定长一些。
这是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呵呵,数据看来是正确的
如果缓冲区设为2M都出错,那说明你的电脑内存太小,我一般设为50M,可以采集2s多,我内存2G

楼主:
再送你我定义的usb解析定义文件

网友:
我在21楼说的不太清楚。
在使用那usbeeaxla软件的时候,采样率为24M,缓冲区可以设得比较大,软件能正常运行。
使用suite软件的时候,采样率设为24M,缓冲区只能设置为2M。但是如果把usb解码功能关闭,缓冲区能设置的比较大。
等采样结束后,再打开usb解码和PacketPresenter功能。(只能这样变通一下)。

谢谢你的usb解析定义文件,我现在用的是从官网下载的。有空试试你定义的文件。看来你下了功夫啊,多谢!

网友(2011-04-26):
你好,试了一下你的usbpp-full.txt,主要是对usb的requesttype的进行了新的定义,对字节进行了拆分,对位或几位进行了分别定义。不错!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解析的时候,是以一个事务作为一行的。我能不能改成一个包一行。

        [Start]
                type = event
                event = 1        ; Setup/In or Out found
        [End]
                type = event
                event = 6        ; ACK, NAK or Stall found or no handshake found

usb事件,手册上只是给出了
                   USB                     1 – SETUP/IN/OUT Received
                                           2 –ACK/NACK/Stall Received
                                           4 – No Handshake received
这三种,我不知道event = 6        这个6是怎么出来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事件。
要是有一个同步域事件和EOP事件就好办了。

楼主:
6=4+2... 哈哈

给你个我定义的多层协议解析的文件,可能和你想象的分包解析差不多
不过没像上面的那个定义的那么详细,只是初步测试用的
发现分层解析时,子层没能缩进显示,看起来比较乱,就没再继续使用

这个定义是吧setup包显示在子层

楼主:
手册中就给出这几个事件,没有同步事件和EOP,所以没办法的
不过这些已经足够用了

我用的是DX,上位机软件用的不是suite,是另外一套,这套体积小,用起来反应比较快,解析usb分成了图像显示和文本显示2种
文本显示的内容略全些,包括了SOF包和USB RESET事件

网友:
弱弱地问,USBee DX可以用来分析红外IR信号吗?

网友(2011-06-21):
请问下, usbee网站下载页面中的扩展的包解析定义文件怎么在usbee suite中使用?

网友:
添加下网址:
http://www.usbee.com/download.htm

"PacketPresenter Definition Files" , 这里的文件怎么使用?

楼主:
看下说明书

网友(2011-10-25):
作个记号,留下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添加下网址:
http://www.usbee.com/download.htm
"packetpresenter definition files" , 这里的文件怎么使用?

1、把对应的 TXT 定义文件下载到电脑上。
2、连上USBee,打开软件。
3、采集数据。
4、设置分析协议,并允许解码,指定解码定义文件。确定。
5、在要分析的协议上右键选取分析范围,就出来了。
6、根据自己实际应用修改定义文件,实现不同协议解码。参见 USBee 手册 P122。

网友(2013-08-22):
请问这个packet presenter  怎么调出来啊 我的usbee上没有这个程序啊  官方上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说明 现在明白了

网友(2016-02-15):
引用 楼主:
6=4+2... 哈哈

给你个我定义的多层协议解析的文件,可能和你想象的分包解析差不多

感謝分享!!

网友(2020-01-05):
如何看CANBUS  分析?

网友:
CANBUS  分析实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