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中刀具偏移量如何设定?

楼主(2011-03-26):
下面这段程序是铣一条线.G41是铣刀直径偏移,是左补刀.但为何坐标值没有偏移呢?我画图的时候就是整数,当时转换的时候铣刀直径选的是1mm.我感觉x方向应该是x30.5.mach3读进文件后,铣刀直径在哪里设,铣刀的补偿怎么用.比如铣刀直径是1mm,由于铣刀直径不到1mm,需要补偿0.005.不知如何用,请指点.用copercam输出铣文件,改变铣刀直径,输出的坐标会改变的.谢谢你的答复.
G00 G90 G94 G71 G40 G54 G80
T01
F3000
G00X0.000Y30.000
G41
M15
G01X30.000Y30.000
M16
G40
M30

这是mach3中的图,刀具偏移量开关按下去旁边的灯不亮,好像不起作用.你的能用吗?

网友:
要修改刀号不等于0 ,1或其他不是0 都可以
直径设置为1 或0.995
Z偏移量要根据你的第一把刀的长度是0,然后其他刀就根据第一把刀的长度修改。每一把刀设置成跟标准对刀器的相对值也可以的。

不是mach3 高手,只能回答一些简单问题。

网友(2013-12-10):
刀具偏移量的代码在那里添加

网友(2014-03-18):
G41后面没有刀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