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运行XPE或WINCE,如何不出现windows的启动界面,直接进入自己开发的应用程序的

楼主(2011-03-26):
菜,请多多指教!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

网友:
wince把启动画面改掉。
XP的不能改,只能放个继电器关闭屏幕了。。。

楼主:
公司有个设备,上电后,出现的电脑启动后的BIOS自检界面,也就是那个显示有几个硬盘的界面,然后黑屏一会,就进入一个应用程序界面,不响应windows的一些常用按键组合,不知道是使用了XPE,还是WIINCE?

网友:
写个DOS下的程序关闭显示器或使显示器进入节能状态,等WINDOWS启动自己的程序时再通过程序打开显示器。

网友:
WINCE的话就要把bootloader修改掉,让他来显示你指定的图片,
XPE的话,需要一个小软件,修改启动画面,网上可以下载到,WINXP下一样使用,然后rebuild整个XPE工程,重做FBA,就可以了。
只是XPE那个进度条是消不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ce把启动画面改掉。
xp的不能改,只能放个继电器关闭屏幕了。。。

用一个继电器把显示器并先?等进系统再开?如何判断已经进入系统啊?
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牛~~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ce把启动画面改掉。
xp的不能改,只能放个继电器关闭屏幕了。。。

修改注_册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ince把启动画面改掉。
xp的不能改,只能放个继电器关闭屏幕了。。。
修改注_册表

如何修改?

网友:
不知道上面的高人提到的方法是只适用于xpe还是xp也可以?
我之前干过这种事,是写了一个小程序登陆windows时自启动,自要这个程序启动了就证明已经开机了,什么进度条了什么欢迎界面一切都是浮云了,然后这个小程序通过串口控制单片机,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屏幕。其实串口也可以直接控制继电器,网上有现成的串口当开关的例子。

网友:
应该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直接替换注_册表中lauch50中的explorer.exe为我的app.exe

网友:
这种方法App是集成到NK里的,每次升级App都要重新编译内核,很麻烦。
不知道谷歌男有更简单的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app是集成到nk里的,每次升级app都要重新编译内核,很麻烦。
不知道谷歌男有更简单的办法吗?

等待谷歌男

网友:
xp下用自己的应用程序替换EXPLORER.EX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app是集成到nk里的,每次升级app都要重新编译内核,很麻烦。
不知道谷歌男有更简单的办法吗?
等待谷歌男

汗,你写个加载器不就行了,自动检测并且跳转到自己的应用程序

网友(2011-12-29):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app是集成到nk里的,每次升级app都要重新编译内核,很麻烦。
不知道谷歌男有更简单的办法吗?

居然有人找我?
呵呵呵。这个集成一个小软件去加载 一个大的软件就可以了。这样就不用每次都改NK啊。

网友:
以前一产品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没什么好办法,用CPLD+SRAM+继电器做1024*768@60Hz 256色的VGA显示
当XP里的软件运行时,串口发数,继电器就切过去
关闭的时候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