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文件和刀具是怎么联系的?

楼主(2011-03-26):
这是铣文件,其中T01是铣刀直径,mach3读入并运行到T01,界面并没有反应,T01与图中的刀具有关系吗?现在看到的刀具1是我手工输入的.
G00 G90 G94 G71 G40 G54 G80
T01
F3000
G00X0.000Y30.000
G41
M15
G01X30.000Y30.000
M16
G40
M30

网友:
T01 式告诉切削机(CNC)现在换用刀库中的第一号刀,所以你必须将刀库中的刀具换成参数正确的铣刀

楼主:
刀具库中是这样设置的不知对否,是否是格式不对.不知正确的格式是什么样的.我想程序运行到T01处,刀具号会自动改成1号,但现在没有反应,程序运行时,刀具号不变.请指点,谢谢.

网友:
你在换刀前后要加上相关的刀库操作指令,如刀库移进/移出,刀头提升/放下,...等等,我离开相关行业太久了,细节都忘了,
附上自动铣床/车床(CNC) 相关 GM码 给你参考:(注意操作指令不要撞刀)

G01直线切削

G02圆弧补间切削(顺时)

G03圆弧补间切削(逆时)

G04暂停

G05高速加工模式

G10/G10程式原点,刀具补正设定/补正值自动输入

G11/---补正设定取消

G12圆切削(顺时)

G13圆切削(逆时)

G15/---极座标系统取消

G16/---极座标系统设定

G17/---XY平面

G18/---ZX平面

G19/---YZ平面

G28/G28经中间点复归机械原点

G29/G29从机械原点经中间点至指定点

G30/G30经中间点复归第二三原点

---/G32螺纹切削

G33/---螺纹切削

G34/G34特别固定循环(圆周孔)/可变螺距切削

G35/---特别固定循环(直度直线孔)

G36/---特别固定循环(圆弧孔)

G40/G40刀径补正取消/刀鼻补正取消

G41/G41刀径补正向左/刀鼻补正向左

G42/G42刀径补正向右/刀鼻补正向右

G43/---刀长正向补正

G44/---刀长负向补正

G49/---刀长补正取消

G50.1/-G指令镜像取消

G51.1/-G指令镜像启动

G52/---局部座标系设定

G54/---第一程式座标系

G62/---自动转角进给率调整

G63/---攻螺纹模式

G68/---座标系旋转

G69/---座标系旋转取消

---/G70精车复循环

---/G71横向复循环

---/G72纵向复循环

G73/G73快速深孔啄钻循环/成型复循环

G74/G74左螺纹攻牙循环/横向啄钻循环

---/G75纵向啄钻循环

G76/G76精搪孔循环(主轴定向)/螺纹复循环

G80/G80循环取消/钻孔循环取消

G81/---钻孔循环

G82/---沉头钻孔循环

G83/G83深孔啄钻循环/横向钻孔循环

G84/G84右螺纹攻牙循环/横向攻牙循环

G85/---绞孔循环

G86/G86粗搪孔循环/横向搪孔循环

G87/G87背搪孔循环/反搪孔循环

G88/G88手动退刀搪孔循环/反_攻牙循环

G89/G89盲搪孔循环/反搪孔循环

G90/G90绝对值指令/横向循环

G91/---增量值指令

G92/G92程式座标系变更/螺纹循环

G94/G94每分钟进刀量模式/纵向循环

G95/---每转进刀量模式

G98/G98固定循环中退返起点/每分钟进刀量

G99/G99固定循环中退返R点/每转进刀量

M01选择停止

M03主轴正转

M04主轴反转

M05.主轴停止

M06/---自动换刀

M07/---切削液开(雾状)

---/M10尾座心轴前进

---/M11尾座心轴后退

M12/---第四轴锁定

M13/--第四轴放松

M14/M14吹气ON/压力切换高压

M15/M15吹气OFF/压力切换低压

M16/M16深孔钻喷水/刀塔就近旋转

M17/M17深孔钻喷水停止/刀塔正转

---/M18刀塔逆转

M19/M19主轴定位/主轴定向停止

---/M22螺纹切削倒角OFF

---/M23螺纹切削倒角ON

---/M26吹气ON

---/M27吹气OFF

---/M68夹头锁定

---/M69夹头松开

M70/---镜像消除

M71/---X轴镜像

M72/---Y轴镜像

M81/---刀仓向前,机械臂扣刀

M82/---刀仓向下/机械臂下降

M83/---刀仓向上,机械臂旋转180度

M84/---刀仓回复,机械臂上升

M85/---机械臂回复

M86/M86机械臂强制执行/刀塔正转

---/M87刀塔逆转

---/M88吹气OFF

---/M89吹气ON

M98进入复程式

M99返回主程式